求大家帮忙看看这个LED电路。

楼主(2019-09-09):
如图,CH0+接LED的正极,VCC=4.2V,当PWM1为高电平时,3415管子导通,此时测得LED两端电压3.5V,电流1.2A(此时PWM的高电平占空比是100%)。

现在的问题是我需要提高LED的电流,需求是2A。可是电流死活上不去。但是我把3.5V电压直接加在LED两端,电流可以上去。
PS: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的。

网友A:
可能你的p沟mos不是低压的,你查查它Vgs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的p沟mos不是低压的,你查查它Vgson

图片是这个PMOS的DATASHEET。这款PMOS的VGS很低的

网友B:
你把R5短接试试,是不MOS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C:
Q1换成N管放在低端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R5短接试试,是不MOS没有完全导通

尝试过R5使用0欧电阻,电流微有提升,但还是上不了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换成N管放在低端不行吗?

不可以的。因为实际的LED是一个模组,是由两个LED并联组成,这两个LED是共阴极的,要点亮哪一路就使那一路的阳极给高电平

网友D:
r5直接到地,观察电流,如果电流可以就是n管导通问题,如果不行就是p管导通问题

网友E:
4.2V是锂电池供电?2A电流下它仍有4.2V?

网友F:
示波器挂上,测一下你的VGS实际电压是多少,如果高于2.5V,直接跟卖管子给你的人断绝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r5直接到地,观察电流,如果电流可以就是n管导通问题,如果不行就是p管导通问题 ...

尝试过把R5换成0欧的,可是电流还是1.2A

楼主:
引用 网友E:
4.2V是锂电池供电?2A电流下它仍有4.2V?

用的直流稳压电源,模拟锂电池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挂上,测一下你的VGS实际电压是多少,如果高于2.5V,直接跟卖管子给你的人断绝关系。 ...

VGS大于2.5V的,是在mou chuang 买的 考虑买到假货了,换一个看看

网友:
低有效,一只3415就能搞定, 你的电源线损问题

网友G:
量Q1,R1的电压。先分析VCC在满载时有没有下降。见过太多的二货用DC电源低压大电流供电却只用24号线,结果到板上的电压与设定的电压有很大的差异,完全不考虑线损。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量Q1,R1的电压。先分析VCC在满载时有没有下降。见过太多的二货用DC电源低压大电流供电却只用24号线,结果 ...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PCB走线或者连接线太细长。

网友H:
大字体?小心账号不保

网友:
直流电源模拟锂电池,肯定是线损引起的。

网友:
可能稳压电源接到板子上的线路电阻太大了,你用万用表接R1上端和LED负极看看

网友:
把R1换到Q1下面

网友I:
楼主测试的结果怎么样?

网友:
R1改为与LED串联,你现在的接法会台高S极的电压,形成负反馈。

网友:
pwm限制了电流大小

网友:
Q3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字体?小心账号不保

第一次发帖,不懂规矩,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测试的结果怎么样?

最后问题找到了。是因为电源线太细了,电源线用的杜邦线供电,导电能力不够,导致电流上不去,最后换粗一点的导线就OK了。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问题找到了。是因为电源线太细了,电源线用的杜邦线供电,导电能力不够,导致电流上不去,最后换粗一 ...

这个问题确实容易被忽视,学习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