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打样好的板子,如何操作才能重新拼板并且不出问题?

楼主(2019-09-09):
是这样子的,在JLC打样了一块板并用SMT,因为是样品,所以并没有进行拼板处理,打样OK之后,测试什么都正常,所以需要重新下单并且进行SMT
所以用PCB重新邮费孔拼板,进行打板、SMT。 现在好了,因为阻焊层都是照以前的脚本导出来的,所以阻焊引脚的如下图所示,因为不同的工程处理,
所以处理不一样,后面SMT,造成了MCU 123脚短路连锡,JCL查出来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
又JLC拼板的选项,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邮票孔拼板进行SMT的选项?

CAM软件打开原资料gerber效果如下

阻焊层跟顶层

第一次打样测试
JLC生产稿

拼板后
JLC生产稿

然后 SMT造成短路

此问题的原因就是导出gerber的时候,阻焊层的开窗设置用了软件的默认设置,后续会统一照JLC的建议将以下数值更改成0.1

此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打样板stm的时候没问题了,如何保证邮票孔拼板stm也是没有问题?

楼主:
方法1  CAM拼板,这个如何

PS  对CAM软件不是很熟,所以没有进行操作过。。。

网友A:
最简单可靠的办法,多花20块钱丢给JLC拼板,这样肯定不会错,错了也不是你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可靠的办法,多花20块钱丢给JLC拼板,这样肯定不会错,错了也不是你的锅 ...

我还以为是VV哥呢

咨询过了,他们的拼板选项是V割,不能贴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是VV哥呢

下载上次打板的CAM工程文件,花30元找第三方服务中的CMA拼版个性化一对一服务,然后下单选择确认生产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上次打板的CAM工程文件,花30元找第三方服务中的CMA拼版个性化一对一服务,然后下单选择确认生产稿! ...

哦,是30块,记错了,就是这个服务,花钱超省心,最适合初学者或者心里不踏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是VV哥呢

VV好久不见了,袋鼠还很活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上次打板的CAM工程文件,花30元找第三方服务中的CMA拼版个性化一对一服务,然后下单选择确认生产稿! ...

袁总这个方法可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板子,我想继续做,是不是就得重新一下单了,

网友:
CAM 拼版,自学一下。花钱别人也是用这个拼。

网友:
我现在的做法是拼板后再打样及SMT一次,如果没问题的话,PCB及SMT小批量就都直接返,确认生产稿及检查DFM,这样应该保证在自己这边不会出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