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输出/输入端纹波很大,什么情况?

楼主(2019-09-09):
如图,选了一款TI的电源芯片tps62172,负载只有10ma,手册上看纹波只有十几mV,但是测到了输入输出都有40mV不止。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负载小,要想纹波好,电感要相应增大吧?

网友B:
上电路图啊,还有pcb布局图,另外测试方法线要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电路图啊,还有pcb布局图,另外测试方法线要短。

lz绝对第一次用dcdc,不知道用mlcc

网友D:
电路图都不上,知道“三圈二地”的概念吗?

网友:
给个图啊???

网友:
合格的二楼

网友:
请教MLCC哪里买比较方便点?  某个商城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小,要想纹波好,电感要相应增大吧?

应该是,一会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路图啊,还有pcb布局图,另外测试方法线要短。

上了,测试用的接地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都不上,知道“三圈二地”的概念吗?

不太清楚,能讲讲吗,百度好像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绝对第一次用dcdc,不知道用mlcc

大佬来说说,这个跟瓷片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
示波器探头有没有用1:1  有没有限制20Mhz带宽。 测量方法先保证正确

网友E:
示波器好时尚, 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好时尚, 什么牌子的

罗德斯瓦茨 R&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负载小,要想纹波好,电感要相应增大吧?

确认了,lz这是没有mlcc,纹波不大才见鬼了

网友:
为什么用一个线性的稳压器对于现在的电子工程师那么不能接受呢

网友:
没用MLCC,布局不好,电感电容可能存在选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了,lz这是没有mlcc,纹波不大才见鬼了

我记得搭DC/DC之前不都是大电解电容,怎么跟瓷片电容有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了,lz这是没有mlcc,纹波不大才见鬼了

我靠,手册上还真有,推荐用低esr的瓷片电容,用来减小输出纹波。谢了,之前压根不知道

网友:
输出并个106/25V/0805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绝对第一次用dcdc,不知道用mlcc

大佬果然nb,换了瓷片电容之后,压根看不到纹波了

网友:
芯片资料还是要仔细看的

网友:
原厂的DEMO板都是用陶瓷的!基本都是1210封装!

网友:
陶瓷是必用的,电压高点,体积大点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