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不带欠压停机,真是充电电池杀手啊

楼主(2019-09-09):
上周孩子的电动玩具,装上6节镍氢,玩了3个晚上,我出差了。回来发现开关一直没关,心里凉了半截,打开一量,电池电压不到0.1V了,试着用松下充电器,还救回来了。按照充电电流计算,容量不到2000mAh了……
今天刚刚发现,另外一个电动车,里面三节松下国产镍氢,有两个不到0.1V了,另一个0.8V。两节0.1V的正在挽救,看样子能活过来,就是不知能活多久……

网友:
玩具带压停机,老板估计舍不得几毛钱成本

网友:
设计就是榨干电池所有电量吧 哈哈

网友A:
既然是玩具, 就要用报废不心疼的电池, 各种京东自营的镍氢充电电池, 容量不虚标, 价格也便宜

网友:
容量小的电池被反向充电,容量折损非常厉害。

网友B:
不充了吧,懒得打理了,碳性不锈钢壳电池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玩具, 就要用报废不心疼的电池, 各种京东自营的镍氢充电电池, 容量不虚标, 价格也便宜 ...

没明白,京东自营的镍氢充电电池,先不说容量,哪个价格便宜了?3节松下爱乐普,价格和玩具遥控车差不多了,然后这些电池报废能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充了吧,懒得打理了,碳性不锈钢壳电池走起。。。。。

能给个链接呗?碳性的不好确定是不是不锈钢的,都写着铝箔防漏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链接呗?碳性的不好确定是不是不锈钢的,都写着铝箔防漏技术

莫大推荐的,京东松下或者GP,买点试试,我现在都是用完就扔,舒坦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京东自营的镍氢充电电池,先不说容量,哪个价格便宜了?3节松下爱乐普,价格和玩具遥控车差不多 ...

买那些国产品牌的, 一节不到10块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充了吧,懒得打理了,碳性不锈钢壳电池走起。。。。。

碳性电池容量太小, 电动玩具不耐用, 几下就没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京东自营的镍氢充电电池,先不说容量,哪个价格便宜了?3节松下爱乐普,价格和玩具遥控车差不多 ...

雷摄, 飞狮之类的都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碳性电池容量太小, 电动玩具不耐用, 几下就没电了

玩具安全第一,玩着玩着就会忘里面的,还是碳性算了~~常玩耗电的,容易记住的,会上碱性金霸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摄, 飞狮之类的都很便宜

您的使用经验是,这些质量怎么样?镍氢我现在不追求高循环次数,能达到它标注容量90%以上,正常使用10次循环我就心满意足了。原因很简单,爱乐普在我孩子手里,也超不过30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使用经验是,这些质量怎么样?镍氢我现在不追求高循环次数,能达到它标注容量90%以上,正常使用10次 ...

玩具就不要讲究那么多了, 能用, 能充, 价格便宜就够了, 容量也不会跟他标识的差太多, 要不然京东也不敢上自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玩具安全第一,玩着玩着就会忘里面的,还是碳性算了~~常玩耗电的,容易记住的,会上碱性金霸王啊 ...

镍氢电池就算忘在里面也不会爆炸漏液, 缺点是万一忘里面忘记关开关, 电池报废成本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就算忘在里面也不会爆炸漏液, 缺点是万一忘里面忘记关开关, 电池报废成本比较高 ...

充电器我也有,充电电池我也有,懒的搞了,都在吃灰

网友C:
镍氢电池放到0伏也能充起来。就是容量会损失些。
最划算的是找一节手机电池代替。

网友:
不常玩还是一次性电池方便

网友D:
BYD绿皮的镍氢,几块钱一节,坏了不心疼,我是一次买100个,然后慢慢扔。

网友:
楼主 你见过锂电池使用二极管充电的吗,见多了你就习惯了,我只能说做个方案电子工程师就是一个垃圾,谋财害命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BYD绿皮的镍氢,几块钱一节,坏了不心疼,我是一次买100个,然后慢慢扔。

我是BYD,但不是绿皮,82元十节的!另外问一下,BYD怎么样?您绿皮的链接能发个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BYD,但不是绿皮,82元十节的!另外问一下,BYD怎么样?您绿皮的链接能发个吗? ...

我买的是这个,链接就不发了。
有小部分容量不够,有小部分充很长时间充不满,大部分都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这个,链接就不发了。
有小部分容量不够,有小部分充很长时间充不满,大部分都好用。 ...

5号才1200容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号才1200容量啊。。。。。

小孩玩具,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孩玩具,够用了。

嗯嗯,但是我发现,因为充电电池电压低,就算充满了,实际使用时间,还比不上普通的干电池,对于儿童玩具来说,比如床铃啊,摇摇鼓之类的,所以后面我都懒得搞充电电池了

买的是宜家的那种,之前论坛推荐和和爱乐普差不多的

网友E:
估计大家很少听说这个电池
我也是前段时间 朋友推荐才发现
看着挺实用的

如果厂家有良心 估计还好,就怕价格战 最终变成炸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孩玩具,够用了。

容量确实是够用,只是您这个单价比我带皮的BYD8.2元的单价,也不是便宜太多,所以还是有些彷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大家很少听说这个电池
我也是前段时间 朋友推荐才发现
看着挺实用的

我也看到过这个,主要担心就是你说的成本导致的锂电池的安全问题,其实容量和寿命还好说,容量不比碱性电池低,寿命能保证全容量循环30次就够了
还有看到别人说的,这种恒压截止型的放电模式,有可能导致某些根据电池电压判断关机前把关键数据和状态提前保存好的设备不太适用——还没存呢,断电了
其实单就使用方法说,这种电池比3V磷酸铁锂+占位桶的模式好,很多玩具是3节AA,3V磷酸铁锂没法搞定,而且需要专门充电器
好像最近“耐时”的一次性1.5V锂电池很火,我正在考虑低放电长寿命的遥控器里面是不是换上这个,最近南孚漏液漏的我快崩溃了。莫大他们推荐的松下orGP不锈钢外壳碳性也在考虑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放到0伏也能充起来。就是容量会损失些。
最划算的是找一节手机电池代替。 ...

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就是不知道这个保护板能不能阻止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但是我发现,因为充电电池电压低,就算充满了,实际使用时间,还比不上普通的干电池,对于儿童玩具 ...

还行吧,玩具都没有低压保护,除了小车一类的,其他还算耐用,床铃经常开,一个多月充一次,电池多,没电直接换,没电的电池慢慢充,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容量确实是够用,只是您这个单价比我带皮的BYD8.2元的单价,也不是便宜太多,所以还是有些彷徨 ...

这个也带皮,能循环十几次已经比一次电池成本低了,还是比较值的。

网友:
昨晚也遇到六颗松下那爱老婆 1900mA 的充电电池,六颗串起来仍是 0 Volt,将其放到那松下原配充电器上给充一晚,今早再看已经都充饱了。

网友:
镍氢充电电池过度使用会损害电池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带皮,能循环十几次已经比一次电池成本低了,还是比较值的。

我说的这种“带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大家很少听说这个电池
我也是前段时间 朋友推荐才发现
看着挺实用的

98是多少节电池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淘宝看下 很多类似的

网友:
这样的设计 玩具厂家自己是省钱了 可是可以全面拉动GDP

网友:
6节镍氢正好可以用两节锂电代替,3节镍氢用一节锂电代替。只要地方够,能放下就行。

网友F:
玩具,要求的就是买最便宜的干电池,,,谁叫你上充电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具,要求的就是买最便宜的干电池,,,谁叫你上充电电池的??? ...

放电电流几乎都接近1A了,便宜的哪里折腾的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