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 kicad 中做开槽挖孔处理

楼主(2019-09-10):
如题,kicad 刚上手,搞不来

网友A:
至今在edge cut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今在edge cut做就可以了。

加工厂做板没出现过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工厂做板没出现过问题吗?

可以看看 3D 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 3D 效果。

在 cut 层画线,查看 3D 的时候是有报错的,看不出来具体的样子,放通孔应该可以,就是麻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 cut 层画线,查看 3D 的时候是有报错的,看不出来具体的样子,放通孔应该可以,就是麻烦点 ...

那可能没有闭合。

网友C:
直接edge cut 出gerb嘉立创从不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edge cut 出gerb嘉立创从不出错

已经在打板,就等回来看看效果

网友D(2020-09-23):
怎么在封装里做方孔? 封装中不能用edge.cuts层,灰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在封装里做方孔? 封装中不能用edge.cuts层,灰色的。

方法之一是:先用其它層畫,畫好後用文本編輯器打開封裝文件,替換成 edge.cuts

我一般單獨用一個層做開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法之一是:先用其它層畫,畫好後用文本編輯器打開封裝文件,替換成 edge.cuts

我一般單獨用一個層做開 ...

我试下,看下在封装里能不能打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方法之一是:先用其它層畫,畫好後用文本編輯器打開封裝文件,替換成 edge.cuts

我一般單獨用一個層做開 ...

刚试了,确实可以。谢谢。这算不算是kicad的一个bug?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试了,确实可以。谢谢。这算不算是kicad的一个bug?

不算 bug,屬高級功能,所以默認 灰色 不讓小白亂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算 bug,屬高級功能,所以默認 灰色 不讓小白亂使用。

请教大神, pcbnew经常出现无法确认板子边框, edge层是封闭的,这种一般怎么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 pcbnew经常出现无法确认板子边框, edge层是封闭的,这种一般怎么解? ...

線條和線條連接處有一點點偏差導致。
解決方法之一:點一下線條先選中,然後線條兩個端點会有白點可以移動,點其中一個白點,隨便移動一下再移動回來(不用鬆開鼠標),它会自動吸附到另一條線的端點。

也就是說,用 snap 吸附功能讓它過一遍就可以解決。

這個問題主要原因是導入的 dxf 轉換後的精度變化導致。

网友E:
一般會提示沒有封閉的座標,你這個沒提示。
可能是有一節小黃線頭子,也可能是黃線下面還有黃線,檢查一下吧。

可以通過自動畫布大小來確認很遠的位置是否有碎線頭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會提示沒有封閉的座標,你這個沒提示。
可能是有一節小黃線頭子,也可能是黃線下面還有黃線,檢查一下 ...

, 牛人啊。 不支持细小的一节一节的外框条。 要整成一条整的。希望6.0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