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msp430中如何编写看门狗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2019-09-10):
请教大神关于msp430看门狗方面的两个问题:
1、如何编写看门狗服务程序(使用看门狗模式,非看门狗定时器模式)?
2、如何判断复位是正常上电复位还是看门狗溢出复位(手册上有指出,但我不知道如何使用)?
感谢路过的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已准备板凳瓜子,请大家过来唠唠嗑啊

网友A:
看门狗只能工作在一种模式,要么看门狗模式,要么间隔定时器模式。

这个在初始化配置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工作模式。

如果通过在看门狗模式,溢出的话就复位了;
如果工作在间隔定时器,溢出就触发中断,参考中断的相关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只能工作在一种模式,要么看门狗模式,要么间隔定时器模式。

这个在初始化配置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

感谢阁下回复。
我想知道,(假设是工作在看门狗模式下)如果看门狗计数器溢出,是否可以在复位之前,完成一些辅助工作(例如:出发看门狗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完成数据保存)?
希望得到阁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阁下回复。
我想知道,(假设是工作在看门狗模式下)如果看门狗计数器溢出,是否可以在复位之前,完 ...

理解你的问题。因430的型号很多,据我了解,应该是不支持的。

TI一些ARM内核的处理器才支持,例如MSP432E401Y,  类似于第一次看门狗溢出,不直接复位,可以用户处理一些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你的问题。因430的型号很多,据我了解,应该是不支持的。

TI一些ARM内核的处理器才支持,例如MSP ...

感谢阁下再次回复。
这避免我再做类似无谓的工作,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