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宝上发现CAN 隔离模块,居然不用电源

楼主(2019-09-10):
宝上搜索,CAN 隔离模块。
大部分都是6根线,独立电源供电,然后有有CAN1,CAN2  4根线,用于串在CAN线路中。这个可以理解。
但居然搜到直接串在CAN线路中,总共四根线,不用外接电源,这不是瞎扯淡么?

网友:
应该是假冒伪劣产品吧

网友:
第四根线是干嘛的?

网友:
共模电感吧

网友A:
这个可以吧,之前485就有片子内集成隔离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吧,之前485就有片子内集成隔离电源的

楼主的意思的不需要电源  两边都不需要。

网友:
看了下 他们家还有485隔离  也是无源的。类似网络变压器?磁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的不需要电源  两边都不需要。

我理解错了,进2根,出2根,这个我真不知道是啥情况了,买回来拆了看看呗

网友:
好奇,期待后续

网友:
是不是看错了,CAN隔离电源模块那就是4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