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 有没有可能通过调低显示效果提高性能

楼主(2019-09-10):
已经关了 online drc

还有什么可以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没有独立显卡是个大缺陷

就是显卡问题。
以前公司刚用AD时,AD公司来人讲课时提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显卡问题。
以前公司刚用AD时,AD公司来人讲课时提到过。

这就对目前的状况没有解了

算了,我还是老老实实退到 AD13吧,

其实还有个独立显卡的笔记本,回头试一试,但独立显卡那个太重,不是很想背着。

楼主:
不行,就只有往前退了,AD13,AD9

网友B:
电脑配置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配置跟不上?

嗯,是的,i3 , 8G,WIN10,固态硬盘,应该是硬件没跟上,

网友C:
升级一下,也花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
工程比较大?

网友B:
我擦,你这配置比我好多了。X3 435 2G内存 win7 64.一直用AD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一下,也花不了多少钱吧

麻烦的是笔记本,就是 阿莫这里的 thinkpad x1

这个怕是不好升级,只有换电脑吧,有种在马路边捡了把芹菜的感觉

楼主:
不是,删除布线的时候都有卡顿,感觉是在做检查

但我是关了在线dr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你这配置比我好多了。X3 435 2G内存 win7 64.一直用AD9!

我的感受,AD19蛮好用的,就是CPU和内存占用高

普通工程,占到 30%CPU,914MB 内存

网友:
刚刚看了下  占用内存200M CPU很低啊  7700k 32GB PCIe硬盘

网友:
AD10,13,不需要那么追新,AD来这推广好多次17/18/19了,说的那些新功能实用的很少,有这个升级的劲还不如研究下script二次开发,这是真的能提高工作效率的东西。类似allegro的skill扩展,KICAD的python扩展。

网友:
用ad15吧  十年前的机器还很流畅

网友:
奔腾4 E5200+3GB内存+Win7 32位系统的默默低头路过,墙角在哪里?不说了我去哭一会。

网友:
AD就那鸟样,无论你配置多高,工程多小,总感觉反应该慢一拍,应该就是软件的问题。无解。至于如果卡顿,那应该是要升级电脑了。

网友:
AD20都出来了,这软件更新太快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是的,i3 , 8G,WIN10,固态硬盘,应该是硬件没跟上,

我跟你一样的配置,表示很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跟你一样的配置,表示很流畅。

应该不是吧,我贴出详细的出来

我用的是在阿莫这买的 x1 3 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跟你一样的配置,表示很流畅。

会不会没有独立显卡是个大缺陷

网友:
用09不是很好么

网友:
个人判断是 配置不行。 独立显卡    32G内存 基本问题不大。

楼主:
人总是喜兴厌旧的

网友:
AD19对于老电脑来说就是卡的,我已经装了两三次最后都卸载了,老老实实用回AD16。从AD17开始就已经有点卡了。

网友E:
AD19 去年配置的AMD R7 2700 + 1050-4G独立显卡, 画一张LED板-1000多个LED, 根本画不动, 移动一个件要好长时间
用KICAD, 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19 去年配置的AMD R7 2700 + 1050-4G独立显卡, 画一张LED板-1000多个LED, 根本画不动, 移动一个件要好长 ...

kicad 我也有用,装了坛友分享的两个插件后就更舒服了

网友:
显卡的锅,不知道你的任务管理器为啥不显示GPU,我i5 6500集显,线路一多, 布线的时候GPU占用经常到100%

网友:
显卡的锅,有显卡就快

楼主:
有没有坛友用 同样型号的

thinkpad x1 carbon 2013

麻烦帮我看下,下任务管理-性能--中有无 GPU 图

我不确定是本身就是这样,还是出什么问题了,

Intel® Core™ i5-3427U Processor 这款是GPU 和 CPU 在一起,但有没有显示GPU 我不太确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删除布线的时候都有卡顿,感觉是在做检查

但我是关了在线drc的

我的经验,如果电脑配置不够高的时候,pcb时候,不定时的关闭一下pcb文件,再重新打开,会好点

网友:
i7 8750h+24G+p600专业卡 该卡还是得

网友:
i3 , 8G,WIN10   加独显 运行AD19 小文件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kicad 我也有用,装了坛友分享的两个插件后就更舒服了

kicad有什么好用的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kicad有什么好用的插件?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6058&mobile=2
看这个老哥的帖子

网友:
这AD,17版以后,动根线都要求重新铺地很烦呀,关都关不了

网友:
Altium Designer软件底层设计得弱呀,CADStar等小众软件,同样配置的电脑,很是流畅,且layout效率提升数量级。。。不过,还是为AD14,去升级了8G内存条,略有改善。。。

网友:
AD也不知道什么新功能,年年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