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哪种体积很小容量很大的充电宝是真的还是假的?

楼主(2019-09-10):
想买个20000mA的充电宝,发现大品牌的都很大
搜的时候发现一个没听过的牌子的,体积很小,也敢标20000mA
是虚表还是怎么个黑科技?

网友A:
大家都是电工,小品牌 20000mA 是型号,哈哈

网友B:
我同学买过一个标20000mAh的充电宝 充一会儿还把他手机的电吸走了 让我拆开一看 里边就一节18650

网友:
2W,电池都比它体积大了,你说怎么可能呢

网友:
你还真相信黑科技啊。

网友:
抛去真假问题,单说电池本身
体积不变的情况下增大容量的代价:
1.牺牲寿命,记得诺基亚时代的“超大容量商务电池”吗,刚开始确实待机很长,但充放寿命大概只有300-500次就鼓包了,不考虑寿命地低成本地增大极板有效面积所致。
2.降低安全性,现在电池厂似乎都在拼命将里面各层的厚度减薄,结果就是各种炸,手机炸,汽车也炸

所以就算是真的有那么大容量,也最好不要用

网友:
20000mAH不是容量,是充电宝的型号

网友:
20000mAH不是容量,是充电宝的型号+1

网友:
20000mAH不是容量,是充电宝的型号+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同学买过一个标20000mAh的充电宝 充一会儿还把他手机的电吸走了 让我拆开一看 里边就一节18650 ...

应该是没充进去电吧,手机自己在耗电吧?
能把电吸走也是高科技啊,得让手机识别为一个外部供电设备才行。

那种超小的20000mAh要么是型号,要么是0.1v 20000mAh。
敢不敢标瓦时?我去买一个然后投诉。

网友:
超出我理论范围内的都是骗子,虽然我文化不高。

网友:
点进去 看评论里的实际照片 你会发现智商被碾压了

网友:
你看中的那款实际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充进去电吧,手机自己在耗电吧?
能把电吸走也是高科技啊,得让手机识别为一个外部供电设备才行 ...

不高科技啊,把MicroUSB的ID脚接地就识别为对外供电。

网友:
有这黑科技会首先用在手机电池上的 而不是用在充电宝上

楼主:
买了一个罗马士的20000mA
双向18W快充
就是体积像砖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罗马士的20000mA
双向18W快充
就是体积像砖头

日常出门带一块大板砖的路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日常出门带一块大板砖的路过。。

不常出门,一般有快充,没有快充都用笔记本电脑当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常出门,一般有快充,没有快充都用笔记本电脑当充电宝。

过年过节有事回老家。。。

网友:
确实不一定虚标,但这效果图太假了

网友:
是不是什么石墨烯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罗马士的20000mA
双向18W快充
就是体积像砖头

罗马市就是个爆炸机,厂家态度也非常恶劣。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0915600
建议早点退货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罗马市就是个爆炸机,厂家态度也非常恶劣。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0915600
建议早点退货退款 ...

那什么牌子靠谱?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充电宝,有什么推荐牌子吗

网友:
常识,没有常识的人才会相信。

网友:
一节 18650 对应 2Ah~3Ah,多了扯犊子。

厚度小于一节 18650 的就是软包版,一年就鼓包,垃圾不能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什么牌子靠谱?

小米?我也不确定,但是罗马仕是确定不靠谱的。

网友:
小米老板用18650的很好,但假货很多也停产了;新版用软包的就是垃圾,普遍反应一年就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是电工,小品牌 20000mA 是型号,哈哈

哈哈,太合格的二楼了。
我一同事,曾经产品上用锂电池。刚开始买了个4AH的(应该是足量的),后来测试发现产品功耗有点大,不改方案只能增大一倍容量,用了8AH的,体积是大了些,测试了一下,发现只有6AH左右的容量,然后商家解释,测试要严格按照放电曲线去测试,要不容量是不准确的。后来大家想想,罢了,不如买个12AH的,反正体积还够。
结果,12AH的买来后,和8AH的一样的,测试了一下,还是只有6AH。然后就质问商家,商家就说,12AH那是型号。。。。。。

网友:
电子技术里,电池技术是世界难题,所以你觉得可能吗?

网友:
抽奖得了一个,小米六,可以充一次,然后只利10%左右,但是重量小,好带,也就留下了,

网友(2019-11-24):
肯定虚标了,现在手机电池成为手机发展最大瓶颈了,如果能做这么小,容量还这么大那手机就可以做得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