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现在万用表也流行全自动档?

楼主(2019-09-10):
搜索垃圾 9205 时,偶然间看到了这么一款万用表,号称全自动档。
没表盘也就算了,连功能切换钮也只剩下电容档了,其余档全自动识别切换。

弱弱问一句,这表能用么?测一半被换挡了(例如电压档->电阻档)会不会抓狂?

另外从牌子来看,这表应该是抄的,源头是哪个型号呢?还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A:
啥时候电流和电压也能自动就买!

网友B:
我买了个华谊的
反正干正事不能用,有时我是想测个很低的电压,它给我测出个电阻来,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电流和电压也能自动就买!

测着电压自动换电流,太酸爽:相当于自动挡车高速上直接切倒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华谊的
反正干正事不能用,有时我是想测个很低的电压,它给我测出个电阻来,靠

我就说嘛,低电压很容易误判成电阻;

瞬间高压的话指不定还会烧坏电阻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说嘛,低电压很容易误判成电阻;

瞬间高压的话指不定还会烧坏电阻档 ...

我有一次出门带这个,觉得小巧方便,结果调试板子时候,很蒙逼。
现在也就给邻里帮忙时候,量量220V和线通断才用它。

网友:
n多年前 日本就出过这样的,但是电流 电压 肯定还是要手工换表笔的

网友:
50包邮还送螺丝刀套装,这价格不多指望,
凑合能用,相比同价位低端表
至少避免了档位/表笔座接触不良的问题,装修施工用还不错的

网友C:
这是给电工用的,不是电子工程师,是只接触220V、380V那种电工用的。

网友:
也买过几个自动测量表,使用自动调节速度很慢,要几秒钟才能得到结果,真的不好用。还是普通的好用

网友B:
刚好华谊表在旁边,实测下
0.3V以上电压能正确识别,0.3V以下电压识别为电阻

网友:
我去,这不就不让测低电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华谊的
反正干正事不能用,有时我是想测个很低的电压,它给我测出个电阻来,靠

汽车自动档要是像这表一样SB,那就出大事啦。

网友:
表上写了的, 0.5-600V,没有说到0.5V 一下电压 的啊。
日常使用也不会有这么低电压。普通人日常,不是电工日常啊。

网友:
不喜欢这种全自动的

网友D:
这种初衷应该是为了节省成本吧?换档表盘成本占比肯定不小。

网友E:
为了精简按钮而精简,过分了,就不方便了

网友F:
给接线的电工用还行,给电子工程师用就不专业了

网友G:
好用吗?之前总拿电流档测电压保险丝烧了

网友H:
想起来泰克示波器有个AutoSet键,真正把示波器用来解决问题的人都不用

网友I:
请问我想测量一个包含交流分量的直流脉动电压,它给我显示多少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起来泰克示波器有个AutoSet键,真正把示波器用来解决问题的人都不用

老司机需要手动挡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我想测量一个包含交流分量的直流脉动电压,它给我显示多少欧姆?

测个高低电平就有欧姆示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初衷应该是为了节省成本吧?换档表盘成本占比肯定不小。

不带表盘的已经有不少,太多功能自动切换就会干扰操作。

网友I:
引用 楼主:
测个高低电平就有欧姆示数了

我同事买了这种SB万用表,它完全不知道我想测开路、电压还是什么,总跳到电流档,这种水货万用表的电流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华谊表在旁边,实测下
0.3V以上电压能正确识别,0.3V以下电压识别为电阻

仿佛获得了新功能:测量电源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同事买了这种SB万用表,它完全不知道我想测开路、电压还是什么,总跳到电流档,这种水货万用表的电流 ...

甚至不能正确识别电流孔表笔,真是蛋疼了。

一测试采样电阻上有电压,就认为插电流孔了,这设计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用吗?之前总拿电流档测电压保险丝烧了

目测用起来想问候设计师全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接线的电工用还行,给电子工程师用就不专业了

已经有兄弟反应会乱跳电流档,这就蛋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精简按钮而精简,过分了,就不方便了

应该把电容档也给做进去,全自动测电源的电容,测电阻的电容,测火线的电容

网友J:
电压和电阻做到一个档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压和电阻做到一个档

-~V A R C L 应该全做到一个档,切换看心情

网友:
有一部分是我的方案 大家有什么疑问我可以解答。楼主位的设计有缺陷,电压会误判电流,保护没问题不会酸爽,后面改成插孔识别电流就没问题了

网友:
全自动识别短路优先于0电压 所以电压都会有死区,速度上手动挡最快 自动档次之,全自动最慢。原理决定的,也没有几秒,两秒内肯定出数据,一般都是1秒

网友:
识别不能满足所有场景,这两款是针对电工的,对工程师来说有点简陋了。后面会出一款更专业的,电压电阻二极管LED电容自动识别,电压50mv起测 。电流AmAuA自动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给电工用的,不是电子工程师,是只接触220V、380V那种电工用的。

正解,只是为了精简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华谊表在旁边,实测下
0.3V以上电压能正确识别,0.3V以下电压识别为电阻

万用表的直流量程是0.5-600V
+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测用起来想问候设计师全家

设计师也是操碎了心,就不要为难他们了。     还是问候一下连安全距离都不考虑,测高压电电流保险和表笔座就跳火的某大品牌胜X的设计师吧!现在估计改掉了吧。

网友:
这种产品就是噱头,其实很垃圾!

网友:
笑死我了,这样的表还有人买?

网友:
目测这种东西是个巨坑。。

网友:
电压会误判电流,低电压误判成电阻还不爽歪歪

网友:
上个月用了三年的福禄克101被电池漏液坏了主板。然后上周买了一台二手福禄克111。卖家说他自己用了十几年了。现在基本闲置才出掉。性能还是刚刚的。到手拆开看,主板上的版本日期还是2000年的。工具就不能贪便宜。会坑死你。

网友:
我买过一个类似,好早之前的, 显示屏可视角度巨差,退了

习惯了福禄克 超灵敏的通断档, 通断档速度慢的表都用不了了

网友:
我感觉是众仪最先做的, 有一款很小的

网友:
近来也买了些自动换挡表来玩,前几楼那同外型的自动挡表的切换速度较慢,上个月也买了个差不多价的自动挡表玩,但切换挡位明显快上许多,做通导测试几乎 200ms 就有反应了。

网友:
果然 懒惰才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网友:
反应估计很迟钝吧?
UT-61E没它智能吧,已经慢到不能忍受了。

网友:
很多年前见过一个人拿一个万用表就是一个球,可以在地上拍的,上面出来两根线

网友:
一丁点也不好用,我还是喜欢能分体的万用表能把表放在现场自己跑来测量电压电流

网友:
这种表看着是全自动,有时候还是需要用手按按键来选择档位,这种表比自动挡反应还慢。当你只用某个量程时,你就生不如死了,作为专业电工,还是喜欢手动挡

网友:
这简直没法用

网友:
这个表我知道,设计理念是结构工程师提出来的。

网友:
没意思,多个按键来切换也不见得很麻烦

网友:
这个肯定是潮流

网友(2019-10-20):
我還在使用指針錶,你們都已經上全自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