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速开关三极管,用于产生1MHz正负方波

楼主(2019-09-10):
需要产生1MHz正负40V方波,电流小于100mA. 信号源是用函数发生器产生两路相位相反的PWM方波。

现阶段用两个半桥驱动,驱动4只Nmos构成的H桥。具体电路如图。但超过300Khz,边沿就不够陡峭,大约在600K会变成三角波。且在MOS关断的时候会产生阻尼震荡。

由于电流比较小,现在希望用PNP+NPN的三极管做全桥,求推荐高速开关三极管。或推介其它方案。

网友:
如何实现交流恒流

网友:
8050 8550 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s应该比三极管快,是不是你的驱动不够快?

mos比三极管快?  第一次听说。mos一堆寄生参数,影响了电路的时间响应
楼主MOS那个米勒效应要对付下,按照手册,不应该这么差啊

网友C:
以前用过BFT92,pnp型的,用在百兆通讯上。

网友D:
1MHz,周期应该是1us,一个上升一个下降沿,如果分别都是5%,就只有50ns了。Mos管都得挑快一点的。找哈数据手册看看上升沿和下降沿吧

网友:
bss84/2n7002(一大堆7002这些兼容型号)
开关非常快

网友:
通信的估计用得多

网友E:
可以看看RF三极管  那速度 上百M

网友F:
引用 网友A:
mos比三极管快?  第一次听说。mos一堆寄生参数,影响了电路的时间响应
楼主MOS那个米勒效应要对付下,按 ...

MOS也有高频管的…1MHz可选的非常多,估计是楼主选错管了,选了个输入电容大的

网友:
基级加二极管是加速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Hz,周期应该是1us,一个上升一个下降沿,如果分别都是5%,就只有50ns了。Mos管都得挑快一点的。找哈数据 ...

所有的器件参数都选在了50nS左右,但实际效果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S也有高频管的…1MHz可选的非常多,估计是楼主选错管了,选了个输入电容大的 ...

这个有可能,但是只注意到上升和下降时间。选了个电流大的,可能输入电容也比较大,一会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比三极管快?  第一次听说。mos一堆寄生参数,影响了电路的时间响应
楼主MOS那个米勒效应要对付下,按 ...

是啊,就是想到要对付米勒效应和mos其他一堆寄生参数,所以想换三极管,毕竟电流没什么太大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BFT92,pnp型的,用在百兆通讯上。

谢谢,这款耐压好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RF三极管  那速度 上百M

有没有什么常用的推荐?好多三极管在放大区速度非常快,但由于存储效应的存在,用做开关管时存储时间非常大,导致关断时间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S也有高频管的…1MHz可选的非常多,估计是楼主选错管了,选了个输入电容大的 ...

查了,确实如你所说,我选的mos输入电容接近1000p,而bss84/2n7002这些小电流的只有30-50pf的输入电容。

网友:
不要以为功率三极管的速度慢,就以为 三极管的速度都慢,FM 收音机的高频放大不都是三极管吗?读书时玩的S9018 Ft=1000MHZ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查了,确实如你所说,我选的mos输入电容接近1000p,而bss84/2n7002这些小电流的只有30-50pf的输入电容。 ...

而且LM5106最大的输入频率并不能达到1MHz,400KHz以下。。。

网友G:
三极管不要到深度饱和状态应该可以

网友:
一般选电流小一点的,电压满足要求      电流电压都跟结电容有点关系

网友H:
管子开关的时候有阻尼震荡,可以加一个串联的RC   来吸收这个震荡,具体的值在坛子里面有帖子,搜    rc吸收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而且LM5106最大的输入频率并不能达到1MHz,400KHz以下。。。

嗯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300K以上波形就开始不陡峭了,到了600K就没有实用价值了。
有没有更快速的驱动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管子开关的时候有阻尼震荡,可以加一个串联的RC   来吸收这个震荡,具体的值在坛子里面有帖子,搜    rc吸 ...

串联RC,那不是更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而且LM5106最大的输入频率并不能达到1MHz,400KHz以下。。。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极管不要到深度饱和状态应该可以

三极管的B极饱和电流是随着负载电流变化的。在BC极加肖特基二极管可以保持临界饱和状态,但不知是否有电路推荐或注意事项?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串联RC,那不是更慢了。

在  d s   两个地方加,串联的rc  与  ds是并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  d s   两个地方加,串联的rc  与  ds是并联关系

哦,你是说类似阻容吸收电路?这个对抑制振荡有帮助?试试看。

网友I:
一对1.35元 FZT851TA FZT851 FZT951TA FZT951 真正进口全新原装
+
UCC27537

这是验证过的4MHz DRSSTC方案物料,不过最高只有35V,怎么扩展自己想办法

网友:
不想动脑筋的话,送你一颗银色子弹

LMG5200

网友:
UCC21520这种专用芯片

网友:
8050+8550推BD139+BD140可以上4M,只不过我当初测试电压是15V,上升下降沿都还不错,这个频率,我的经验是不要想着硬驱MOS了,需要考虑栅极谐振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对1.35元 FZT851TA FZT851 FZT951TA FZT951 真正进口全新原装
+
UCC27537

FZT851我看手册关断时间有1000nS, 这个指标没关系?
LMG系列的芯片牛逼呀!
中秋快乐。

网友J:
可以使用0~~1G运放,稳定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使用0~~1G运放,稳定可靠。

没有40v吧

网友K:
电路上HS怎么没有连接出去?

网友:
100V的都有(不过 没有1G,具体带宽忘记了) 就是价格太贵。

网友:
要一个完美的方波输出,这频率是极关键的,也确实不好搞。

网友:
完美的方波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路上HS怎么没有连接出去?

是的哦,赶快跳个线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