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继电器不适合小电流场合,各位这个电流一般用到多少

楼主(2019-09-10):
如题。宏发的网站上有这些数据。镀金触点5V/10mA,然后标注的功率继电器一般是200mA以上
我现在想用HF115F-A来做AC220V检测,这是我所知最常见的小型AC220V线圈继电器,触点控制PLC的一个24VDI输入,电流一般在7mA左右。难道没人这么做过吗?按照宏发说明这么做不可靠,各位遇到过不可靠的案例吗?

网友A:
1000多个10A 的继电器用于信号开关两三年了好像还没有一例出现继电器故障的。

网友:
是的,有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多个10A 的继电器用于信号开关两三年了好像还没有一例出现继电器故障的。 ...

继电器型号,还有触点的负载电流电压,动作频率,这三方面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B:
镀金触点接触电阻会变大??
什么原理??黄金被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0多个10A 的继电器用于信号开关两三年了好像还没有一例出现继电器故障的。 ...

用的什么牌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型号,还有触点的负载电流电压,动作频率,这三方面能提供一下吗? ...

继电器就是便宜烂大街的松乐SRD-12VDC-SL-C,电压电流不清楚,是控制第三方门禁板,大概就是驱动个光耦的电流吧,动作频率不高,一天<500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金触点接触电阻会变大??
什么原理??黄金被氧化?

非镀金触点,接触电阻变化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镀金触点,接触电阻变化更大

哦,看错了。
就看到镀金触电,10mA了。
还觉得奇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就是便宜烂大街的松乐SRD-12VDC-SL-C,电压电流不清楚,是控制第三方门禁板,大概就是驱动个光耦的 ...

看了一下才发现,松乐这款继电器,居然没有最小负载值。我估计并不是无限小,而是产品质量保证控制的比HF更松,所以也就不写这类参数了

网友B:
我记得有些继电器,在设计时为了保证接触电阻,特意在机械结构上进行了设计,每次吸合时,两触点之间都会产生一些水平位移。

楼主:
HF115的镀金触点款,不是常见货,需要订货,最小起订量500只,单价估计20多元……
所以,如果板子面积允许的话,可以这样,220V驱动普通HF115F-A,然后HF115F-A驱动DC24V线圈的HF49FD,普通非镀金触点HF49FD可以闭合5mV/10mA负载,这样就能驱动PLC的光耦输入了,同时由于24V线圈打开时具有高压,能有效击穿HF115F-A触点上的污染物,所以可以保证HF115F-A的触点可靠性。感觉这个方案,像在脱裤子放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些继电器,在设计时为了保证接触电阻,特意在机械结构上进行了设计,每次吸合时,两触点之间都会产 ...

大一点电流的低压断路器,都不是直接垂直吸合的,而是错动碾压闭合,保证去除接触部位的污染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就是便宜烂大街的松乐SRD-12VDC-SL-C,电压电流不清楚,是控制第三方门禁板,大概就是驱动个光耦的 ...

全密封不过大电流没事,过大电流打火容易氧化,不密封也容易氧化(鼠标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密封不过大电流没事,过大电流打火容易氧化,不密封也容易氧化(鼠标键) ...

http://cn.hongfa.com/faq
宏发FAQ第10条

网友:
以前一直以为是功率继电器对触点加工中脱脂,去尘,酸洗等流程要求不是太高,所以表面留有一定油膜或别的杂质,导致小电流低电压应用场合有时会遇到接触不可靠,而大电流下油膜容易被击穿。

楼主:
以前只知道高压继电器,有真空和SF6的,原来电压不是太高的场合,也有氢气或者氮气的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友D:
记得上学时老师讲过,大电流继电器触点一般都是银制的,银容易被氧化成氧化银,氧化银不导电,接触时大电流产生的电弧会把氧化银烧开而导电。所以对最小电流有要求,这个最小电流也叫“湿润”电流。

网友(2020-01-06):
引用 网友D:
记得上学时老师讲过,大电流继电器触点一般都是银制的,银容易被氧化成氧化银,氧化银不导电,接触时大电流 ...

多些了,原来要产生一些电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上学时老师讲过,大电流继电器触点一般都是银制的,银容易被氧化成氧化银,氧化银不导电,接触时大电流 ...

学习了 之前还真没留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上学时老师讲过,大电流继电器触点一般都是银制的,银容易被氧化成氧化银,氧化银不导电,接触时大电流 ...

假如用信号继电器切换高内阻信号咋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