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I4B安装ubuntu18再虚拟XP卡成狗

楼主(2019-09-10):
RPI4B出来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没有支持到ubuntu,不过已有大神成功编译出RPI4B上可以运行的ubuntu18(64bit) 。
装好了ubuntu,怎么能不去怀念一下那个无法忘掉的操作系统XP,哪怕它卡到我怀疑人生

【*】下载ubuntu Serive版本的IMG文件,解压后,使用工具win32Image烧录到SD卡后插入树莓派引导系统。
        https://github.com/TheRemote/Ubu ... unofficial/releases
        Username: ubuntu
        Password: ubuntu

【*】修改镜像源:
/etc/apt/sources.list 文件中镜像源服务器地址 http://ports.ubuntu.com/http://mirrors.ustc.edu.cn/ubuntu-ports/

【*】安装更新
        sudo apt-get update && sudo apt-get dist-upgrade

【*】安装ubuntu-desktop ( 或者 kubuntu, xubuntu ) *V5版本kubuntu似乎显示会有问题
        sudo apt-get install ubuntu-desktop

【*】禁止开机网络等待服务,否则开机如果没有插入网线会等待2分钟
        sudo systemctl mask systemd-networkd-wait-online.service

【*】安装虚拟机 qemu
        sudo apt-get install qemu-kvm qemu virt-manager virt-viewer libvirt-bin

打开虚拟机新建一个虚拟机,并加载XP的ISO开始安装XP(整个过程4~8小时.....)

网友A:
XP 里面再开虚拟机跑CentOS啊!

网友B:
QEMU想不卡都难吧

网友C:
真厉害,拐了弯又回到windows了

网友:
......?只能说这种玩法口味真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 里面再开虚拟机跑CentOS啊!

哈哈哈,就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 里面再开虚拟机跑CentOS啊!

+100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 里面再开虚拟机跑CentOS啊!

合格的2楼,大写的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QEMU想不卡都难吧

对它不了解,我也是第一次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厉害,拐了弯又回到windows了

主要是为了装ubuntu,XP只是顺手一笔

网友D:
指令集都不一样,没有JIT,逐条解释来执行当然卡
要用什么程序用winearm跑就行了

网友E:
以前同事还问我树莓派能不能跑windows,看来楼主找到了好方法ʕ•ٹ•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令集都不一样,没有JIT,逐条解释来执行当然卡
要用什么程序用winearm跑就行了 ...

也不是为了跑程序,纯属好玩。不过谢谢你,我去了解一下winearm。

网友F:
qemu可以模拟win?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同事还问我树莓派能不能跑windows,看来楼主找到了好方法ʕ•ٹ•ʔ

也就只能跑一跑了,因为卡的不要不要的。什么也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qemu可以模拟win?

可以啊。不过虚拟出来的显卡好差劲,非常卡

网友:
不卡就不叫qemu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为了装ubuntu,XP只是顺手一笔

ubuntu 流畅吗?

网友:
真香,顶一个。

楼主:
据说启动时间是30秒,我也没实际测过,感觉启动速度还可以。运行了几个自带的程序,都还是流畅的,不过打开程序的时间不短,本以为可以达到我电脑虚拟ubuntu的速度,什么都可以秒开秒关,没有延迟。可能与SD卡速度有关,也有可能是测试版效率还没有达到最好。

网友:
楼主很有才 二楼更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