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可以用于车载的手机4g信号增强器推荐

楼主(2019-09-10):
如题,有朋友在跑网约车,问有没有可以增强手机4g信号的装置,有时候信号差抢不到单,希望网友们推荐一个,
某宝上看了一下,价格差距很大,无法分辨性能好坏,有了解或用过的网友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个运营商?

网友:
多wan合路

网友A:
手机信号放大器这东西使用范围极其有限,要求的条件就是信号有够差,空间范围封闭。
开网约车,那就是在私家车里,信号是个开放空间传播,不满足空间封闭和信号足够差的任何一个条件。
所以,别琢磨买这个。没有屌用。换个手机或者换个运营商靠谱多了。

为什么说信号要足够差或者空间要封闭呢?
信号不够差,那放大就没意义,好跟更好没差多少,对手机来说,没有质的飞跃。除非是没有到有,或者是非常差到可以使用。
至于封闭空间,更重要了,拟引入的信号在经过放大后,不能回头干扰到引入信号源,如果那样,不就自激了?你放大过的信号,当成了信号源输入了,那成啥了。

网友B:
之前讨论过,2G信号放大器很便宜,4G放大器非常昂贵。

网友:
买信号接收好的手机

网友:
把手机天线引出车外,或者撕掉所有玻璃上的膜

楼主:
谢谢!我待会看一下相应的设备。

楼主:
谢谢,我让他看那个运营商信号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信号放大器这东西使用范围极其有限,要求的条件就是信号有够差,空间范围封闭。
开网约车,那就是在私 ...

谢谢!细想一下还真是这样的,楼上网友多wan的方案,我打算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讨论过,2G信号放大器很便宜,4G放大器非常昂贵。

谢谢站长!我试一下楼上网友的多wan方案。

楼主:
无线多卡聚合4G路由器价格好贵,我找到的最便宜的也要2500以上了。

网友C:
站长以前不是有个帖测评蜂易达的么,不过只有2g。后来我自己买了个带4g的,399-40到手,家里用,对数天线放4楼正对着远方的基站,室内天线放2楼,已经使用一个多月感觉ok。
原来室内基本电话都打不了,信号大概-110dbm以下,开了这个后电话4g上网基本没问题,信号-85dbm左右。
一般手机输入 *#*#4636#*#*  可以看信号强度
放大器有个要求,就是外天线和内天线必须得有隔离!如果你愿意车顶放个天线,车内再放个天线可以试下,有个低端款的好像159可以到手。或者另外一种不想换手机方案买个好点的4G转wifi

网友:
4G路由,加室外天线,手机用路由器wifi ,多路聚合没必要,太贵,而且多路聚合都是从人家服务器出口出去,一般都是搞直播的用,速度高,延时却不低

网友:
感觉如果手机在车里信号不好,加一个信号放大器也不见得会有多大的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站长以前不是有个帖测评蜂易达的么,不过只有2g。后来我自己买了个带4g的,399-40到手,家里用,对数天线放 ...

你确定4G上网信号也能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4G上网信号也能放大?

能,实测过了。产品说明也是说能的。带4g的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长以前不是有个帖测评蜂易达的么,不过只有2g。后来我自己买了个带4g的,399-40到手,家里用,对数天线放 ...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和建议!

网友D:
最近刚买了一个手机信号放大器,安装有个要求“室内天线和室外天线要隔一堵墙安装,还要隔八米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刚买了一个手机信号放大器,安装有个要求“室内天线和室外天线要隔一堵墙安装,还要隔八米远”。 ...

谢谢分享,这个要求车内达不到。

网友:
车窗玻璃膜注意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