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运放反相放大电路的诡异问题

楼主(2019-09-10):
如图,U406 AD8065接成跨阻放大器,U405B TL072接成有源钳位,U405A作为第二级放大及调零。前面信号源是光电二极管。
OPA1_O是DAC输出,用来调整零位,后面OPA2_P进stm32f303的内部运放再做可变增益放大后进ADC。

光电二极管接通时读数一直在漂。用示波器检查AD8065输出端波形,同时前面反复接通/切断光电二极管,波形如图,说明前面TIA放大器是正常的。

再检查TL072输出端波形,光电二极管接通瞬间有过冲,如图:

去掉C408、去掉R404、把TL072换成OPA2277,问题都照旧。哪位大侠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大佬,U405B的玩法是干啥的呢?

网友B:
OPA1_O是DAC输出 有缓冲没?

网友C:
建议吧C408加到1000P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U405B的玩法是干啥的呢?

U405B是为了让两只BAS116的两端同电位,这样能最大限度地减小漏电流。我也是从孟欣六位半还是哪个贴子里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A1_O是DAC输出 有缓冲没?

哦,其实就是stm32f303内部运放做了缓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吧C408加到1000P以上试试!

随手拿了个4.7nF焊上试了一下,没啥变化。。。

网友D:
感觉还是前级带来的,你把AD8065输出端波形变大变宽看看。或把C405去掉试试。

网友E:
光电管替换换电阻看漂不漂

网友F:
VREF_1/10VDDA几伏?

网友:
学习了,跨阻放大器

网友G:
读数在飘你也不说下怎么飘的?一直增加还是一直减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前级带来的,你把AD8065输出端波形变大变宽看看。或把C405去掉试试。 ...

好,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电管替换换电阻看漂不漂

什么意思?光电二极管是电流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VREF_1/10VDDA几伏?

3.3V的1/10, 0.33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读数在飘你也不说下怎么飘的?一直增加还是一直减小啊?

贴了波形图啊,一开始大,然后一直减小。

网友H:
d401  402  功能是可以吸收正负过冲电压    副作用就是造成输出电压飘动  曾经12bit  AD采集电路中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H:
d401  402  功能是可以吸收正负过冲电压    副作用就是造成输出电压飘动  曾经12bit  AD采集电路中的坑 ...

谢谢,您看下原贴,我把R404断开试过了,问题照旧,所以和D401/D402无关。

网友I:
Mark一下,楼主在哪?我可以将信息转我司当地FAE协助你这边调试。晚点我先用LTSpice来做个TIA AD8065的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光电二极管是电流源啊

看等效没电流是漂移与否,确定是光电管还是其他外围引起漂移

网友:
可能信号源是光电二极管电压会漂,直接耦合后面的也跟着漂,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第一级放大、第二级跟随,如果光电二极管接收的是交流信号 那么最好用电容耦合一下

网友J:
D403和D404以及D405有泄露电流的隐患,如果想要控制输入电位,应考虑使用JFET管,这两种二极管泄露电流都是nA级别的,漏电流大了,JFET管漏电流只有几到几十pA,适合用于光电管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Mark一下,楼主在哪?我可以将信息转我司当地FAE协助你这边调试。晚点我先用LTSpice来做个TIA AD8065的仿真 ...

北京,五道口附近。感觉我这个不至于太复杂吧。。。自己用multisim模拟了一下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D403和D404以及D405有泄露电流的隐患,如果想要控制输入电位,应考虑使用JFET管,这两种二极管泄露电流都是 ...

不是吧,BAS116是我专门选的超低漏电流二极管,典型漏电流3pA (75V反向电压)。加上有源钳位,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网友:
输入端用基准源+30K电阻测试下看漂不漂

楼主:
解决了,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确实是电流源的问题。

把前级波形放大仔细看了一下,其实和后级情况一样,只是幅度太小所以不明显了。

电流源用的是以前做的2节电池+TLP190,用TLP190的输出端当作光电二极管。以前某次做实验时用稳压电源给TLP190初级供电,结果后面ADC波动很大,于是换成电池供电了,偷懒没加LDO。然后估计是某次用完一晚上没关,电池有点衰减了,那个曲线其实是电池放电时电动势下降导致的。

换成全新电池再试,效果好多了,示波器上看不出波形有问题了,从ADC读数还能看出一点点。看来这个电流源还得改,改成电池+LDO+TLP190的配置应该没啥问题了。

网友:
膜拜高端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