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二极管原理分析

楼主(2019-09-10):
下面这个是Raspberry Pi 电源原理图

有人可以分析下正向导通时两对三极管电流的推导吗? 就是两边电流之间的关系(R2,R3的电流)说是电流镜的变形,还是不怎么看懂。

网友:
树莓派新一点的版本这部分电路都去掉了

网友:
正向导通的时候没什么可推导的,Q3 的寄生二极管导通,同时栅极被 R3 拉低,PMOS 本身也是导通的

这个电路主要是为了防倒灌吧,左侧 POWER IN 没有电,而右边 5V 有电时,U14 里右侧这个 PNP 管会导通,把 R3 上侧拉高,PMOS Q3 就关断了
U14 左侧的 PNP 管是为了防止 POWER IN 到 5V 正常导通时,U14 右侧的 PNP 仍然导通把 PMOS 关断

网友:
https://www.raspberrypi.org/forums/viewtopic.php?t=94646 这里最后一个回复,这块电路实际还挺复杂的

网友:
坛里讨论过这个好像。

网友:
早有大神分析过了,给你个传送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8515-1-1.html

网友:
请问这个电路能100%放置倒灌吗,当POWER IN段电压稍微比右边低时?

网友A:
之前想用来做防倒灌,结果还是用二极管好,这个电流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想用来做防倒灌,结果还是用二极管好,这个电流太大

电流太大是什么意思  哪部分的电流大了

网友C:
不靠谱,在导通情况下,导通电阻为0,左右没有压差,输入段电压突然变低,如何及时隔离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太大是什么意思  哪部分的电流大了

想用来隔离电池充电

网友:
mark~紫薯布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靠谱,在导通情况下,导通电阻为0,左右没有压差,输入段电压突然变低,如何及时隔离断开? ...

mos导通后两端是有微小的压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导通后两端是有微小的压差的。

毫欧级别的内阻,不至于复杂化加运放来检测吧,那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