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M32F499芯片资料集(更新至2023.11.22)

楼主(2019-09-10):
2019.09.10发布0.8版整理资料。
2019.10.06更新:增加硬件IIC、ADC采样例程,修改hal库,增加直接从KEIL下载方式,更新了所有的例程。原理图更新,增加了TKM32F499芯片的原理图及PCB封装。
2020.04.17更新:主要更新   1、下载小工具flash_download,支持大文件烧写; 2、更新Bootloader,不仅支持程序下载,同时也支持图片,字库,TXT等数据下载;  3、新增两个例程。
2020.09.07更新:1、CAN例程;2、USB虚拟U盘及串口例程;3、完善TK499库;其它软件硬件一些优化
2022.03.26更新:1、增加arduino 支持;2、GCC编译器参考工程;3、外设库重要更新;4、优化UART初始化流程;5、bootloader编写,远程升级,下载算法等一系列更新
2022.05.12更新:更新Bootloader、Bootloader编写程序、全新flash_download工具,稳定高效小体积、增加CRC例程、仿真说明及仿真文件、规格书及原理图更新
2023.11.22更新:新增例程systick(计数)及SPI 收发(电阻触摸屏)

程序都是基于KEIL 5.27编译的
8、TK499_ADC(芯片设计10通道,

嵌入式操作系统

IAR编译器工程模板

硬件相关

下载方法及Bootloader

图片及字体取模小工具

芯片手册及芯片规格

关于仿真

用JLINK、DAP……等仿真器下载的算法文件及说明

arduino 支持(把json网址复制到arduino IDE首选项中即可在开发板列表中安装)
https://v1.cecdn.yun300.cn/100001_2012215089/package_TK499duino_index.json

其它

网友:
支持cmsis 调试吗

网友:
来点屏的资料,不是裸屏哦

楼主:
慢慢来,资料会更新的

网友:
有gcc的demo吗

网友A:
资料确实够新的,MDK版本竟然比我的都还高了。

网友A:
看了下,没找到跟sdram相关的代码。难道这个芯片不需要配置sdram接口,直接就像用内存一样使用就好了。底层驱动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

楼主:
不需要配置,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资料确实够新的,MDK版本竟然比我的都还高了。

我在用5.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5.28

比5.23增加了些啥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慢慢来,资料会更新的

7寸屏的1024*600的支持视频流畅的播放么?要是能支持15寸屏就更好了,串口屏就可以退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配置,直接用就行了

片子数据手册有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之前用STM32和OV7670做过一个小相机的?之前我还用过你的开源资料,哈哈

网友:
估计ROM已经配好了SDRA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7寸屏的1024*600的支持视频流畅的播放么?要是能支持15寸屏就更好了,串口屏就可以退位了。 ...

不可能,CPU和内存带宽决定了

楼主:
不要想着拿着一个单片机,什么事都来干啊,视频是肯定不合适的了。其实还是各司其职,单片机干该单片机干的事就行

网友:
这个MCU的价格大概多少?对标STM32F407吗?

楼主:
如果单单买芯片,不要我们的屏的话,样片25元,批量20@1K,类似F429,如果买我们的液晶屏,有的型号直接赠送芯片,有的型号仅需多加5元就能得到这个芯片;关于优惠补贴计划,中秋节后我们将会上架更多型号,补贴后芯片的价格  0元~9.9元  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没找到跟sdram相关的代码。难道这个芯片不需要配置sdram接口,直接就像用内存一样使用就好了。底层 ...

Sdram内置  固定了参数 也不需要复用引脚分配  貌似寄存器搞个上电默认值就行  不用陪了

网友:
看了一下,吊炸天呀,没记错的话,大约十年前买过楼主的液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单单买芯片,不要我们的屏的话,样片25元,批量20@1K,类似F429,如果买我们的液晶屏,有的型号直接赠 ...

这就很不错了,原来20多有些贵

网友:
哇,这io排列,好赞!!!

网友:
UI使用的图片如果尺寸比较小,就是存在SPI Flash里,如果尺寸较大,SPI Flash存不下的话,也可以存在TF卡里吗?放TF卡里刷图会不会比较慢?
另外有没有计划支持SPI NAND Flash?128MB的5块多,性价比与可靠性应该会比同样容量的TF卡高。

网友:
下需要用到点屏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单单买芯片,不要我们的屏的话,样片25元,批量20@1K,类似F429,如果买我们的液晶屏,有的型号直接赠 ...

看来不止 一个型号。。。。。。

网友:
两个图层的应用代码也整理一下吧。

网友:
参数很美好,可惜国产的不提坑多的问题,供货都无法保证啊

网友:
楼主的屏幕看起来显示效果很好!

网友:
what is the package of the MCU? size, pitch? It looks the user manual is not finished.

网友:
要是有个网口 就更强大了.

网友:
这芯片没有SRAM?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有摄像头接口吗?

网友D:
有跑ucos 或者RTT一类系统的吗

网友:
这么强大的芯,有个网口才更好

网友:
楼上的还要去网口的,usb口都不是主机呢,你们要求也太高了吧

网友:
内置网络是个大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跑ucos 或者RTT一类系统的吗

RTT已经移植好了,ucos 太普通了,反而没移植,我叫工程师移植一下就行了,然后把代码上传到论坛上来

网友:
我们刚好有这个需求: ARM芯片 + 5寸全视角IPS屏(电容触摸)
不需要视频播放,只要图片显示。
不知道ARM芯片 + 5寸全视角IPS屏,能到什么价位?

网友E:
能看看RTT的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看看RTT的例子吗?

RTT的例程很快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
楼主是某宝那家做屏幕的吗?感觉好熟悉的名字。现在做芯片了?

网友F:
emwin的例程没看到啊,什么时候可以有

网友:
把流行的系统ucos ,rtt, freertos移植下。然后emwin, 周立功最新的gui移植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的SDRAM是32位的吗,后续有16M的SDRAM版本没,感觉emwin开三缓冲后,8M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emwin的例程没看到啊,什么时候可以有

有的,例如做活动的那个4.3寸屏就有,我们公司官方淘宝店店里的大部分都已经支持emWin了的,以后会尽量向AWork上靠,支持国产优秀的UI

网友G:
可以自己写bootloader吗?

网友G:
或者说要用这个芯片的话,硬件设计上必须要接usb?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的,例如做活动的那个4.3寸屏就有,我们公司官方淘宝店店里的大部分都已经支持emWin了的,以后会尽量 ...

买你们的样品 刷屏速度太慢 后续有优化嘛 上个月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你们的样品 刷屏速度太慢 后续有优化嘛 上个月买的

你看是哪个例程,有一个例程是emWin的问题,我暂时办法优化,例如那个旋转界面的,emWin的刷屏方案是一行一行地刷,不是大块优先。你可以刷一下其它例程,或者你看开机的几个画面,是不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是哪个例程,有一个例程是emWin的问题,我暂时办法优化,例如那个旋转界面的,emWin的刷屏方案是一行 ...

就你们发货烧的程序

楼主:
这个例程是比较慢的,在回调函数里填充全屏约1秒,但是你可以看在main函数中用同样的渐变函数填充全屏,基本看不到刷屏,速度非常快。这个例程仅当演示,暂时不打算优化,太老了,要快的用新的例程就行

网友:
i2s 仅支持主模式.

网友:
{:lol:这个必须得顶起,期待资料越来越丰富

网友:
发一些跑UI的视频看看效果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的,例如做活动的那个4.3寸屏就有,我们公司官方淘宝店店里的大部分都已经支持emWin了的,以后会尽量 ...

这个我编译不通过,对应的函数没有定义

..\OBJ\tk499.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User_RGB_LCD_Initial (referred from main.o).
..\OBJ\tk499.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WIDGET_SetFocusable (referred from widget_numpad.o).
..\OBJ\tk499.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LCD_X_Config (referred from gui_core.o).

网友:
内置网络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自己写bootloader吗?

可以的,以后我们应该会开源我们的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或者说要用这个芯片的话,硬件设计上必须要接usb?

可以不用USB下载的,也可以用串口,不过我们不推荐

网友:
看了demo板的电路图,发现IO排列比STM32好多了,相关IO基本都排在相邻位置。大赞!

网友:
好的,其实就是需要写自己的串口boot,因为要兼容之前的产品,所以也没有USB什么的,甚至因为要加密传输升级内容,所以还是希望有自己的boot
至于boot怎么烧写进去,有厂家出厂串口boot也就无所谓了,反正是一次性的烧写好了就行了

网友J:
2个问题:
1. boot模式有哪些?默认是怎么boot的?
2. SDRAM的功能是什么?现在是不是可以用了?可不可以在SDRAM里面运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2个问题:
1. boot模式有哪些?默认是怎么boot的?
2. SDRAM的功能是什么?现在是不是可以用了?可不可以在 ...

默认是串口+USB双重BOOT同时候命的
SDRAM就是单片机的内存了,你可以当它不存在,因为你直接当内存用就行,不需要特殊操作

网友:
谢谢答疑,那么扩展问题来了:
量产的时候不能USB和串口boot,可不可以从QSPI boot,然后将程序copy到SDRAM里面跑?
SDRAM的工作时钟是多快?跟M4核相同吗?

网友:
SDRAM带宽多少?4.3寸每秒能刷多少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编译不通过,对应的函数没有定义

..\OBJ\tk499.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User_RGB_L ...

方便的话换一个编译版本试试,我们现在用的是KEIL 5.27
这个软件比较大,可以叫客服在线给你传,论坛这里就不上传上来了,有800多M,论坛16M一个包都得几十个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的话换一个编译版本试试,我们现在用的是KEIL 5.27
这个软件比较大,可以叫客服在线给你传,论坛这里 ...

晚上回去在试试 ,过完节再说吧。这个板子最好有个能用的模板就好办了,另外问下 st emwin 可以替换里边的emwin库吗

网友:
有swd调试接口吗?其他配置都还好..

楼主:
这一版没有,你可以像linux那样用串口+LED灯打桩法调试

网友:
资料很全,围观一下

网友:
看来不错,空了整套板子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软件比较大,可以叫客服在线给你传,论坛这里就不上传上来了,有800多M,论坛16M一个包都得几十个包
it would be good to upload to a baidu net drive.

楼主:
KEIL 5.27:  https://pan.baidu.com/s/11MbUY2qPXvLrTWDwsJM7dA
提取码:gyew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版没有,你可以像linux那样用串口+LED灯打桩法调试

这个就略麻烦一点了。linux的nk和驱动有jtag也还是可以调试的,linux的app用gdb也还好,串口只能是一般的应用。涉及到协议或算法的,没有仿真,真心不太方便

网友K:
少了个以太网口,要不然就齐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少了个以太网口,要不然就齐活了

+1

网友:
8MB RAM也太厉害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KEIL 5.27:  https://pan.baidu.com/s/11MbUY2qPXvLrTWDwsJM7dA
提取码:gyew

有注册机么?

另外,芯片选择哪一家,要下载PACK ?

楼主:
注册机是通用的注册机,不用下载具体的PACK ,自带的选cortex-M4 FP的就行

网友L:
5个串口可以和TFT 同时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5个串口可以和TFT 同时用不

用RGB模式可以,用MCU模式的话,串口3已经重合了

网友:
这个什么

网友:
放到github上多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册机是通用的注册机,不用下载具体的PACK ,自带的选cortex-M4 FP的就行

好的。谢谢。

网友:
代码是从 spi flash copy 到 sdram 中执行吗? 框图没有看到 I-Cache 和 D-Cache 呢

网友M:
这里面的单片机是TK499是楼主公司自己研发的吗?属于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里面的单片机是TK499是楼主公司自己研发的吗?属于国产?

同问,现在类STM32国产好多啊

楼主:
回复楼上两位,我们公司主导研发,但是没有其它公司那样可以做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所以低调低调。目前新研发的RISC-V的处理器,可以做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到时候成了再高调打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两位,我们公司主导研发,但是没有其它公司那样可以做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所以低调低调。目前新研 ...

有摄像头接口吗?

楼主:
目前的MCU没有,未来的版本会支持上去

网友N:
这个就怕以后供货问题,所有产品移植过来供不了货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就怕以后供货问题,所有产品移植过来供不了货那就麻烦了

会努力供货的,毕竟辛苦做出来的,以后还会有其它升级的型号,缺货一般是不会的

网友:
楼主我编译了一下UART的工程,发现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的工程配置的“User”选项卡里面自定义的“After Build/Rebuild”中的生成bin文件的命令中“fromelf”工具加了全路径,实际上用户的Keil目录可能不在C盘,导致创建bin文件失败
把前面的C盘什么的路径去掉就好了,只留下“fromelf.exe”,后面的参数不用变
建议把工程重新整理一下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这马上下达命令,叫那班呆头呆脑的工程师马上改正,以后所有工程都不准出现这种要指定路径的骚操作。另外 ,下次你来买东西,可以截图我这个回帖问客服要优惠,以答谢你的热心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这马上下达命令,叫那班呆头呆脑的工程师马上改正,以后所有工程都不准出现这种要指定路径 ...

感谢,楼主响应很快啊,赞一个:)

网友:
东西很好,就是担心供货问题!

网友O:
例子是2M的flash,6M的ram,这个比例可以手动改吗,还有2M的flash对应的是spiflash地址是多少,从0开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例子是2M的flash,6M的ram,这个比例可以手动改吗,还有2M的flash对应的是spiflash地址是多少,从0开始的吗

可以改的,我看看后面出一个可国-设置的Bootloader给你就行了,现在的FLASH起始是64K的位置,前面64K留存升级备用

网友:
就冲这详细的中文资料就要支持!!!!!

国内有很多SB公司,弄个过时的烂芯片都是全英文的手册,好像全世界的开发人员都会关注它似的,一通装B,对那样的SB们的产品,我就看都不看了。

网友:
挺有特点的片子!

网友:
楼主,我win10的系统,插上USB3.0接口,没发现TK499盘符.换了几条USB线了,这是何故???

楼主:
保持向上推不放,然后才按复位进入下载模式的哦。我通知客服重点留意你的消息,更进一步的售后支持请联系客服在线处理。

网友P:
目前只有这一种封装吗

网友:
不错 资料越来越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目前只有这一种封装吗

当前版本集中精力于一种封装,先专业做好液晶屏配套这一块

网友(2019-10-10):
一直在关注,emwin+FREERTOS什么时候有模板

网友:
怎么进行调试呢? 程序那么复杂不可能每次都编译下载看效果吧

网友:
不错哦,有新资料就放出来,说不定我下一款产品就用你们芯片了。

网友:
支持usb host么?读取U盘

网友O:
原来的库有问题吧,跑个UART2都跑不起来,貌似时钟不对,坑好多

网友:
请增加IAR的

网友:
U盘方式很不好,升级可以,开发调试累死狗啊,还有赶紧把bootloader源码放出来啊,spiflash到底怎么分区的.

网友:
资料不错,mark一下,忽然降级了,也攒点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原来的库有问题吧,跑个UART2都跑不起来,貌似时钟不对,坑好多

原来的库有点问题,目前新升级的库已经修正了,当然如果你原来用寄存器的写法的话,应该不会遇到问题。如果你在使用库的过程中,遇到BUG,也欢迎提出,我们会尽快修正的。我们也会继续出更多的例程,这样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自查出来。

网友:
吐槽一下这个芯片引脚,TK80口和RGB口刚好把CAN1口和CAN2口给占了,需要用液晶显示最多只能用1路CAN了。期望下一版能调整一下

楼主:
行行,我把你这需求提交给那班呆头呆脑的工程师,叫他们以后设计芯片时醒神一点。也催催他们赶快出新的IC

网友:
请问如何实现IAP,就是远程升级程序呢?

楼主:
程序是从0x70020000起,FLASH上偏移64K起头,前面的FLASH没用,预留以后升级备用的。IAP原理与STM32一样的,把你那些程序编好,地址跳转过来就行了

网友:
有内部RTC的例程吗?

网友:
东西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东西确实不错!但客服确实垃圾,技术支持基本没有。从16年开始用你们家的屏幕,前后交易额也过万了。最近有 ...

我今天也看了一下你与客服的聊天记录,客服基本上都有回复你的问题了,回复的时长可能你不太满意。客服小妹有不懂的也要问清楚工程师才能回复你的,所以时间就稍长一点,有的问题也可能 会漏掉,你问不到的可以多问一下,还有客服主管也会抽查聊天记录的,客服小妹也是带有压力来做客服的。这个矛盾会一直存在,我只能帮你敦促一下客服,让小姑娘跑勤快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也看了一下你与客服的聊天记录,客服基本上都有回复你的问题了,回复的时长可能你不太满意。客服小 ...

明白了。当时有点激动 见谅

网友:
适合做工控一体机,屏也有了,功能不能太多。
另外,F429 USB是可以做主机的,这个好像不行。这个功能做黑匣子导出功能很有用

网友:
請問大家都是怎麼調試這顆芯片的呢?

网友:
主控的电流范围是多少?规格书中没有查到数据。

网友(2019-11-13):
https://gitee.com/aozima/TK499_rt-thread
楼主位已经有版本了,基于这个版本,做了一些小更新,欢迎入坑 & PR。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慢来,资料会更新的

你家的这个芯片做480*320的屏的开机动画可以不?  可以的话现在刚好有个项目能用上.

网友:
刚买了套4.3寸屏+TK499开发板,试试看

网友:
可惜,没有SWD

网友:
入坑了,真没SWD,只能把程序下进去看效果。而且目前只有Keil例程,呼唤IAR例程

楼主:
硬件上,SWD是完整保留的,只不过没有配套的软件脚本,没办法令JLINK从我们芯片指定的起点仿真,得有个牛人做个适配的JLINK才行

网友R:
引用 楼主:
硬件上,SWD是完整保留的,只不过没有配套的软件脚本,没办法令JLINK从我们芯片指定的起点仿真,得有个牛人 ...

ARM的DAP-LINK是开源的,也许有牛人能做得了。数据手册上没给出SWD的管脚,楼主可以发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上,SWD是完整保留的,只不过没有配套的软件脚本,没办法令JLINK从我们芯片指定的起点仿真,得有个牛人 ...

你们原厂应该很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ARM的DAP-LINK是开源的,也许有牛人能做得了。数据手册上没给出SWD的管脚,楼主可以发布一下 ...

PA14:SWC
PA15:SWD
在评估板的原理图上就有啊

网友:
楼主,有没KT499 DMA UART接收的例子,这个在接收不定长串口数据时很有用。麻烦楼主提供下,谢谢!

网友(2019-12-19):
楼主,有没图片放TF卡的LCD例程,谢谢!

网友(2020-04-27):
最好做一个读取TF卡和CAN通信的例程

网友:
电阻触摸的 例子 有么

网友:
TKM32F499标记

网友:
好资料。开发板在那购买?

楼主(2020-08-06):
开发板可以在我们的官方淘宝店里购买: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155598169

网友S:
能不能用keil在线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能不能用keil在线仿真的?

这个评估板是可以的,引出了仿真接口。可以在KEIL下仿真。

网友:
也希望能出个IAR的工程模板!!

网友T(2021-01-08):
ROM的起初地址是多少,手册里都没有写啊,SRAM地址是多少,也没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T:
ROM的起初地址是多少,手册里都没有写啊,SRAM地址是多少,也没有写

ROM(二次BOOT,一次BOOT已经硬件集成了)地址从SPI FLASH的0地址开始,用户APP程序从0x10000开始存储,目前在BOOT中设定2MB的容量,单片机在启动的时候,会把这个FLASH内容拷贝到内存里运行。
从下图KEIL的设置可以看出来,FLASH的程序被拷贝到0x70020000的内存里运行了,然后设置了2MB的空间,后面的全部都用户运行内存。
RAM地址是从0x70000000开始,前面128KB,一次BOOT及二次BOOT各用了64K,其实用完后,在用户运行程序时,可以复用这部分内存的。

网友:
老板,我这个板子为啥有时候按复位会启动不了?

网友(2022-11-12):
老板测试板哪里买?有没有链接?

楼主:
楼主位的签名里就有淘宝店铺的链接了,例如这个也行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155598169

网友(2023-04-17):
这个不错哟,感谢感谢

网友U(2023-11-08):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签名里就有淘宝店铺的链接了,例如这个也行: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 ...

现在这个芯片的价格多少?是否还能稳定供货?
很久没有看到相关消息
更新,推进也没有.

网友V:
引用 网友U:
现在这个芯片的价格多少?是否还能稳定供货?
很久没有看到相关消息
更新,推进也没有.

是呀   时间太长没更新 是不是有啥情况?  版主提桶跑路了,没有就出来冒个泡呀?心里踏实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U:
现在这个芯片的价格多少?是否还能稳定供货?
很久没有看到相关消息
更新,推进也没有.

价格一般联系客服洽谈,有专用的接入口的。目前供货已经很稳定了。
多谢你的关注,确实很久没搞活动了。
目前更新主要在软件上做得更稳健,另外与芯片配合的液晶屏也常有更新的,欢迎常来看看我们的小店。例如昨天更新的液晶屏与这个TKM32F499也是强强联合的。在这个芯片上SPI速度可以达到80M,并口用TK80就更快了。不过就算用SPI,80M的速度也是够可以的了,一般的应用完全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是呀   时间太长没更新 是不是有啥情况?  版主提桶跑路了,没有就出来冒个泡呀?心里踏实点呀  ...

没跑没跑,一直与你同在,多谢你还记得我,看来今年双11要大搞活动才行,搞搞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