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都支持OTG和充电同时进行么?

楼主(2019-09-10):
看到有OTG线,同时带充电接口的
这样在手机上播放U盘中视频文件的同时又在充电,所以不必担心电池电量消耗过快,这功能相当不错

这里有人试过这种线么?效果如何?

网友A:
在寨板上见过,效果还可以,但功率挺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寨板上见过,效果还可以,但功率挺低的

用了这线,普通安卓都支持边用OTG,边充电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这线,普通安卓都支持边用OTG,边充电么?

没试过,只在intel的寨板上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只在intel的寨板上用过

你这个不是安卓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是安卓系统?

是安卓和win板二合一的,跟普通的安卓不一样,卖这种线的商家一般都会标明适用哪些机型

网友:
有华硕平板win时用过,tb买的usb扩展线,可以同时连usb鼠标,u盘和充电

网友B:
这是什么原理,OTG的时候不是输入电源嘛,怎么还能充电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原理,OTG的时候不是输入电源嘛,怎么还能充电捏?

这种线一般有3个口,或者更多

网友:
扩展坞就可以把

楼主:
otg上接个usb hub么?
你试过otg一边充电,一边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