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不是拼板才要加工艺边?

楼主(2019-09-10):
看到工艺参数里有个工艺边,是拼板才要加,还是一块板也要加?

网友:
半边有元器件都要加,不然工厂夹具没法夹

网友A:
有的手工焊接都不用工艺边,看你后道怎么处理

网友B:
要过波峰焊,直插引脚离板边比较近,则需要加工艺边,不然波峰焊传送的抓钩会碰到元器件,或因为抓钩遮挡造成焊接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手工焊接都不用工艺边,看你后道怎么处理

就是说不贴片的板,回来手工焊的话不用加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过波峰焊,直插引脚离板边比较近,则需要加工艺边,不然波峰焊传送的抓钩会碰到元器件,或因为抓钩遮挡造 ...

如果不在立创贴片,回来手工焊的话是不是不用加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在立创贴片,回来手工焊的话是不是不用加了呢

就算在嘉立创贴片,不加工艺边也没事的。工艺边一般主要在直插元件波峰焊的时候根据元件离板边距离来决定是否需要。

网友:
在立创贴片也不需要加,他们拼版的时候会加上的。

网友:
如果自己找smt的话是要工艺边的

网友C:
主要作用是,元器件太靠边时,加上工艺边,方便夹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作用是,元器件太靠边时,加上工艺边,方便夹持。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