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样才能定位到未连线的节点

楼主(2019-09-10):
覆铜后还有GND节点未连接,怎么样才能快速定位到呢,慢慢找太麻烦了。

网友:
左边窗口有个未连接的列表,jump

网友A:
Drc检查,会有提示,点上去

网友:
大部分软件都有drc检查,会把问题标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检查,会有提示,点上去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