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快速接头的型号

楼主(2019-09-11):
请教一下论坛的各路大神,
如下这种快速接头,看着像是航空插头,但是又不一样,
请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种大类  都叫:: 航空插头 ,,一般只有1个凸点定位,具体到有各种卡口 ,,,你这个貌似很特殊,难道是定制品???

网友:
日系的这种比较多~~~

网友:
国外选择AMP  国内的用威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类  都叫:: 航空插头 ,,一般只有1个凸点定位,具体到有各种卡口 ,,,你这个貌似很特 ...

感谢回复,
GE的露点仪上用的,最近插拔的时候不稳定,想看看国内有没有卖的。

网友:
挺多键位的。

网友:
不怕贵用中航光电

网友B:
用电气清洁剂喷一下试试。我觉得先挂的不一定是航插,可能是线折弯太多里面断了。或者触点氧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GE的露点仪上用的,最近插拔的时候不稳定,想看看国内有没有卖的。 ...

用除湿机?手持的都轻松破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除湿机?手持的都轻松破万啊。

测量气体的露点的,整机+探头,人民币4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气清洁剂喷一下试试。我觉得先挂的不一定是航插,可能是线折弯太多里面断了。或者触点氧化了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