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原理图的阅读器

楼主(2019-09-11):
cadence allegro 有个viewer,可以看PCB,但是看SCH的阅读器叫啥?哪里可以下载?

.dsn文件里面的是原理图吧 ?

网友:
叫orcad。
DSN就是原理图

楼主:
找viewer其实是想找个免费的 阅读器,只需要“看”这个功能,不要修改、编辑的场合。而orcad应该要买才可以。
pcb viewer是free的,为何没有sch 的view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viewer其实是想找个免费的 阅读器,只需要“看”这个功能,不要修改、编辑的场合。而orcad应该要买才可以 ...

专业性太强啊

网友:
orcad有个lite版,元器件数量受限,复杂原理图可打开不可保存

网友:
以前低版本的可以用autovue

楼主:
谢楼上两位,我去试试看年。

网友:
直接导出PDF啊

网友:
orcad lite  看下这个

网友:
PDF阅读器可以看DSN文件???

网友:
没有办法;只能转为PDF或在线阅读;或者html格式

网友:
用orcad16.3绿色版,10M左右,高版本的17.2可以导出16版

网友:
装个全套的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