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 38K 红外接收头最大接收速率?(已解决)

楼主(2019-09-11):
  如题, 手头最近在搞一个产品 , 用到 38K 红外设备 。   发射和接收都是自己搞。    先希望通信速率尽可能快。
  先发现,当我一定时间内发送的脉冲数过多时, 接收头存在饱和的现象(表现为接收头不在向外输出信号) 。
关键的问题是我并没有在对应的接收头文档上找到,如何计算多大的数据率才不会导致接收头饱和。
  附上我手上测试的红外接收头逻辑分析图形 、 以及对应的PDF文档

PS : 自己琢磨了一下 , 应该是明白了。
红外接收头分,电平型,和脉冲型 。 如果需要连续编码的话。需要选购电平型接收管。不巧的是,我这个是脉冲型。

网友A:
记得安捷伦的红外IrDA有10几Mbps的

网友B:
电平型的也存在饱和的问题,无非接收的数据比脉冲型的要多而已,LZ不用懊悔自己选错了

网友B:
接收头需要过滤38K的载波,就像向电容充电似的,无论脉冲型的还是电平型的都是这种结构,所以指望某种特殊的接收头能连续解任意长度是不合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收头需要过滤38K的载波,就像向电容充电似的,无论脉冲型的还是电平型的都是这种结构,所以指望某种特殊 ...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用红外发射+38k红外接收管做反射式障碍物检测,想着为了低功耗,程序定时打开38k发射,诡异的情况发生了,在红外发射打开的瞬间,红外接收管就会输出100ms左右的电平(此时红外对管前面并无遮挡物),然后恢复正常高电平!
最开始是黑色热缩管包裹的红外发射,怀疑没包严实,就用黑色塑料3D打个壳,把发射和接收都包裹起来,胶壳比红外发射管都高2mm,结果基本不变,只有把红外发射或者红外接收完全遮挡住,才能做到打开发射,红外接收管不输出低电平!
描述了这么多,感觉就红外发射导通的瞬间发射功率非常大,挡都挡不住的,知道大概什么原因么?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收头需要过滤38K的载波,就像向电容充电似的,无论脉冲型的还是电平型的都是这种结构,所以指望某种特殊 ...

添加2张图片,帮忙分析下,谢谢
红外发射与接收的间距是11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用红外发射+38k红外接收管做反射式障碍物检测,想着为了低功耗,程序定时打开38k发射, ...

算法检测吧,检测底噪。

网友:
这个坑 好多人都掉进去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添加2张图片,帮忙分析下,谢谢
红外发射与接收的间距是11mm

你的情况貌似和LZ的大相径庭,你的是要检测遮挡,低功耗要求就在接收头电路上下工夫,关断接收头电源是个笨办法,IC在上电时输出有问题很正常,建议可以给接收头限流,调整输出上拉,具体数据你自己可以根据芯片手册做试验,如果不改电路就读数据时等100m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添加2张图片,帮忙分析下,谢谢
红外发射与接收的间距是11mm

发射功率大的情况依然调整发射管电流,加限流电阻,调整电流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情况貌似和LZ的大相径庭,你的是要检测遮挡,低功耗要求就在接收头电路上下工夫,关断接收头电源是个 ...

看来目前无解了,为了低功耗,计划250ms打开一次,连续检测50ms,然后进去低功耗,结果这个检测时间根本不够,再等个1,2百ms去检测,就没低功耗什么时了,功耗最大的就是发射电流了:)
不能靠降低电流来解决,因为电流低了,探测距离就不够了,是矛盾的,呵呵
反正是给工厂做几十个的小治具,打算直接改成vl53l0,用距离来判断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目前无解了,为了低功耗,计划250ms打开一次,连续检测50ms,然后进去低功耗,结果这个检测时间根本 ...

11CM,小case,这么近的距离使劲搞,没问题,我搞的确实距离就是三五米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安捷伦的红外IrDA有10几Mbps的

Irda 距离太近 , 价格也贵, 已经排除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平型的也存在饱和的问题,无非接收的数据比脉冲型的要多而已,LZ不用懊悔自己选错了 ...

   没关系 选型阶段嘛, 多尝试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用红外发射+38k红外接收管做反射式障碍物检测,想着为了低功耗,程序定时打开38k发射, ...

应该不是没挡住 , 而是漫反射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CM,小case,这么近的距离使劲搞,没问题,我搞的确实距离就是三五米起  ...

Irda  我选的威士的  距离大概是1.5M 左右 。 价格有点贵。  现在换成了 38K   反正数据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CM,小case,这么近的距离使劲搞,没问题,我搞的确实距离就是三五米起  ...

单位看错了,是mm,发射管和接收管的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没挡住 , 而是漫反射造成的

有道理的,但是要消除发射管打开瞬间对红外接收的影响,还得用"挡"的方法,这样对正常使用时候又有影响了,检测距离会变得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