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隔离模块纹波变大

楼主(2019-09-11):
用了金升阳的if0505电源隔离模块,设备到高温潮湿环境下,模块的纹波变大,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
这个是密封的 还能受湿度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密封的 还能受湿度影响?

现象就是这样我也很疑惑

网友B:
也有可能输出的陶瓷电容高温下容量减小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输出的陶瓷电容高温下容量减小导致

找到原因了,不是模块出问题了,是到了工业现场,驱动RS485的时候要求的输出电流变大了,其实模块的纹波看起来没怎么变,感觉是485电路里耦合到电源上的纹波。

网友C:
我也遇到过,金升阳的模块输出电流大(未达到额定电流)的时候纹波超级大,说白了还是模块质量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金升阳的模块输出电流大(未达到额定电流)的时候纹波超级大,说白了还是模块质量不行 ...

后来换了哪家的电源模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来换了哪家的电源模块呢?

没有换厂家,把功率放大了

楼主:
结贴,工业现场485负载变重,导致电源隔离模块的纹波变大了一倍,还有就是方案设计不合理导致电源纹波耦合进了模拟部分,影响到设备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