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两种通信模式切换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9-09-11):
您好,感谢进来,有个有关通讯方式切换的需求,请指点,谢谢

想法如下:
        电路上有三个通讯器件  单片机 MCU 、UART接口的ZIGBEE模块、RS232芯片,平时正常工作时是单片机MCU 和 UART接口的ZIGBEE模块 TX,RX交叉连接进行通信,但是有时候需要对 ZIGBEE模块 和 单片机MCU 进行一些参数设置,使用RS232芯片分别直连 ZIGBEE模块 和 单片机MCU进行通信。
         问题来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进行一键切换,我想用一个6脚的单刀按钮切换好像不行。只能切换图一 模式,图二只能和Zigbee模块通讯,想要和单片机MCU通讯就不行了。
         有没有什么更好完美解决上述想法的电路,不知道用那种 模拟开关之类的芯片怎么搞,不熟悉这一块。
          对了,坛子里学习过一个兄弟用 BAT54钳位二极管进行485和232切换的电路,不知道能否扩展一下用到我这边想法上,那个兄弟的电路我也贴上来吧。
          帖子地址: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7114-1-1.html

           临时采用了一个比较笨的方法,用拨码开关进行切换,希望能采用更灵活的方式进行切换。
          谢谢,多多指教,新手学习。

网友:
为什么不用多路复用开关芯片,比如CD4051呢?

网友:
CD4052 电子开关

网友A:
别折腾了,直接换个有俩UART的MCU吧。需要设置zigbee的时候,mcu里软件转发一下,自己把协议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直接换个有俩UART的MCU吧。需要设置zigbee的时候,mcu里软件转发一下,自己把协议处理好。 ...

谢谢,只是一个小调整,换MCU 工作量大了些哈,只希望能通过一个简单的方式实现几根线的切换这个需求即可。暂时用笨方法 拨码开关。

楼主:
谢谢回复,不熟悉 CD4052电子开关,这个元件是需要MCU 来控制 4052 切换是吗? 我想不通过MCU,纯物理电路实现上面3个器件通讯线的切换,比如可否用一个按钮(比如图上的那个自锁按钮)进行触发CD4052产生高低电平,进行 4052的输入输出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