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做过芯片封装的朋友没?把两到三个芯片封装一下。

楼主(2019-09-11):
请教有做过芯片封装的朋友没?把两到三个芯片封装一下。大概多少钱?不是邦定,是封装,QFP那种,用晶圆封装。

网友A:
我做过,你量有多大?三个芯片面积多大?管脚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你量有多大?三个芯片面积多大?管脚多少?

基础费用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础费用是多少呢?

我做过的都是大家伙,基础费用天价,跟楼主的不具备参考价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的都是大家伙,基础费用天价,跟楼主的不具备参考价值

最近想把一些运放,三极管的晶圆封装到一起,每个芯片12个运放,四个三极管。运放是普通的rail-to-rail运放,最高电压5V就够了,其中8个运放不需要什么输出驱动能力,另外4个运放需要有50mA左右的驱动能力。4个三极管需要能驱动200mA左右的电流,芯片面积在6mm X 6mm以内。 不知道这种成本会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的都是大家伙,基础费用天价,跟楼主的不具备参考价值

对,基础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想把一些运放,三极管的晶圆封装到一起,每个芯片12个运放,四个三极管。运放是普通的rail-to-rail运放 ...

我也想

网友C:
刚让一个供应商报价,有4个高精度运放、1个差分运放、30路模拟开关,开价120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让一个供应商报价,有4个高精度运放、1个差分运放、30路模拟开关,开价120万 ...

这算工程费?

网友C:
开发成本,包含晶圆厂的MASK费用

网友D:
楼主说的应该是单单封装吧,就好比把裸片打线再封胶。只是把封胶变成正规的封装,现在小的封装厂很多的。没搞过,不过应该不贵吧。 问过深圳一些朋友1621之类的封装费也就1毛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应该是单单封装吧,就好比把裸片打线再封胶。只是把封胶变成正规的封装,现在小的封装厂很多的。没 ...

你的朋友不靠谱,一个引脚光打线1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刚让一个供应商报价,有4个高精度运放、1个差分运放、30路模拟开关,开价120万 ...

你的运放、模拟开关是买裸片?

120万只是将你买的裸片封装在一起的费用?

网友G:
原料是芯片还是裸片啊?芯片的话是不是模块塑封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运放、模拟开关是买裸片?

120万只是将你买的裸片封装在一起的费用? ...

120万包括做裸片的费用,如果只算封装费,没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成本,包含晶圆厂的MASK费用

差不多,如果自己开发可能少一些。

楼主:
什么叫吓跑,贵东西多了去了,问下价格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封装打线不贵,热仿真贵

单做一个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应该是单单封装吧,就好比把裸片打线再封胶。只是把封胶变成正规的封装,现在小的封装厂很多的。没 ...

你说的是邦定吧,单封装应该最少50万起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朋友不靠谱,一个引脚光打线1分

有最小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运放、模拟开关是买裸片?

120万只是将你买的裸片封装在一起的费用? ...

看他说的应该带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料是芯片还是裸片啊?芯片的话是不是模块塑封就可以?

肯定是裸片啊,晶圆啊。

网友C:
120W 是 将几个部分重新设计,不买裸片。
买裸片,不合算呢,价格降不下来的。
做个IC,开发费用高,生产费用很低的,所以那个做wifi IC(ESP8266....)都上市了,关键是要有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最近想把一些运放,三极管的晶圆封装到一起,每个芯片12个运放,四个三极管。运放是普通的rail-to-rail运 ...

同问..................这些简单需求的应该比较多
问过,把mcu以及部分三极管驱动等重新设计流片,大概100w+
但是我现在只想吧mcu的外围电路,也就是一些三极管之类的做成一块小晶圆就好了,工艺要求要低很多的....................
有资源的联系我:qq 12178226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W 是 将几个部分重新设计,不买裸片

这么同你说吧,我认识一个人,据说去香港培训了3个月,花了10来万,回来后自己设计了类似于STC的51单片机,都很早,不过没有老姚那个做的大,也活的很滋润,他自己说的打样花了100多万,就是拿到晶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问..................这些简单需求的应该比较多
问过,把mcu以及部分三极管驱动等重新设计流片,大概10 ...

估计以后都是这个趋势,如果大家都设计PCB ,抄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做成芯片那硬件工程师路就宽了一些。如果简单设计+流片+SOP或QFP都可以价格可以的话很多公司都会搞的。

网友:
你是想重新设计一个新的晶圆 包含这些功能 还是怎么滴?  重新设计肯定要100万是差不多了,如果之前不同的晶圆用的不是同一种工艺更麻烦,一般都是采取合封。
如果你只是想合封,就是把2~3个裸片 内部邦定在一个通用QFP封装内(裸片数量再多的话,不建议合封了),实话告诉你 其实不贵,看内部邦定线的复杂程度,空间上最好不要有交叉,费用不会超过1万,
江苏长电,上海华虹都能做。 我拆过峰岹和技领的电机驱动芯片,里面都是合封的2块晶圆,1个数字处理部分,1个功率驱动部分,不同的工艺,不会做到1个晶圆上。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 你能拿到裸片晶圆吗? 人家厂家都是卖封装好的成品芯片,你要拿到裸片没有一定的量人家不会卖给你的,人家卖也是一整片Wafer一起卖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么同你说吧,我认识一个人,据说去香港培训了3个月,花了10来万,回来后自己设计了类似于STC的51单片机 ...

51核早就过了专利保护期了,谁都可以用;ARM核是需要授权的。

网友K:
刚刚毕业的那时候,我老师推荐我去上海同济大学一位教授那里做这个东西,我当时特意问了工资。才给我四千多我就没去,如果您想要联系问一下的话我可以把那位教授的邮箱发给您,只有一个邮箱了。。还不知道他有没有使用

网友L:
你找深圳极戈科技,费用是2.5W美金,对封装有要求,BGA,WLCSP等才行,搞定后提供10颗样片,后续起订量3K。展会上刚问过

网友L:
贴个网址吧,https://www.zglue.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51核早就过了专利保护期了,谁都可以用;ARM核是需要授权的。

谢谢,说的很好,就是说一万都可以了,这 样的话心里就有底了,也就是说想办法搞来晶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刚毕业的那时候,我老师推荐我去上海同济大学一位教授那里做这个东西,我当时特意问了工资。才给我四千多 ...

做封装还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找深圳极戈科技,费用是2.5W美金,对封装有要求,BGA,WLCSP等才行,搞定后提供10颗样片,后续起订量3K。 ...

谢谢,这个和上面同学说的差的多啊

网友M:
楼主这个需求可能  SiP 工艺封装更合适.

SiP为将多个具有不同功能的有源电子元件与可选无源器件,以及诸如MEMS或者光学器件等其他器件优先组装到一起,实现一定功能的单个标准封装件,形成一个系统或者子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需求可能  SiP 工艺封装更合适.

SiP为将多个具有不同功能的有源电子元件与可选无源器件,以及诸 ...

SIP的价格肯定做不了,贵得很。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和上面同学说的差的多啊

你问问就知道了,和芯片工艺不同,但出来是一颗芯片的形式。他们有设计软件,甚至能自己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封装还是设计?

具体不是很清楚,当时和我讲的就是把客户不同的内核封在一起,为了不被别人很容易的破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和上面说的一样把晶圆封起来,他们没有工厂肯定不是直接生产的,但是肯定能找到厂家直接做这个东西的,我没去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L:
贴个网址吧,https://www.zglue.com/

好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需求可能  SiP 工艺封装更合适.

SiP为将多个具有不同功能的有源电子元件与可选无源器件,以及诸 ...

对,就是这样,不过现在都SOP了或QF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问问就知道了,和芯片工艺不同,但出来是一颗芯片的形式。他们有设计软件,甚至能自己设计。 ...

是吧,不清楚,我只想简单的双芯片搞到一起,邦定不可靠,否则就邦定了,这个最便宜。

网友N:
看来以后这是防破解的趋势( ⊙ o ⊙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个人能搞定 那也非常非常厉害了 。

绝对一个人搞定,那个人请我吃过饭,当时我公司就包给他做,软件免费,烧好芯片就可以,他号称自己加密,难破解,比市场同类51贵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来以后这是防破解的趋势( ⊙ o ⊙ )啊!

这样的话硬件工程师才有出路,否则你做个东西人家分分钟搞出来。

网友P:
劝楼主还是做厚膜电路,环氧树脂封装成DIP,SIP。

楼主:
引用 网友P:
劝楼主还是做厚膜电路,环氧树脂封装成DIP,SIP。

这个费用不高,我知道的,不过体积大,有时连电路板都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P:
劝楼主还是做厚膜电路,环氧树脂封装成DIP,SIP。

好像可以啊,有的也可以SOP,没想到厚膜发展这么快。

网友Q:
以前,公司在长电或者华天做封装,着急的时候,也是先做10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以前,公司在长电或者华天做封装,着急的时候,也是先做10几片。

多少钱?人家又起步价的,刚问了一个,做的很粗糙,但可以用,起步价3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想把一些运放,三极管的晶圆封装到一起,每个芯片12个运放,四个三极管。运放是普通的rail-to-rail运 ...

起步价3万,深圳大把公司做,我看了他们产品,虽粗糙,但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问..................这些简单需求的应该比较多
问过,把mcu以及部分三极管驱动等重新设计流片,大概10 ...

不要晶圆,直接IC封装,不流片,直接包装,起步价3万,刚问过一个小公司。

网友Q:
引用 楼主:
多少钱?人家又起步价的,刚问了一个,做的很粗糙,但可以用,起步价3万。 ...

价格不知道,据说华天和长电在国内封装行业前列,不至于很粗糙吧,以前封装QFN64,用着感觉挺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价格不知道,据说华天和长电在国内封装行业前列,不至于很粗糙吧,以前封装QFN64,用着感觉挺好的啊。 ...

我说我问那一家粗糙,越精细的肯定越贵,一般的产品也受不了,有个1-3万的封装,只要是那种塑封的,能保密的应该有市场。

网友R:
引用 楼主:
起步价3万,深圳大把公司做,我看了他们产品,虽粗糙,但可以用。

我就想5万块封个千儿八百片的,封装费用没问题,可是哪里去找裸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晶圆,直接IC封装,不流片,直接包装,起步价3万,刚问过一个小公司。 ...

哪个公司 一起去做会不会便宜点 反正就一些运放和三极管 也不是什么精细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R:
我就想5万块封个千儿八百片的,封装费用没问题,可是哪里去找裸片啊:( ...

你能一次按wafer拿么?如果能,还是有不少选择的,还有你需要啥型号的裸片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要晶圆,直接IC封装,不流片,直接包装,起步价3万,刚问过一个小公司。 ...

这种直接拿IC封,封出来是个什么形状? 不是通用封装了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A:
你能一次按wafer拿么?如果能,还是有不少选择的,还有你需要啥型号的裸片 ...

主要就是stm32中低端的,以及ep2系几个中低端的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朋友不靠谱,一个引脚光打线1分

你可能不知道一个1621才卖2毛多,我正在批量用。你可能也不知道一个24c01才卖8分钱。

网友R:
也只能几k的拿,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晶圆估计很多了啊,买不起那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R:
主要就是stm32中低端的,以及ep2系几个中低端的fpga

你这几种怕是很难买到裸片,选国产m0m3m4试试?fpga也找找国产的?应该能找到能卖裸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也只能几k的拿,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晶圆估计很多了啊,买不起那么多,

比如12英寸的晶圆,你看看裸片面积,除一下就大概是一个wafer能割的芯片数

网友S:
楼主,我在长电工作,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工程费几万吧,看你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几种怕是很难买到裸片,选国产m0m3m4试试?fpga也找找国产的?应该能找到能卖裸片的 ...

更改设计可能性比较小,只能改下封装,回头说国产的,又可以去忽悠一大波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刚让一个供应商报价,有4个高精度运放、1个差分运放、30路模拟开关,开价120万 ...

还不如自己拿环氧树脂封 , 自己就可以搞定~! 别人也很难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运放、模拟开关是买裸片?

120万只是将你买的裸片封装在一起的费用? ...

肯定是做包含做成一个裸片,  不可能真的买几个裸片再装到一起的,  那样好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同你说吧,我认识一个人,据说去香港培训了3个月,花了10来万,回来后自己设计了类似于STC的51单片机 ...

3个月,没有从入门到放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就想5万块封个千儿八百片的,封装费用没问题,可是哪里去找裸片啊:( ...

有的裸片好买,看IC型号,不过我问这家不是裸片,是IC封进去。厚一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公司 一起去做会不会便宜点 反正就一些运放和三极管 也不是什么精细的东西 ...

现在我不做,后 面再说,就深圳的,你网上搜 塑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直接拿IC封,封出来是个什么形状? 不是通用封装了吧?

是SOP的,不过距离看不出来,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我在长电工作,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工程费几万吧,看你量

几万?要有个数,反正早晚能用上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几万?要有个数,反正早晚能用上的。

据我了解光工程费2-3W人民币,其他材料,tooling费用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S:
据我了解光工程费2-3W人民币,其他材料,tooling费用不算

能加个微信么,我们后续有SIP封装的需求,我的微信jacal2013

楼主:
引用 网友S:
据我了解光工程费2-3W人民币,其他材料,tooling费用不算

好的,谢谢,明白了,后面同你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还不如自己拿环氧树脂封 , 自己就可以搞定~! 别人也很难拆

自己打线是个大问题了。淘宝有不知多少手的打线机卖

网友:
引用 网友S:
据我了解光工程费2-3W人民币,其他材料,tooling费用不算

可以做哪些封装?可否告诉一下下单流程?和必须提供的文件和你们接受的文件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