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Linux开发板谍照+FCC&CE认证+-20~70°C工作温度测试

楼主(2019-09-11):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正点原子首款Linux开发板I.MX6U-ALPHA即将量产。
很多粉丝在群里面要求预售,大家觉得呢?有购买意向的同学可以回复本文章,我们统计一下大致的需求数量,确定量产数量。
首先,必须上一个谍照,让大家久等了!!!!

正点原子Linux交流QQ群:116306246

                                                                             底板+核心板正面

                                                                             底板+7寸屏

                                                                             开发板配7寸屏单手可握

                                                                          核心板

正点原子的I.MX6U-ALPHA开发板分为核心板和底板,核心板有BTB(板对板)、邮票孔两种。我们率先对BTB接口的两款
核心板(NAND和EMMC)做了FCC和CE认证,这两款核心板均一次通过FCC和CE认证。这也是正点原子第一次对旗下的
开发板设备做FCC和CE认证,从这里也看出正点原子要做好Linux产品的决心。用户要把核心板嵌入到自己产品,没有质
量保证是绝对不行的。认证证书如下:

正点原子I.MX6U-ALPHA开发板对应的核心板有两种工作温度范围,NAND版本的工作温度范围为工业级,
NAND版本为工业级工作温度-40+85°C,EMMC版本为商用级0~70°C。究竟能不能工作到这个温度范围呢?
肯定要测试一下,为此正点原子专门购买了一台小型的高低温实验箱,如下图所示:

今天首先对EMMC核心板做了工作温度测试,因为单独一个核心板没法工作,我们需要用到底板,所以本次我
们对整个I.MX6U-ALPHA开发板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温度工作范围测试。

测试内容如下:
1、测试的温度范围为-20°C-70°C。为什么不选择0~70°C,因为我们也想测试一下正点原子所在售卖的RGB
      LCD能否工作在-20°C-70°C。一般的商业LCD工作温度范围就是-20°C-70°C
2、I.MX6ULL默认主频设置为800MHz。
3、测试方法采用重负载情况测试,I.MX6ULL软解800*480分辨率30帧的视频,因为I.MX6ULL没有硬件视频
      解码器,因此800*480 30fps的视频软解足以压榨出I.MX6ULL的全部性能。
4、其中-20°C低温2个小时测试时间,+70°C高温2个小时测试时间,总计4个小时。
5、实验样品选取两块实量产的I.MX6U-ALPHA开发板,因为所购买的高低温试验箱基本只能放下两块开发板,
      所以这里就选了两块开发板。
PS:本次仅仅测试一下工作温度,因为公司比较小,因此没有更加专业的设备,所以国标的高低温试验没法进行。

测试过程视频如下:
B站观看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7241415

测试结果:
       1、在-20°C板子工作正常,但是LCD在低温下出现拖影,大家在用LCD屏幕手机的时候应该知道什么是拖影,
            这个算是LCD缺点了,大家可以百度搜索一下“LCD屏幕低温拖影”,会有很多帖子介绍这个现象。
       2、在70°C高温测试的时候板子会出现高温降频,实测I.MX6ULL会自动降低到198MHz。因此播放视频看起
            来就会卡顿,但是板子工作还是正常的。
       最后,由于工程师小哥哥以前也没有做过产品高低温测试,测试过程可能有不合理的地方,欢迎有高低温测试
       经历的前辈提出批评与建议,如果能够手把手教我们的工程小哥哥做高低温实验的话会有重谢哦。另外,欢迎
       有产品测试视频拍摄经验的小哥哥、小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来我司进行指导,同样有重谢。

网友A:
板子预计是什么价位?

网友:
不管价格,先预定一个,反正公司出钱

网友:
预定一套

网友:
预定一套,大概什么价啊。

网友:
预定一套,好好学习下

网友:
高低温箱和我的一样。核心板四周为啥搞一圈铜皮

楼主:
邮票孔是8层,B2B是6层

网友:
来一套  入门好

网友:
有意,个人玩,关键看价格

网友B:
1.GB/T2423.01/IEC60068-2-1 低温试验
-20℃低温启动测试,10次,启动正常
-20℃低温工作测试16h
2.GB/T2423.02/IEC60068-2-2 高温试验
+70℃高温满载工作测试16h
3.GB/T2423.01/IEC60068-2-1 低温试验
-30℃低温存储测试72h
4.GB/T2423.02/IEC60068-2-2 高温试验
+80℃高温存储测试72h
5.GB/T2423.22/IEC60068-2-14 温度变化试验
低温-30℃,高温80℃;高低温转换时间3min,循环次数10次
6.GB/T2423.34/IEC60068-2-38 温度湿度组合 循环试验方法
高温65±2℃,93±3%;常温25±2℃,93±3%;低温-10℃
24h为一个周期,进行十个周期

网友:
本来我想说的,, 被楼上全说了。
楼上是实验室管理员把 。

网友:
板子是什么价位?

网友:
预定一个

网友C:
不知道这种板子的静电和传导骚扰怎么做,感觉静电和传导才是最难做的

网友:
关键看价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GB/T2423.01/IEC60068-2-1 低温试验
-20℃低温启动测试,10次,启动正常
-20℃低温工作测试16h

经验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核心板能比米尔家的便宜吗?

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预计是什么价位?

5-600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1.GB/T2423.01/IEC60068-2-1 低温试验
-20℃低温启动测试,10次,启动正常
-20℃低温工作测试16h

学习了,高低温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GB/T2423.01/IEC60068-2-1 低温试验
-20℃低温启动测试,10次,启动正常
-20℃低温工作测试16h

学习了。。

网友:
放上屏后,底板如何插模块?

网友:
好吧.买两台,拿回家用来吃灰或压箱底.另外,这东西没几家全部代码有开源或说明的.建议正点原子不要走这条垃圾路.真正让用户可以一步步的学起来,不再因为一堆 不开源的东西而搞的心糟.

网友:
预订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种板子的静电和传导骚扰怎么做,感觉静电和传导才是最难做的

静电和整机结构设计关系很大,单板做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传导骚扰靠的是DC/DC前端的滤波器,不是很难。最难的是EFT,BCI,CS屏不能有水纹,做RE,11452,CISPR辐射不能超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静电和整机结构设计关系很大,单板做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传导骚扰靠的是DC/DC前端的滤波器,不是很难。最 ...

请教一下,这种裸板或核心板,怎么做静电测试?不需要做吗?
传导骚扰,好象要配套的电源适配器和网线,当然了,它若是一整套地卖,必须搭配当时测试用的那些配件,燃鹅,使用符合测试标准的配件会增加很多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这种裸板或核心板,怎么做静电测试?不需要做吗?
传导骚扰,好象要配套的电源适配器和网线, ...

核心板上能做的点不多,当然可以对地,对电源入口做,还可以做耦合板,自己有设备的话想怎么就怎么做,做30KV也行如果不怕坏。但我们从来不单独做核心板,都是整机做8/15。
传导骚扰CE只做电源,直流免做,不过我们一般都做。我们产品都是9~36V宽范围供电,所以不需要配件,有的产品比如路由器什么的,需要配套电源适配器,具体怎么做都有行业标准。
传导抗扰CS才需要做电源和信号,带屏的容易花屏水波纹黑屏,模拟量采集的容易乱跳。

----以下为添加内容----
核心板配上底板后,能做的点就多了,具体可以参考ZLG的板子实验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板上能做的点不多,当然可以对地,对电源入口做,还可以做耦合板,自己有设备的话想怎么就怎么做,做 ...

这位对测试真的很专业呀!

网友:
吃灰的板子不少  不多这一套

网友:
有意预定一套,同样希望能代码开源,linux比较难入门,希望通过原子的这个板子能真正学到东西

网友:
已经有了,可以收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核心板上能做的点不多,当然可以对地,对电源入口做,还可以做耦合板,自己有设备的话想怎么就怎么做,做 ...

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这也不做那也不做,怎么发证书?

网友:
预定预定~之前做HMI,就有用IMX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这也不做那也不做,怎么发证书?

这要原子解释一下啦,CE报告发出来看下就知道了。核心板肯定要加底板去做的,加了底板都可以做了。这个板子直流供电,CE有7,8项需要做。

网友:
挺高端的样子。

网友:
预订一套!!!

网友F:
测试没标准,结论没有任何意义。这点,跟开发版前辈ZLG学习下,他们所谓工控板,都类似实验和依据。

网友:
预订一套。

网友:
有意向,但不确定,怕吃灰

网友:
预定一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GB/T2423.01/IEC60068-2-1 低温试验
-20℃低温启动测试,10次,启动正常
-20℃低温工作测试16h

经验非常十足

网友:
预订一套,自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试没标准,结论没有任何意义。这点,跟开发版前辈ZLG学习下,他们所谓工控板,都类似实验和依据。 ...

他家那个imx257多次上下电系统也丢失的,别以为他家的东西靠谱

网友:
啥时候开卖?

网友:
漂亮!多少银子

网友:
期待原子的板子能带门外汉入门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 视频

网友:
预定前,不知是否可发点资料给大家做为参考

网友:
图片上没有看到TF卡的插槽,不知是否支持TF,Linux应该要有TF卡的,是不是在反面呢

网友:
预定一套,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1.GB/T2423.01/IEC60068-2-1 低温试验
-20℃低温启动测试,10次,启动正常
-20℃低温工作测试16h

手动点赞
高低温启动
高低温存储
高低温冲击
高温高湿测试

来个温升测试,心里会比较有底。

网友:
跟着上车,否则落后了,预定一套

网友:
上车 要一套

网友:
这个厉害,过这么多认证

网友:
知道买了药吃灰,但还是忍不住买了一套

网友:
能有详细资料领着入门的话我也想来一套

网友G:
有发布邮票孔核心板的计划吗? 很多场合不能使用精密连接器的

网友(2019-10-14):
怎么没看到有HDMI或VGA接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发布邮票孔核心板的计划吗? 很多场合不能使用精密连接器的

有的....

网友:
邮票孔的大概时间节点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