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为什么强制确认生产稿,我来回答你?

楼主(2019-09-11):
这话总结起来:尽可能的减少错误,让大家都愉快!
原因:
一)生产产品的正常流程:
SMT的正常流程:发给PCB工厂打样------------板子收到后目检一下空拍PCB-----------然后SMT1-2片确认-----------------返单批量PCB生产-------------焊1-2片测试-----------批量SMT贴片!
正常流程的作用:无非是一点,以防批量性的损失,无非减少损失!

2)现在的流程是:  嘉立创PCB打样/小批量生--------------直接SMT贴片!  高效率的背后其实这是严重的非正常流程,带来的后果:可能PCB有问题导致元器件的全部损失!
A)客户的问题,当然是客户来提
B)嘉立创PCB有问题了,从而导致了元器件全部损失,从你们情感上来说,或是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肯定找嘉立创来赔,从情感上我能理解你们,在这我肯定的告诉大家,嘉立创是不会赔你器件费用,因为嘉立创无法承担非正常操作流程下从而导致的区大风险(做几百元的电路板担几万元元器件的损失),合约我们有明文确定,所以其实对于客来说是担了非常大的风险,一年不出问题不代表2年不出问题,我们碰到了太多这样的案例!

3)确认生产稿只是尽可能弥补一下非正常流程的风险,以上就是我强制对于SMT订单确认生产稿的原因,如果因为强制能换救一个是一个!

网友A:
gerber文件做板的也需要强制确认生产稿?
我的gerber文件我已经在电脑上面仔细检查了,还怎么确认
与其强制确认生产稿,还是不如强制用户发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rber文件做板的也需要强制确认生产稿?
我的gerber文件我已经在电脑上面仔细检查了,还怎么确认
与其强制 ...

gerber只是比原文件好一点点,生产弱是PCB工厂的cAm工程师对你文件处理后能直接坐产文

网友:
要是可以在未贴片前叫停,即使赔偿一部分费用,我觉得也是可行的

网友:
不管什么理由,我感觉最大能接受的改动就是默认选择确认生产稿,但客人可以选择不确认,在选择不确认的时候弹窗警告风险。现在强制的目的无非就是多一遍警告,我要是不想确认,一样可以看都不看就确认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gerber只是比原文件好一点点,生产弱是PCB工厂的cAm工程师对你文件处理后能直接坐产文 ...

我的文件本身是OK的,你的工程师改了我的文件,结果出了问题需要我自己付这个责任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rber文件做板的也需要强制确认生产稿?
我的gerber文件我已经在电脑上面仔细检查了,还怎么确认
与其强制 ...

我遇到过上传的gerber正常,但是“处理”后的qfp引脚一大片被短路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文件本身是OK的,你的工程师改了我的文件,结果出了问题需要我自己付这个责任
是这个意思么?  ...

可能是引入这个机制之后,嘉立创会用程序自动处理吧。感觉最近一段时间发的板子在确认生产稿的时候,怎么说呢,总有一些不像正常人类处理后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文件本身是OK的,你的工程师改了我的文件,结果出了问题需要我自己付这个责任
是这个意思么?  ...

嘉立创只担pCB的责任,而元器件风险则在直接客户,因为这是没有按正常流程而产生的巨大风险,所以尽可能返单,尽可能的仔细确认生产稿!

网友:
既然确认生产稿这么重要,确认生产稿工具能不能别做的这么难用,目前的界面,除了简单的外形和一些大的孔,其他什么的都检查不出来。

网友:
JLC售后饱受没有契约精神的客人无理取闹,这个压力可以理解,但也只限于理解,不想为此付出代价,毕竟我自认为是JLC优质的客人。
作为一个严谨的技术人员,从来没用过确认生产稿,从来没用过确认有极性元件服务,一切按照规矩来,自己出的错从来不找JLC,现在居然被强制为别人的不严谨和无理取闹付出代价,真是简直了。

网友B:
我的文件本身是OK的,你的工程师改了我的文件,结果出了问题需要我自己付这个责任 是这个意思么?+1  pcb厂家应该在自己的工艺极限范围内严格按照gerber做,要不然还搞什么国际标准?

网友:
不是开始提供保险服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文件本身是OK的,你的工程师改了我的文件,结果出了问题需要我自己付这个责任 是这个意思么?+1  pcb厂 ...

不是这个意思,不管确不确认生产稿,JLC出的错,PCB部分都会承担责任。
但是因为PCB出问题导致贴片加工产生的损失JLC不承担,这虽然是协议好的,但很多人不认同,导致售后压力大。强制确认生产稿是希望尽量减少因为PCB问题导致贴片加工损失,以减少售后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文件本身是OK的,你的工程师改了我的文件,结果出了问题需要我自己付这个责任 是这个意思么?+1  pcb厂 ...

这话对了一半,一半没对,因为现在的流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小批量,一你没有返单,2,没有做首板,风险可想而知,契约精神合同上有注明,3,又认为确认生产稿麻烦,这种风险主要靠客户把控,做为厂家告知你风险,而如何尽最大可能规避风险,你不规避只有承担风险,其实smT不在嘉立创生产,你不按规范风险同样存在

网友B:
贴片出问题,如果是客户设计文件有问题,客户承担,如果是pcb工厂的生产工艺导致的问题,就pcb工厂连带承担所有责任。因为你的pcb平台将客户引流到了的smt平台,你是要承担责任的,你们说pcb跟smt是两家,但是对客户来说是一个订单付的款。所以对于jlc来说应该做的是保证工艺,做出符合客户设计文件的pcb不就得了?

网友:
SMT贴片也來打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出问题,如果是客户设计文件有问题,客户承担,如果是pcb工厂的生产工艺导致的问题,就pcb工厂连带承担 ...

所以也说过了,从情理上能理解的,但是这种巨大风险那怕是低发生率嘉立创也不敢担,行内也无人敢担,这就说到了合约精神,我们一再申明不赔的风险,则继续下订单则代表你接受风险!你怕风险只能尽可能做更多的事情规避风险,更多的事如返单,先贴一片再批量,再不济认真检查生产稿

网友C:
应该做一个比较工具,高亮出修改的地方就容易检查了

网友D:
如果给gerber还能出问题,那我们不知道该给什么样的文件了,我认为你们应该加强的是cam工程师的培训,不要随意改动gerber,客户既然提供了gerber,那么就严格按照gerber来生产,这个绝对没有异议。你们现在这么做,搞的正常提供gerber的人都承担了很大的风险,那要求提供gerber的初衷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我不想多交三块钱,是不是需要换个打样厂了

网友:
文件我反复检查过了,做错算我没设计好。你们若是改出问题了, 还得客户花钱和精力帮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给gerber还能出问题,那我们不知道该给什么样的文件了,我认为你们应该加强的是cam工程师的培训,不要 ...

我也非常认同你的观点,他们把一个简单的问题绕了很多弯复杂化。我想原因只有一个,追逐利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做一个比较工具,高亮出修改的地方就容易检查了

实际情况是所有的地方都会改,客户给的是设计文件,不是生产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实际情况是所有的地方都会改,客户给的是设计文件,不是生产文件。

gerber也会改很多?觉得除了工艺边还有什么会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也说过了,从情理上能理解的,但是这种巨大风险那怕是低发生率嘉立创也不敢担,行内也无人敢担,这就 ...

这个责任不是敢不敢承担的问题,首先你要捋清楚到底是谁的责任。客户的责任客户就敢承担,你的责任你就不敢承担?逻辑上讲不通,但是站在生意人角度我支持你,角逐利益降低风险是生意人的天职。
开门做生意,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gerber也会改很多?觉得除了工艺边还有什么会改?

所有的东西都会改,比如线宽,孔径,都需要补偿,这些补偿是设计人员几乎无法完成的,因为和生产线状态和工艺高度相关,Gerber只是设计文件,直接拿来生产,结果可能会和设计偏差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所有的东西都会改,比如线宽,孔径,都需要补偿,这些补偿是设计人员几乎无法完成的,因为和生产线状态和 ...

gerber文件的设计参数在你们的提供的工艺范围之内,那无论你们怎么补偿都不应该出现问题,如果出现问题那就是你们的工艺不达标,应该做的是变更工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责任不是敢不敢承担的问题,首先你要捋清楚到底是谁的责任。客户的责任客户就敢承担,你的责任你就不 ...

开门做生意,有言在先,遵守合约精神,嘉立创也不过一个民企,国企还要防范风险,堂堂正正角逐利益,规避不可控风险无可指责,不用挖苦,合作你情我愿,如果有其它厂家敢担这个风险笑笑走开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rber文件的设计参数在你们的提供的工艺范围之内,那无论你们怎么补偿都不应该出现问题,如果出现问题那 ...

这就是打样和返单的作用了,现在补偿都是脚本自动处理,难免会出错,人工处理的更难免会出错,先打样,确认没问题了再返单,就不会有错了,现在JLC的SMT好像都支持直接打样就贴,出错的损失就比较大了,如果只允许返单的板SMT,几乎不会出现板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门做生意,有言在先,遵守合约精神,嘉立创也不过一个民企,国企还要防范风险,堂堂正正角逐利益,规避 ...

没有挖苦你的意思,你所做的没有错,大家都能理解,jlc现在或许已经站的很高了,用户的声音不知道能不能听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挖苦你的意思,你所做的没有错,大家都能理解,jlc现在或许已经站的很高了,用户的声音不知道能不能 ...

不系安全带的人,永运无法体会发生车祸的痛苦,只要碰到一次PCB出问题导致板子元器件全损失就刻骨铭心!

楼主:
不过对于几片的样板,风险较小有待研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所有的东西都会改,比如线宽,孔径,都需要补偿,这些补偿是设计人员几乎无法完成的,因为和生产线状态和 ...

你是来搞笑的吧,还是来坑嘉立创的,谁告诉你可以任意修还gerber的,那还出gerber干嘛,按照你的意思,就是用cam出的文件,你们依然会修改喽,那我想问了,既然你们生产工艺达不到,完全可以告诉客户,你擅自修改造成的损失,谁承担?你还是客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非常认同你的观点,他们把一个简单的问题绕了很多弯复杂化。我想原因只有一个,追逐利益 ...

利益这个问题我们不讨论,只是讨论这种做法,有点可怕啊,cam工程师可以擅自修改gerber文件,这简直不可思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益这个问题我们不讨论,只是讨论这种做法,有点可怕啊,cam工程师可以擅自修改gerber文件,这简直不可 ...

只是你不懂CAm工程师是做啥的而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来搞笑的吧,还是来坑嘉立创的,谁告诉你可以任意修还gerber的,那还出gerber干嘛,按照你的意思,就 ...

客户发的Gerber是设计文件,不是生产文件。
大概在05年左右的时候,为了让大家降低打样成本,阿莫主持过一段时间拼板,当时要求画板时加入线宽和孔径补偿,虽然补偿参数简单,但设计人员是无法跟随生产线随时调整补偿参数的。

举个机加工例子:机械设计人员设计了一个螺丝钉,工程图和三维图给了加工厂,生产工人无法直接按这个图生产,加工这个螺丝钉,用多大尺寸的原材料,车床用什么刀,每次进给量是多少,铣床每刀铣掉多少,都需要工艺工程师根据加工精度要求、机床的性能、材料的特性等确定实际加工时的工序和各工序尺寸,最终才能做出符合设计要求的成品,只要保证最终成品在公差范围内,中间环节尺寸,设计人员是不需要考虑的。如果工艺工程师设计的工艺出错,就和JLZ补偿工序出错类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利益这个问题我们不讨论,只是讨论这种做法,有点可怕啊,cam工程师可以擅自修改gerber文件,这简直不可 ...

你觉得可怕,是因为你不懂PCB的生产过程和工艺,如果把这些工艺的补偿参数都让设计人员补偿好了,你会觉得更可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觉得可怕,是因为你不懂PCB的生产过程和工艺,如果把这些工艺的补偿参数都让设计人员补偿好了,你会觉 ...

gerber可以修改,前提是修改引入的公差要在承诺的工艺参数范围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gerber可以修改,前提是修改引入的公差要在承诺的工艺参数范围内

修改或者说是补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成品在公差范围内。
问题是补偿是必须的,补偿的工作量很大,脚本不是万能的,总会有错,人工补偿更容易出错。
出错后很多情况肉眼质检是看不出来的,结果就是板做错了,客户和售后开始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批量前必须要打样,为什么批量必须要返单。

网友:
现在关键是JLC改了哪里我咋知道。  这么大的板子又不用软件光用眼睛来看来比较,出了问题还是客户的。这个很难说得过去。 我想至少要把改动的地方用另外一个文件标出来,这样具有说服力。
就像上次论坛上出现的,SMA天线座开solder层出现短路问题。如果不说,估计99.99%的人都不会查出来被改动过。  我只要求你改了哪里用文字或者图片标一下。这样大家检查的地方就少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rber可以修改,前提是修改引入的公差要在承诺的工艺参数范围内

了解了PCB生产工艺,知道补偿原则和补偿方法,就应该能理解和注意,在高密度板上,靠敷铜连接GND网络,为什么要给敷铜多留点余量了,也能知道实在没余量的地方该怎么处理,这就是只会设计,和会设计同时熟悉生产的工程师的区别。
说个题外话,只会设计的工程师,设计不出来好产品,设计离不开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改或者说是补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成品在公差范围内。
问题是补偿是必须的,补偿的工作量很大,脚本不 ...

我可以理解你

网友E:
您理解我没用啊,我感觉JLZ不理解广大硬件设计工程师,都是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理解我没用啊,我感觉JLZ不理解广大硬件设计工程师,都是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

应是广大硬件设计工程师不理解pcB行业中CAm生产工艺!你什么从业经历,对PCB了鲜这么深刻,连脚本都知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是广大硬件设计工程师不理解pcB行业中CAm生产工艺!你什么从业经历,对PCB了鲜这么深刻,连脚本都知道 ...

硬件设计不了解生产,这是普遍现象,行业内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打样,然后返单,现在SMT可以直接打样就贴片,没有中间确认PCB的环节,风险就很大了,虽然PCB出错率不高,但风险都是属于万一的。
JLC支持样板贴片,应该是慎重考虑过的,可能也没什么经验可借鉴吧,之后想尽量避免出错带来损失,就出了个确认生产搞的功能,我觉得关键问题是,不懂生产的设计人员,实际没能力确认生产搞,也就是看看大概,有没有明显一眼就看出来的错误,懂生产的设计人员,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留出安全余量了,其实也不需要确认生产稿,之前可选,自己有把握,或者自己也看不出来有没有问题的,基本也都不确认,自己没把握的,看一下心里踏实,这环节增加了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我个人认为,意义不大,不要指望大部分设计人员懂CAM。

另外JLC最近的一些事,让我感觉JLC对于出现问题的客户完全妥协,不管是谁的错,各种措施都在想办法避免这少量的错,反而让其他大部分客户更麻烦了,之前哑黑的两件事,一个是没洗干净,另一个是传感器读不到板,这是哑黑的基本特性,本不是JLC的错,居然给改了,现在哑黑已经没有基本的功能,只剩好看了。同样,确认生产稿也是,为了少量出错的单(损失可能是很大,但这都是学费),让大部分人多花时间、多花钱了,客户自然不爽。
JLC是不是该慢点走,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总结一下经验,虽然这几年走的很快,但磕磕绊绊的也很多,希望JLC能把用户接口做的更好,用户用的得心应手,才会有更多的客户,您觉得呢?

我只是比较熟悉生产的小硬件一枚,对PCB生产只有肤浅的了解,还请多指教。

网友:
能不能把每次打样生产修改的地方做个标注…也知道以后怎么改比较正规

网友F:
SMT必须 选确认生产稿,必须绑定公众号,我有下单助手,手机App,真的有必要,非得关注公众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设计不了解生产,这是普遍现象,行业内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打样,然后返单,现在SMT可以直接打样就贴片 ...

有时候开着车前面路堵了我就想骂人,好不容易通过堵的路段,一看结果是查酒驾,99.9%的公共投入就是为了查出千分一的酒驾!

楼主:
引用 网友F:
SMT必须 选确认生产稿,必须绑定公众号,我有下单助手,手机App,真的有必要,非得关注公众号么 ...

嘉立创三部固定电话这几天全部被电信停机,打电话太多被标记了,微信成为最方便的通信工器应用微信是大势所趋,后面确认生产稿也是通过微信上完成

网友G:
2块和5块的样板贴片就没必要强制确认生产稿了,本身就是为了验证功能,对外观什么的基本没要求,多个孔少个孔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G:
2块和5块的样板贴片就没必要强制确认生产稿了,本身就是为了验证功能,对外观什么的基本没要求,多个孔少个 ...

这块需要做个调整!

网友:
吐个嘈,生产稿gerber是V割的你们又不能打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开着车前面路堵了我就想骂人,好不容易通过堵的路段,一看结果是查酒驾,99.9%的公共投入就是为了 ...

堵路查酒驾也没解决酒驾问题,影响通行到是很明显。
我提过几次确认生产稿功能的问题了,一直没得到过正面回复,现在的工具是目检,除了简单外形和明显的错误,以及客户重点关注容易出错的位置,其他错误通过目检是看不出来的,确认生产稿功能,实际确认不了是否有错,本质是确认生产稿工具的可用性导致此功能没多大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需要做个调整!

焊接几十块强烈提醒返单,出问题损失大了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开着车前面路堵了我就想骂人,好不容易通过堵的路段,一看结果是查酒驾,99.9%的公共投入就是为了 ...

这么差的体验,就更不应成为JLC学习的榜样了,查酒驾你改变不了,JLC你说的算啊。

网友:
确认过一次生产稿,看了半天不知确认什么鬼。感觉就是 :你确认过生产稿,有问题就是你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觉得可怕,是因为你不懂PCB的生产过程和工艺,如果把这些工艺的补偿参数都让设计人员补偿好了,你会觉 ...

我按照你生产工艺设计产品,你给我补偿啥呢,机械尺寸这些补偿本来就有,但是你看看这边好多都补偿的是哪些工艺参数,嘉立创这边擅自补偿造成的事故还少吗,直接修改客户设计了都,这和补偿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
最好标注哪里修改吧,那么复杂的电路就算看半天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H:
正在考虑不用JLC了,最近很多人开始反应做大了开始霸王了。虽然我是小客户每年打样制版也就几万块而已,但是市面依然有很多厂家供我选择。

网友:
【确认生产稿】是文件出一致性问题的最后一道防线,GERBER文件(优先)可帮放大了来看细节的(效果图也能放大)。
不懂查看的,可事先截已出货订单的生产稿的图给系统里Q上联系人员,让他们教下使用,试过一两回就懂查看了;有时因用了别人的封装,不知某些内容可能转不出来,做好的生产稿上能看出这些问题点,有机会在上线前拦下来。关于一些比较明显的关注点,已教会很多人帮使用这个功能了。

小助手,主要是让大家帮检查已做文件后的生产稿(这个才准确),那个上线前,能拦住问题板,是最后一个保障;下单时上传的初步分析的只能看大面,不是很准确。

因为设计有岐义或不唯一不明确的内容,做资料的人,可有会会错意,致做错;或做资料的人漏做或做多内容,或文件不兼容引起了变形等。都会导致最终出来的生产稿可能与您那边设计时预想的内容有出入。

所以说帮选择【确认生产稿】功能,确认生产图纸的3D图和各层菲林图后生产, 有问题及时告知我司更改,可以有效避免诸多明显问题【如:外形(板框及板内槽孔)、字符、 线路、防焊开窗等】。

验证OK了,没有问题的样板,返单当然是最好的(优先推荐);即使如此严密的返单偶尔也有入坑的时候,就是打样发现了问题没帮提出来,觉得数量少自行解决了;默默的直接返了批量,收到实物发现复现了原来样板的问题,这时大家就都很崩溃与被动了。

网友I:
感觉确认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除非很明显的严重问题,否则那个生产稿也看不出啥。说实话我一直不知道PCB错了只赔PCB不赔元件,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下单时把这条单独弹框让客户确认下,这样大家都没有异议了,愿赌服输。不过实际上从开始SMT后我做的板子不少,从来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确认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除非很明显的严重问题,否则那个生产稿也看不出啥。说实话我一直不知道PCB错 ...

楼主:
后续对这块进行一次调整,样板尽可能不强制做为提醒,小批量仍为强制!

网友I:
新加的吗?以前确实没注意过,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和花三块钱再确认效果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正在考虑不用JLC了,最近很多人开始反应做大了开始霸王了。虽然我是小客户每年打样制版也就几万块而已,但 ...

能否推荐几家你觉得不错的供大家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推荐几家你觉得不错的供大家选择

不打样返单直接批量生产,不管你量多大,一站式直接从PCB到SMT,先不说价格比嘉立创高多少,你跟对方签合同说,PCB出了问题让对方赔元器,人家让你有多远走多远!不信你找一家试试,把合同贴出来试试!
如真正的传统批量PCB工厂,先打样你确认,确认无误后封存样品,然后返单批量生产!
伟统的产品工厂:发PCB打样确认,后批量化生产,在批量化生产SMT前须再次做手板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件设计不了解生产,这是普遍现象,行业内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打样,然后返单,现在SMT可以直接打样就贴片 ...

确实是这样,我不了解pcb的生产工艺, 让我确认生产稿,都不知道如何检查。
那么,是不是要推出一个确认生产稿的教程和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加的吗?以前确实没注意过,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和花三块钱再确认效果一样 ...

经过大家的讨论,居然大家对于确认生产稿这么不感冒,我们做以下相关调整,原来的须确认生产稿,改成建议确认生产稿,重点加强风险提示对于责任重点说明,对于后续小批量同样将强制确认生产稿,对于确认生产稿我们也将继续优化及讨论:

网友J:
贴片我不清楚,PCB Gerber确认完全是转移责任,试问复杂一点的Gerber谁能面面俱到一点不漏的人肉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贴片我不清楚,PCB Gerber确认完全是转移责任,试问复杂一点的Gerber谁能面面俱到一点不漏的人肉检查? ...

PCB你确不确认,不影响责任的划分,如选择了PCB生产稿确认,结果嘉立创出问题了,照样是嘉立创的全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按照你生产工艺设计产品,你给我补偿啥呢,机械尺寸这些补偿本来就有,但是你看看这边好多都补偿的是哪 ...

你是按设计要求设计的PCB,而不是按生产工艺。举个例子,有个过孔焊盘,孔径要求0.9mm,设计时做成0.9mm就行,实际生产时也用0.9mm钻头打孔,再沉铜后就不到0.9mm了。按生产工艺设计需要根据金属化孔沉铜厚度增加孔径,应该加到多少,得看这条生产线状态、板厚、铜厚等很多相关变量确定,相信您画板时没人要求您根据一大堆参数补偿孔径吧。同样线径也有类似补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按设计要求设计的PCB,而不是按生产工艺。举个例子,有个过孔焊盘,孔径要求0.9mm,设计时做成0.9mm ...

你这个补偿都是正常操作,我相信除非是新手,不然都会对这些常规做了补偿的,就像我想要0.9mm的孔,肯定不会只画0.9mm的空,都会比这个大一些,我说的是嘉立创擅自更改设计造成PCB出问题,你可以查下记录就知道了,cam工程师的问题现在全部退给画板子的,我很奇怪,出gerber你补偿啥,按照生产就好了,出问题直接拿gerber文件说话,gerber也是行业标准吧,连gerber都能改,那准备让设计人员怎么做,再去学习生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件设计不了解生产,这是普遍现象,行业内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打样,然后返单,现在SMT可以直接打样就贴片 ...

强,牛,赞,同意!

网友:
批量要求走马观花看一下没异议,几块样板就算了吧

网友:
我倒是觉得打样SMT无需确认生产稿
小批量强制SMT1-2片,客户确认后再小批量返单生产
对于大部分工程师来说确认生产稿意义不大,不如直接SMT出来测试再返单

网友K:
画pcb的未必懂印制板的工艺,事实上他只需要懂基本的工艺设计要求就可以了。让他确认生产稿,除非特别明显错误,其他根本看不出来的,确认有何意义?
打样错了就错了,重打即可。本来就是验证用的
批量的真的要强制返单,损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画pcb的未必懂印制板的工艺,事实上他只需要懂基本的工艺设计要求就可以了。让他确认生产稿,除非特别明显 ...

强制返单?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你能做到强制,一个强制确认生产稿都做不到(后面改为提醒)返单你敢强制,口水会骂死你!

网友:
画PCB的,根据工厂给出的最小线宽,最小间距,最小孔径,最小焊盘, 等参数设计,那么工厂就有能力实现设计的PCB。
要客户确认生产稿,我觉得是变相要客户参与生产工艺设计了。如果说是客户设计的pcb不符合最小工艺要求,那么应该是返回错误,让客户更改设计,而不是更改客户的设计。

网友:
其实大家这么反感确认生产稿,就是那个东西 太 TM 难用了。 之前吐槽,都说难用,感觉JLC都选择性跳过。一味的强调要确认生产稿。那东西要是做的好用,谁还抱怨啊。  改了的地方用颜色标出来,文字上按重要等级排个序。做个对比。只要好用,谁一天无聊来抱怨你这个。电工大部分都是理性的。关键就是难用。难用,难用。改的地方多了,眼睛都搞瞎。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制返单?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你能做到强制,一个强制确认生产稿都做不到(后面改为提醒)返单你敢强制, ...

不是画板匠吐槽,实在是超出绝大多数人的能力了。

每一条线,每个孔都需要修改,人力可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补偿都是正常操作,我相信除非是新手,不然都会对这些常规做了补偿的,就像我想要0.9mm的孔,肯定 ...

你这个不是补偿,是给自己留余量,当需要完成孔径正好是0.9mm,你应该增加多少?不是简单凭感觉大一点就行。
这贴里这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补偿的设计,这些人基本都没能力确认生产稿,确认生产稿目前的功能,对这些人基本没用,如果改进,也许能起一些作用。

网友L:
JLC 吱吱喳喳地講了一堆理由, 都說是為了大家好. 重點就是要把責任往你身上推. 你愛來就來, 不來拉倒. 所有爭執的源頭就在: JLC擅自更改客戶的稿子. 天下奇葩. JLC不幹這事, 客戶自行負責, 不就天下太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JLC 吱吱喳喳地講了一堆理由, 都說是為了大家好. 重點就是要把責任往你身上推. 你愛來就來, 不來拉倒. 所有 ...

不懂真可怕,无道理可讲,嘉立创吃饱撑着没事,就想改你的资料,脑子进水了还是被驴给踢了?你学点知识再来吱吱喳喳,你找一个不改你资料的PCB工厂试试,你这辈子也找不到,就算是再高端的飞机炮弹板到了再高端的pCB工厂也得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