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蜂窝通信网格,每个网格的半径是否比4G小很多?

楼主(2019-09-11):
一般一个基站的覆盖半径能有多大呢?
通常基站的发射功率会有多少瓦?哪里可以找到相关数据

网友A:
如果是城中村,可能要一百米一个,波长太短,容易被楼层阻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城中村,可能要一百米一个,波长太短,容易被楼层阻挡

一百米一个,一个基站戴机量一般多大呢
同一个基站的通信容量是否所有连接端共享?一般通信容量多大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百米一个,一个基站戴机量一般多大呢
同一个基站的通信容量是否所有连接端共享?一般通信容 ...

看波段。2.6g的不比4g小,5.3g的单元要小一半。还有,2.6g的带宽并不一定比4g多,5g主要优化的是延时不是带宽。带宽只是宽信带的副产品。5.3g相当空旷,信带非常宽。

网友:
100米一个,这不就是路由器么?

网友C:
城中村,100米都是奢望,城中村就不要考虑5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城中村,100米都是奢望,城中村就不要考虑5G了。

通常说的5G路由器,会对运营商的5G基站造成干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波段。2.6g的不比4g小,5.3g的单元要小一半。还有,2.6g的带宽并不一定比4g多,5g主要优化的是延时不是 ...

4g大半径共享带宽,5g小半径共享带宽,通信的延时更容易控制?一般带宽也越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说的5G路由器,会对运营商的5G基站造成干扰么?

频率不一样,咋干扰。

网友D:
5G路由是5GHz,5G是5 Generation 通讯呵呵

网友:
转一下网上搜索到的信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获得 3.5GHz 频段的 5G 试验频率资源,分别为 3400MHz-3500MHz 和 3500MHz-3600MHz,中国移动则获得 2515MHz-2675MHz、4800MHz-4900MHz 频段的 5G 试验频率资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通常说的5G路由器,会对运营商的5G基站造成干扰么?

5G wifi是指频率5GHz
5G基站的5G是第五代通信技术的简写 5 Generation ,主频段在3.5GHz,拓展频段以28/39/60/73GHz为主
都不在一个频段上,不存在干扰的

网友:
一般来说是的,通信的带宽和频率正相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g大半径共享带宽,5g小半径共享带宽,通信的延时更容易控制?一般带宽也越大吧  ...

你把4g和5g理解错了。4g国内一般是2.5g左右好像,用的高ofdm调制,一个码片印象中要10ms以上,所以一个来回延时高达40ms以上。5g优化的是延时不是带宽。带宽还是要靠宽频段去实现。5g在2.6ghz左右的带宽其实并不一定比4g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5G路由是5GHz,5G是5 Generation 通讯呵呵

看12楼,联通的5G通信才用的频率比5Gz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5G wifi是指频率5GHz
5G基站的5G是第五代通信技术的简写 5 Generation ,主频段在3.5GHz,拓展频段以28/39 ...

拓展频段的毫米波主要用于基站互联和中继?

网友:
速率提高  频率提高  距离近是必然

网友F:
目前运行商实用的5G优化的还真不是时延,是带宽:小区速率实测能到1Gbps。
5G的三个特性:eMBB(超大带宽,已实用),mMTC(超大连接物联网),URLLC(超可靠超低时延)。
目前现网只实现了eMBB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运行商实用的5G优化的还真不是时延,是带宽:小区速率实测能到1Gbps。
5G的三个特性:eMBB(超大带宽, ...

小区速率实测能到1Gbps,用户多,还能有这根速度么?
一个基站支持几个用户,同时以1Gbps下东西呢

网友G:
看资料 是100米,5G有2个频率,一个高一低, 低的速率慢 和4G差不多吧, 但距离远,   频率高的距离就100米左右,  很难穿进大楼,  ,老是说1秒下一步影片,穷B你下得起吗,,,  好像在车互联有一点用,前提是流量免费,, , 还是看好那个星链, 等天线有突破, 就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资料 是100米,5G有2个频率,一个高一低, 低的速率慢 和4G差不多吧, 但距离远,   频率高的距离就100米左右, ...

频率高的距离就100米左右,这距离太短了吧
低的速率慢 和4G差不多吧, 但距离远,能一公里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区速率实测能到1Gbps,用户多,还能有这根速度么?
一个基站支持几个用户,同时以1Gbps下东西呢 ...

多用户,当然不能。
空口的资源是共享的,用户多,还有调度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用户,当然不能。
空口的资源是共享的,用户多,还有调度开销。

调度开销一般能损失多少带宽呢?

网友(2021-07-01):
引用 网友F:
目前运行商实用的5G优化的还真不是时延,是带宽:小区速率实测能到1Gbps。
5G的三个特性:eMBB(超大带宽, ...

测试是不是太费流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