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充电芯片

楼主(2019-09-11):
4.2V的锂电池充电用,要求恒流2A,DCDC开关式充电,控制方式尽量简单些,质量稳定价格便宜,大家有推荐的物料吗?

楼主:
大家有推荐的吗?

网友:
xt2063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2019-10-24):
同求,有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A:
ETA6002   最大2.5A so-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TA6002   最大2.5A so-8

正好也用到,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也用到,感谢感谢

这颗IC由于带路径管理,静态电流有点大,实测45uA,手册上写的更高

网友:
充电头拔下后能自动升压为5v吗?

网友:
http://www.etasolution.com/w-cn/index.aspx
类似芯片这家不少,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的。不是广告。

网友:
SY6912,还有英集芯的有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