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耐温高点的黑胶(邦定胶,牛屎)推荐?过炉不软的

楼主(2019-09-11):
RT,有没有耐温高点的黑胶推荐呀,能过回流焊那个温度不会明显变软的,感觉一般买来的那种黑胶没有计算器(只是举例)啥的里面那牛屎耐高温,很容易就用热风枪吹软镊子一挖就烂掉了

倒不是说要达到金刚不坏之身(能则更好),至少,不能被正常焊接的温度搞烂啊,你看比如做个小模块,点了点胶,结果人家一焊接你这就烂了,太不雅了。。

IC封装的树脂能零买到吗?那个耐温比牛屎黑胶好多了

网友A:
红胶都有比较硬的,之前公司买到一种点到BGA芯片上,跟石头一样硬,风枪怎么吹都不会变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胶都有比较硬的,之前公司买到一种点到BGA芯片上,跟石头一样硬,风枪怎么吹都不会变软。 ...

喔!有道理,红胶本身的用途就是要承受焊接温度的……

网友B:
>红胶本身的用途就是要承受焊接温度的…
300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胶本身的用途就是要承受焊接温度的…
300C

300C is enough, but it is not black and not a bonding gel.
Most products on taobao can only reach 230 degrees or 250 degrees, which is too low. I hope it can withstand the peak temperature of general reflow.

网友B:
>Most products on taobao can only reach 230 degrees or 250 degrees
Is there a 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t products on taobao can only reach 230 degrees or 250 degrees
Is there a link?

There are too many(And in this forum we try not to paste the URL as much as possible to avoid the suspicion of advertising), you can search "邦定胶", then click "销量" to sort by sales, then you can see a lot of black bonding glue for COB.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ir heat limit is only 230 to 250 degrees, and the 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 is only 200 or lower, which is not enough. Lead-free reflow has a peak temperature of 260 degrees. it is unacceptable to ask my customers to use low melting point solder paste for my 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