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一个优策的LCR,有用过这家的么?

楼主(2019-09-11):
最近测量需要(nH级电感测量),准备搞一台优策的2878 lcr,可以1Mhz频率,1.8W含税的样子,联系到厂家推荐的这款。
已经发电感样品给他们测试了,他们说可以对比和安捷伦的测试结果,回头看看在评估。
不知道各位有用过这家的东西么?
是否值得入手?(二手的暂时不考虑)

网友:
有没有看看同惠的LCR,对比一下

网友A:
国产的就选同惠吧。 质量还是不错的。 有钱就用是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就选同惠吧。 质量还是不错的。 有钱就用是德

同慧的,2827C,2W左右

网友:
一样的原理,我原来在同惠干过,lcr只要是常州生产的,原来都是一家,后来分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慧的,2827C,2W左右

nH级的建议用是德的高频LCR设备,或者用网络分析仪做测试。【注:现在原来的安捷伦公司改名了,现在叫是德科技。安捷伦已经是过去式了】
1M频率下面nH的阻抗也是很小的,测试精度不会很好。 测试频率至少要100M以上的才会更好。
要用到nH的电感一般都是射频领域了,网络分析仪用处更大一点。虽然精度没有LCR仪参数直观,但一般都足够分辨使用。

网友:
原来同惠出去的厂家之一,直接带走的资料,看模样是做的同惠的TH28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nH级的建议用是德的高频LCR设备,或者用网络分析仪做测试。【注:现在原来的安捷伦公司改名了,现在叫是 ...

网分也可以测量电感么?
我倒是更倾向于网分,上次我就提过问,但是一直没下手。
网分大概5W左右可以拿下国产的。思仪的3656,频段:0~3G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分也可以测量电感么?
我倒是更倾向于网分,上次我就提过问,但是一直没下手。
网分大概5W左右可以拿下 ...

用网分smith圆图测S11  测出值 实部就是电阻 虚部就是交流阻抗呀。  一般都能反映到 电阻和电感量  或者电阻和电容量。  有的网分就带测量LCR的功能的。但是因为频率高了以后影响因素多,所以精度没专用仪器好。但是用来辨别器件的优劣足够用了。
你可以问问国产的厂家这样操作好不好。   至少我有时候测nH电感小电容就直接上网分测。

网友:
常州国峰怎么样?有了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网分smith圆图测S11  测出值 实部就是电阻 虚部就是交流阻抗呀。  一般都能反映到 电阻和电感量  或者 ...

谢谢指导,我评估下用哪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