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新概念模拟电路思考题-晶体管串联-求助

楼主(2019-09-12):
我的标题越写越长了。

这是 新概念模拟电路晶体管一书中的一道思考题,想和大佬们讨论讨论,印证和开阔下自己的思路。

晶体管串联,用图解法解

图解法,这个能看懂

思考题

小弟能想到的方法是,选两个放大倍数一样的管子,这样在 Ib 相同的情况下,找到 5V输出要容易一些,

类似于,示意图,请忽略参数

发帖出来请教下其他的思路。

网友:
没有两个放大倍数一样的管子,即使偶然存在,用手摸一下其中的一个,就又不存在了。

网友:
计算合适的两个一样的电阻串联,与10V并联,两个三极管的鸡鸡接在串联电阻的中间?

网友:
等待大佬出现

网友:
第一感觉是两个射级各串个小电阻?

懒得分析了,等待模拟大神

网友:
这个电路能用?

网友:
没有工业应用的都不是好题

有自动俩字出现,必须有负反馈,应该加2个电阻,把集电极电压反馈待base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输出稳态点,除电路有反馈电路稳定或只作数字反相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