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117输入降压,用电阻好还是稳压二极管好?

楼主(2019-09-12):
输入电压比较高36V,用117稳压输出5V。输出负载很轻30mA,由于压差大,117发热厉害,不想加大散热片,准备在117前面串接功率电阻或1w稳压管,把117输入电压降到10V以内,问一下,串接功率电阻好还是1N53系列稳压管好啊?

网友:
建议加一级开关电源

网友:
直接DC-DC,或DC-DC 5V->117

网友:
mp2459 OK其他的难搞啊

网友:
这种电路在上电瞬间会有一个很高的尖峰电压到达117管输入端,2倍输入电压。
串联电阻加电容可以削弱高压尖峰。

网友:
这有什么意义?你只要是线性降压,这个发热是一定少不了的。无非是将1117的发热,分成了几个部分发热。而且严格来说,多个元器件的消耗一定大于一个芯片的消耗,总发热会更大。

网友:
为什么不用DCDC

网友:
为什么不用DCDC+1

楼主:
主电源36V输出给设备用,开始36V也用DCDC变为5V,给单片机供电,但是那个36V主电源波动时,DCDC输出总有干扰,单片机电源就不稳定,单片机有时重启,由于是小功率下负载,测试一下如果用117给单片机稳压5V供电,单片机可以稳定工作。反正也不太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电源36V输出给设备用,开始36V也用DCDC变为5V,给单片机供电,但是那个36V主电源波动时,DCDC输出总有干 ...

这么说来不是为了省成本,给单片机供电的DCDC后面再加一级LDO不就行了吗?反正你电流也不大,sot-23封装的就行,占不了什么空间。

网友:
前级增加dcdc比较合适,不想发热就串led灯在前端

网友:
串接2W电阻+TVS,  可以大大减少1117的输入压力,  防止36V的尖峰毛刺损坏电路.

网友:
1117记得耐压15V呀

网友:
电阻二极管都不合适,在某种情况下输入电流很小很小时,或者有尖峰电压,加在117输入端电压就是三十几伏击穿1117,要这样用也要用耐压40V,再加TVS钳位保护,不要说不会出现电流很小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网友:
dcdc,直接接功耗都浪费了

网友:
直接用电阻+稳压管得了,现在单片机电源范围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电源36V输出给设备用,开始36V也用DCDC变为5V,给单片机供电,但是那个36V主电源波动时,DCDC输出总有干 ...

你以前开关电源方案是什么?五楼建议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