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活动的4.3寸屏资料TK043F3211

楼主(2019-09-12):
现在暂时只有emWin的UI例程,以后会逐渐增加其它UI,主战UI还没上场,大家先玩玩这个。还有XBF字体,PNG,JPG等东西的显示已经做好了,未更新到这些程序中。以后更新你也可以问问客服。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很好,资料越来越多了。

网友A:
你家背光电路芯片是3.3v,我看别家很多是5V电源,这个要紧吗?

网友B:
楼主 我现在有个项目平台是6ul(LINUX+QT),正准备用TK043F1569,请问43WVF3A和TK043F1569性能上价格上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现在有个项目平台是6ul(LINUX+QT),正准备用TK043F1569,请问43WVF3A和TK043F1569性能上价格上有 ...

TK043F1569结实一点,贵几块钱是值得的,效果都一样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背光电路芯片是3.3v,我看别家很多是5V电源,这个要紧吗?

背光芯片输入如果你是有条件的话,最好用5V,如果你有用锂电池供电,那就直接挂在电池上就行了,这样升压不累啊。液晶屏只能用2.8~3.3V的电源电压,最好不要超过3.6V

网友:
>TK043F1569结实一点,贵几块钱是值得的,效果都一样好的
what is it?
Is there a web link?

网友:
关注一下,下来看看。

网友:
不错,这样方便调用了

网友:
7寸的有活动吗?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emwin lib里边封装了什么,为什么不开放一些底层呢

网友C:
我倒是希望楼主卖的每款屏,能标注一下驱动芯片的型号,方便选择。如果直接提供屏幕的资料链接那再好不过了。
虽然客服的态度没得说,但是每次都是这种RZ的问题,而且还要麻烦客服去查,自己也不好意思!

标注一下,一目了然。
因为我觉得,前期的选型主要是尺寸和驱动的型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希望楼主卖的每款屏,能标注一下驱动芯片的型号,方便选择。如果直接提供屏幕的资料链接那再好不过了 ...

非常同意,网店的产品对应哪个型号也没有。。。

网友A:
问一下 例子里有个LCD初始化函数User_RGB_LCD_Initial()我怎么找不到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 例子里有个LCD初始化函数User_RGB_LCD_Initial()我怎么找不到实现?

这个是二次开发的一个版本,我们建议你直接在我们的基础上二次开发,而不用关心底层实现。抽象出来的应用上层,在emWin上是跨平台可移植的,也就是说在我这里的应用代码,可以复制到别的平台上运行,当然,别的平台的上层代码也是可以复制到我们这里运行。这个是跨平台的好处,不用重复造轮子。

网友:
主战UI是哪家的?

网友D:
版主,发一些具体怎么操作的例子,怎么把bin文件放入单片机内存中,如何在keil下调试,在keil下如何设置参数等。一步步怎么操作。这个芯片不象stm32网上大把的教程,希望你能讲详细点。

网友:
按Ctrl+F5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发一些具体怎么操作的例子,怎么把bin文件放入单片机内存中,如何在keil下调试,在keil下如何设置参 ...

在评估板资料的那个帖子里有下载说明,KEIL下的设置工程中都设置好的了,你可以直接用。还有一些编译器的使用这些基础一点的内容,我看看是怎么弄个例子。KEIL的使用与其它单片机的使用方法一样的,也可以参考一下其它开发板

楼主:
直接硬仿是不行的,可以用软件仿,或者直接下载进去运行。

网友:
你们这个可以接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吗?有没有转接板,排线直接接的

网友E:
看了一下楼主的淘宝店,到底是卖屏的还是卖MCU的?
开发板不带屏,屏选哪个?可以直接插上用吗,也没有链接?楼主东西做得好。淘宝这样做可不行哦。如果没人手的话可以包给我来运营,你这样挺好的东西浪费啦。
我刚好目前要解决F4c产品SDRAM和RGB接口的痛点。现在正在全志和你这个芯片中选择,全志的资源不太好找,你这个是有优势的,缺点应该是速度不够,价格比全志高,但解决目前的问题是足够了的。

网友:
这个资料好 对你们的开发板和屏兴趣越来越大
看要不要整一套假期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楼主的淘宝店,到底是卖屏的还是卖MCU的?
开发板不带屏,屏选哪个?可以直接插上用吗,也没有链 ...

现在做东西利润都不高,很难维持运营费用,就简单运营,重在产品开发上,以后可能采用代理的方式分解运营压力

网友:
請問這個處理器支持硬件仿真和單步調試嗎?

楼主:
不支持仿真,你可以像Linux那样用串口或者LED灯打桩的办法调试,以后程序越来越大,用的库会多起来,底层基本都帮你们做好的了,仿真的效率就不高了,界面开发有可视化编程,windows上面软仿的

网友F:
为啥烧了 TK499_emWin_TK043F3211_RGB_hal库_支持二次开发.rar 里面的BIN是黑屏呀, TK499_LTDC_TK043F3211_简单刷纯色写中英文字例程.rar 这个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烧了 TK499_emWin_TK043F3211_RGB_hal库_支持二次开发.rar 里面的BIN是黑屏呀, TK499_LTDC_TK043F3211 ...

试一下这个程序看看,另看看你的转接板上的丝印是不是TK043F3211这个型号,更多支持,可能要节后上班才能安排工程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一下这个程序看看,另看看你的转接板上的丝印是不是TK043F3211这个型号,更多支持,可能要节后上班才能 ...

这个没问题,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支持仿真,你可以像Linux那样用串口或者LED灯打桩的办法调试,以后程序越来越大,用的库会多起来,底层基 ...

还是不方便,仿真接口很多时候是用来看数据的,用串口的效率实在太低了。
看硬件应该是留了的,只是被remap了。
估计是程序的下载用swd没有实现,不能实现keil的一键下载仿真。(和三星的2440之类的arm9类似,程序也是在sdram运行的,jtag需要在keil里面运行脚本配置之后才能用的)
其实也可以用原来的方式进行下载,swd使用附加模式进行
老板吧寄存器的定义开放出来就行了。其他的事情网友们会自己折腾

楼主:
看来要开源才行了,但是公司现实力也不太大,开源太多,别的芯片公司也会抄的,真是难啊。现在还要折腾下一代MCU,精力也有限,我看看跟公司商量一下怎么个开源法

网友:
这个芯片用在工控设备,不知抗干扰能力怎样?

网友(2019-10-12):
有GCC版本的emWin库吗?

楼主:
emWin是纯C语言的,应该哪个平台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刷纯色的例程点不亮屏,emWin的例程可以用

网友G:
简单刷纯色写中英文字例程不好用,屏点不亮, emWin的没有问题

楼主:
麻烦,工程师从论坛上及淘宝客服的电脑压缩包里都试了,可以的哦,我再叫工程师用修理一下这个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刷纯色写中英文字例程不好用,屏点不亮, emWin的没有问题

这个原因找到了,根据客服反映,原来是屏的型号搞错了,你买的不是这个屏,所以你烧这个程序是不能显示的。

网友:
我建议开一TK043F1168的帖子,区分一下。还有电阻屏的驱动、CAN总线有没有例程?

网友:
楼主你们公司太厉害啦! 现在迪文那边  要有压力啦!

网友:
Tiky_LCD_APP.h 里的 下面函数  在哪你可以看得到?

void Touch_Pad_Config(void);
void User_RGB_LCD_Initial(void);        //RGB模式液晶屏初始化入口
void LTDC_Clock_Set(void);        //设置LTDC时钟
void GPIO_RGB_INIT(void);
void SPI_WriteComm(u16 CMD);
void SPI_WriteData(u16 tem_data);
void LCD_WR_REG(unsigned short cmd,unsigned short data);
void Set_LTDC_REG(LCD_FORM_TypeDef* LCD_FORM);
void Set_LCD_Timing_to_LTDC(void);
void User_MCU_LCD_Initial(void);        //MCU模式液晶屏初始化入口
volatile void LCD_delay(int j);
void GPIO_TK80_init(void);
void LCD_TK80_init(void);
void WriteComm(unsigned short cmd);
void WriteData(unsigned int data);
void TK80_DMA_Init(u32 srcAdd ,u32 len);
void Lcd_ColorBox(u16 xStart,u16 yStart,u16 xLong,u16 yLong,u32 Color);
void LCD_Fill_Pic(u16 x, u16 y,u16 pic_H, u16 pic_V, u32* pic);
void LCD_Picture_Move(u16 n, u16 x, u16 y,u16 pic_H, u16 pic_V, u32* pic,unsigned long Back_color);
char display_picture(char *filename);
void scan_TFCard_CTP_key(void);

网友:
想连接我的LCD,修改分辨率,但是 Porch值怎么修改?
想跳到定义的源代码,但是跳不了,怎么回事呀?

网友(2020-03-06):
您好,官方淘宝店上买的屏,客服说没有结构尺寸图,比如T35JKS16B。

网友:
我买的5寸屏的版本,可否要求出点USB、RGB读写点和串口的基本工程出来啊

网友:
很好!有时间玩玩

网友(2020-05-09):
谢谢好钜润科技,分享资料。

网友:
谢谢好钜润科技,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