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远程控制烧录STM32的烧录器?

楼主(2019-09-12):
如题,给客户的板子可能要经常升级程序,不知道有没有可以让客户用一台电脑,连接一个编程器,然后我这边电脑远程将固件下载到客户手头的编程器中,进而对板子进行编程并加密的设备?

这样就不需要把固件给客户了,也不需要自己出差老远去现场更新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点原子的好像没有远程的功能

发一个加密文件过去就行了,限定烧写次数。这个文件客户只能加载一次,以后即使文件在客户那儿,他也没办法使用了。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这个是不是可以?
竟然也叫   阿莫  ,汗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这个看介绍好像也可以,有坛友有没有更好的推荐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0.96444d5edK132G&id=565662766200&ns=1&abbucket=8#de ...

上次也发现这家阿莫哈哈

网友:
很不错  我用 IAP

网友B:
如果单片机可以联网应该用iap就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脑远程将固件下载到客户手头的编程器中

操作过程客户断开远程连接,不是固件就到了客户手中了么

正点原子的脱机烧录器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远程将固件下载到客户手头的编程器中

操作过程客户断开远程连接,不是固件就到了客户手中了么

不会吧。。。应该是网络直接发到编程器上的,并且也是加密并且设置了烧录次数的,这样客户即使断开网络,也就相当于手上是个只能烧录一次的脱机烧录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远程将固件下载到客户手头的编程器中

操作过程客户断开远程连接,不是固件就到了客户手中了么

相当于我远程更新了下脱机烧录器里面的固件,不需要把脱机烧录器寄给我更新后再寄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点原子的脱机烧录器很好用。

正点原子的好像没有远程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片机可以联网应该用iap就可以实现

嗯,就是是联网不了的设备。。。不带网络模块或网口

网友D:
你把IAP程序的bin加密,bootloader里面解密再升级,这样你直接把加密后的bin文件给他就行了,没有你的bootloader他拿来也没用,想什么远程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IAP程序的bin加密,bootloader里面解密再升级,这样你直接把加密后的bin文件给他就行了,没有你的bootl ...

确实这也是个方法

网友E:
这个有远程端的attach://478560.pngattach://478561.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加密文件过去就行了,限定烧写次数。这个文件客户只能加载一次,以后即使文件在客户那儿,他也没办 ...

原子的脱机烧录器可以这么操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远程端的attach://478560.pngattach://478561.png

嗯。类似这种,我也看到了,什么时候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子的脱机烧录器可以这么操作的啊

是的,有这个操作的。我觉得正点原子这个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加密文件过去就行了,限定烧写次数。这个文件客户只能加载一次,以后即使文件在客户那儿,他也没办 ...

看到了,原子哥的  支持远程文件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现在有4G串口透传,用单片机的IAP功能,串口远程操作,至于可不可用,需要测试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