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格力定频空调制冷差问题

楼主(2019-09-12):
    如题,家里装了2年的格力定频空调。这个月因为小孩子回来住,天天开,差不多开了一个月,由于是定频,半夜经常压缩机停机,温度上来后再启动。为了让空调外机一直工作,卧室门没关死。
    最近这几天发现开到20度,有冷气出来,但是房间不怎么冷。之前开26度都很冷。这种情况是不是缺氟。

网友:
这难不住电工的。手摸蒸发器,低温到结冰,问题在风扇上。风扇吹出冷风,房间不冷,功率不够,或保温太差。

网友:
为什么会缺氟,管子破损漏了,要是漏了会漏的一点不剩,一点不剩是不能制冷吧!更不会有冷气出来。

网友A:
没缺雪种的话看看外机散热有没有问题,还有内机的风力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缺雪种的话看看外机散热有没有问题,还有内机的风力够不够

外机挂飘窗上了~~ 估计要请专业人士看看~~

网友B:
内机有东西盖着吗?通通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机有东西盖着吗?通通去掉

之前装了挡风板,现在把挡风板都去掉了。也是这样。我断电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装了挡风板,现在把挡风板都去掉了。也是这样。我断电试试~~

挡风板没事,布罩之类的影响大

网友:
有可能缺氟,也有可能外机的风机电容坏,或是外机灰多散热不好。 先用钳流表测一下压缩机电流,跟额定电流比一下可大致判断是不是缺氟。

网友:
说的好像没有售后似的。

网友:
在外机启动的情况下,出风口温度高于16℃就有问题。才装两年,找售后吧

楼主:
叫了售后,按照售后如二楼所说的操作,在挂机应该是摸蒸发器还是啥,然后调了感温探头的位置,暂时温度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