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用单节锂电池驱动GRPS工作

楼主(2019-09-12):
看人家设备都是单节3.6v锂电工作或是并联后3.6v供电. 很是羡慕.
向老司机求教:单节2~3.6v的锂亚电池,驱动4.2V工作电压的GRPS模块的电源解决方案

网友A:
是否可以搞个切换电路?电池低于3v时切换到升压电路给模块供电,这样效率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GRPS模块不都是直接兼容的吗?

Air202 供电  VBAT3.4V~4.2V,典型值3.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PS模块不都是直接兼容的吗?

Air202 供电  VBAT3.4V~4.2V,典型值3.8V

用的sim800c

网友:
用 DC-DC 吧!

网友C:
GPRS模块的电压范围,不就是和锂电池的电压范围一样的吗,为啥还要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RS模块的电压范围,不就是和锂电池的电压范围一样的吗,为啥还要转换

你实际用过吗?   电压低的

网友D:
sim800c就是4.2V~3.0V正好是锂电的电压,一直都是直接接上电池就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RS模块的电压范围,不就是和锂电池的电压范围一样的吗,为啥还要转换

对了  我们用一次性锂亚电池,低于3v模块就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m800c就是4.2V~3.0V正好是锂电的电压,一直都是直接接上电池就用的啊

我们用一次性锂亚电池,低于3v模块就关机了。  但电池还有电量啊,浪费太可惜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用一次性锂亚电池,低于3v模块就关机了。  但电池还有电量啊,浪费太可惜了 :) ...

升压啊,超微毫电的升压IC还是很多的

网友C:
汗,我这看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楼主用的锂电池是不可充电的,应该是锂亚电池吧。还以为说的是可充电的锂电池。楼上也有和我一样理解的。
那还是老老实实用DCDC吧,或者用NB模块,这个可以不用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汗,我这看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楼主用的锂电池是不可充电的,应该是锂亚电池吧。还以为说的是可充电的锂电 ...

我是电路外行   没说清楚

dc - dc用升压芯片?   可否推荐一款

网友A:
不需要升压直接用啊,电压正好

网友:
直接用,升压还得降压,一升一降浪费的更多、

网友:
直接接电池啊。
电池一般3.8V的时候,一般还有一半多的电,新电池3.6V的时候,一般只能剩下10%左右的 电了。想办法让GPRS模块在3.6V以上都能正常工作就行了,一般并个2200uf的大电容加几个小电容就能解决。这样能保证电池电量80%能用。

如果说升压,至少损失5%,一般升到5V,从5V用LDO降到4V或3.8V。如果降到4V,至少损失25%,如果降到3.8V大约就损失30%,你看哪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升压直接用啊,电压正好

一次性锂亚电池 2~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搞个切换电路?电池低于3v时切换到升压电路给模块供电,这样效率问题就解决了。 ...

这样效率最优了   检测电压又要增加元件了

网友E:
2G 模块马上淘汰,现在信号不断降低,还用吗?

网友E:
我现在在选型4G模块,想用EC20的PCIE-C封装的,如果这个不行可以方便换别的厂家,但是EC20的电源范围很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效率最优了   检测电压又要增加元件了

切换应该简单吧
检测电压可以用合泰ht7030,加mos 管,电路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G 模块马上淘汰,现在信号不断降低,还用吗?

4g模块大多也是4.2v供电吧   个别的电压会友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在选型4G模块,想用EC20的PCIE-C封装的,如果这个不行可以方便换别的厂家,但是EC20的电源范围很纠结 ...

pcie就是usb,这个接口挺烦的,不如直接焊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用一次性锂亚电池,低于3v模块就关机了。  但电池还有电量啊,浪费太可惜了 :) ...

锂亚电池,你更关心的应该是钝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亚电池,你更关心的应该是钝化问题

请详细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