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产稿要如何帮查看?【汇总】

楼主(2019-09-12):
大家,初始见到生产稿,可能不知如何下手,但见多了,也就能快速帮发现出比较明显的问题了。
1.比如一个出问题比较多的外形问题(这个文件比较典型包含了较多的外形元素):
补充说明:后续截图图片,有些是早先预审里截的图;【生产稿】再帮核对时更为准确,最终生产以生产稿里的为准。

楼主:
2.过孔盖油

楼主:
3.过孔开窗

网友:
挺好的,要是能够告诉观察者哪些地方改动了就更完美了。

楼主:
PAD与VIA实际功能不同,请不要帮混用;插件孔帮用PAD设计,导通上下层的过孔请帮用VIA设计;在现实生活中,有遇到,用PAD帮设计VIA,诉过孔帮开窗了;也有遇到过,用VIA来设计插件孔,这类实物出来通常会遇孔小无法插件(补偿机制不同),也有遇到过VIA当PAD用的另一情况,原文件选了过孔盖油,焊盘被盖上阻焊油了。也有遇到过,极少量用PAD设计的插件孔,但帮选用了贴片焊盘,实物出来只有一个面有焊盘;
另外:还遇到过,线路层是用FILL填充铜皮块代替了贴片焊盘的设计(放在板框外的附近),至实物出来阻焊盖住了焊盘。等等。。。。各种各样,比较奇怪的情况都有发生。

基于以上,通过确认生产稿,还是能帮查看得出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点的。

楼主:
4.与阻焊层相关的特殊情况

网友:
为了防止孔壁加上铜后,能够插上器件。 所有的孔,都会加大,因为孔壁的孔铜是有厚度的。有插件孔、导电孔孔壁不要铜的么?
   孔加大了,焊盘要加大,不然焊盘会变小,不好焊接。
      所有的线有加大;防止蚀刻后线变小;
         焊盘与线加大后,要保证生产加工间距。得削焊盘或移动下线。
           焊盘加大了,所有的阻焊开窗要优化比线路焊盘大一点;有些IC要做阻焊桥。
             开窗加大了,为了防止字符上焊盘,又得削字符,保证字符与焊盘的间距。
对于不想要PCB厂改资料的,可以备注“按资料做,不允许补偿。钻孔:接孔成品孔孔壁加上铜后孔径变小;线路:接受蚀刻后线宽变小,线路设计间距小引起的短路。阻焊:接受设计问题引起的阻焊上焊盘,字符:接受设计问题引起的阻焊字符上焊盘。
  估计一个文档这样备注,PCB厂不会再去改资料了。会直接做。

网友:
画图时按照工艺要求来设置线宽线间距之类的,一搬生成时不用修改的吧?

网友A:
问个常识,gerber输出文件中,能区分开via和pad吗,还是都变成了同样的孔?

楼主:
5.关于字符-丝印

网友B:
这个帖子绝对的精华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常识,gerber输出文件中,能区分开via和pad吗,还是都变成了同样的孔?

已分不出属性了,按GERBER文件生产(文件里有盖油的盖油,文件里有开窗的开窗,无异义),这个内容选项附近,特意帮说明了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绝对的精华帖~

谢谢,查看生产稿,手把手地教过很多人了。

未完,待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分不出属性了,按GERBER文件生产(文件里有盖油的盖油,文件里有开窗的开窗,无异义),这个内容选项附 ...

盖油、开窗的说明看过了,多谢。还有一个没有说明的问题是孔径补偿怎么办?如果我需要pad补偿via不补偿,那么我应该如何出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油、开窗的说明看过了,多谢。还有一个没有说明的问题是孔径补偿怎么办?如果我需要pad补偿via不补偿, ...

技术指导:PCB中Via与Pad什么区别
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03.html
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57.html
技术指导:如何设置PCB各软件过孔盖油
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01.html
技术指导:GERBER文件投单过孔盖油需要注意事项!

麻烦帮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指导:PCB中Via与Pad什么区别
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03.html
https://www.sz ...

已通过企业QQ咨询得到回复:“gerber稿的所有孔,不分via和pad,全都会作孔径控制”。多谢。

网友:
小白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帮查看”,“能帮”,“帮发现”,“帮核对”,“帮参考”
怎么这么多“帮”,哪位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说法吗?

网友:
能不能通过工程师使用的软件自动统计,到底作了哪些类别的调整,然后提供给用户审核。再附一个说明,哪些是工艺补偿,哪些是调整,这样用户可以有的放矢。

楼主:
您的这个需求无法量化,需要视不同文件不同工艺,不同情况,综合考量后,再帮补偿各内容,引起间隙不够,再腾挪移削,尽量帮达成生产所需。所以会出现,同样的文件,不同的人处理,可能会有细微偏差。

海量的操作,让一一提供文件修改确认书,这个无法做到呢。传统单独排生产的板厂才帮提供得了。您的那个需求,需要高昂的工程费才帮达得到的。这又走回老路上去了。
您实在想了解这一块的内容,与设计工程方向不同;报班学一下CAM工程处理知识,就能满足您的需要了。谢谢。
这边每天发货打印出货单收据快递单等,都要打印几个小时,影响发货时间。帮整理文件确认书,一天的订单,文件几天都整理不出来,那生产如何排得下去呢,要不要赶进度呢?

楼主:
6.生产稿里如何看:是有铜孔,还是无铜孔?

楼主:
7.生产稿里如何看:过孔盖油与盘中孔开窗(补充)。

楼主(2020-04-06):
技术分享:AD外形-预审/预览3D仿真及GERBER,外形解析不了或不完全
这几天较多人问预览的外形识别不出来或不完全,做了个说明(图中4点,加文字第5点),分享下;

首先,请帮熟识这个公告内容:
AD软件:外形层锁定或同一层及大圈包小圈:  https://www.sz-jlc.com/portal/t6i10153.html

然后,帮细看(图2中的四点说明)
5.要想能仿真得准确一些,需要的是闭合的图形。
原因如上,外形请帮修正好,尤其是高版本的

接着,举例:
刚2.0版的解锁后,也转不出来禁止布线层的外形,先去掉勾选的KEEPOUT(使在外),因是高版本,还是没能帮显示出来;再挪到机械1层后,才表现出来。

注:17版 以上的,软件规则,已转不出来了;所有外形元素需要帮全部挪到机械1层去;
因为系统更改(修正)了,要遵循软件规则。是的,尤其高版本,要帮修正过来,谢谢了解。

楼主(2021-01-23):
多画线段或少画线段,易引起不是自己想要的外形,请帮慎重。原因帮参考下图:
板上要做出的内容请帮规范唯一完整地画出,不要做出的内容帮删除(或帮转的GERBER不帮转出这些内容;转后的文件帮用小助手或各类CAM软件打开检查是否有漏转或多转出内容?文件无误再帮上传提交订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