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ava的byte范围是-128+127,导致Modbus通讯失败

楼主(2019-09-12):
Java的byte是-128~+127,C#里是0~255.
我从自己C#代码移植过来的程序调试不通了,在网上也搜了各种方案,基本上都是把byte升级成int来做。
但是android的底层代码就是按byte来发送啊,这个兼容怎么做呢,求指导!
public byte[] ModbusRegisterWrite(int Reg, int[] num)
    {
        byte[] byte_arr = new byte[2*num.length+9];

        /*以下参照MODBUS协议*/
        byte_arr[0] = 0x01;
        byte_arr[1] = 0x10;         //功能码10H,写多个寄存器

        byte_arr[2] = (byte)((Reg >> 8) & 0xff);
        byte_arr[3] = (byte)(Reg & 0xff);

        byte_arr[4] = 0x00;
        byte_arr[5] = (byte)num.length;
        byte_arr[6] = (byte)(byte_arr[5]*2);

        /*写入的值*/
        for(char i=0;i<num.length;i++)
        {
            byte_arr[i*2+7]=(byte)(num[i] / 256);
            byte_arr[i*2+8] = (byte)(num[i] % 256);
        }
        /*CRC校验码*/
        byte_arr[byte_arr.length-2] = (byte)(Check_CRC(byte_arr) % 256);
        byte_arr[byte_arr.length-1] = (byte)(Check_CRC(byte_arr) / 256);

        return byte_arr;
    }

    public int Check_CRC(byte[] buffer)
    {
        char wCRC = 0xFFFF;
        for (int i = 0; i < buffer.length - 2; i++)
        {
            wCRC ^= buffer[i];
            for (char j = 0; j < 8; j++)
            {
                if ((wCRC & 0x0001) != 0)
                    wCRC = (char)((wCRC >> 1) ^ 0xA001);
                else
                    wCRC = (char)(wCRC >> 1);
            }
        }
        return wCRC;
    }

楼主:
也不能算失败,用上面的代码测试下来,传0~127是可以的,128就溢出了

网友:
正常接收就可以了,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映射啊。。。   发送方映射后发送,   接收方收到后映射回。

网友A:
256个状态映射到256个状态,,,就算毫无规律,也就256字节查表。

网友:
这种基础问题还需要上来问, 先弄明白有符号数在内存中是如何存储的吧

网友:
byte_arr[2] = (byte)((short)((Reg >> 8) & 0xff));
byte_arr[3] = (byte)((short)(Reg & 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个状态映射到256个状态,,,就算毫无规律,也就256字节查表。

还有CRC校验也要考虑进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能算失败,用上面的代码测试下来,传0~127是可以的,128就溢出了 ...

如果没记错,Java是没有无符号型数据的。所以Byte只能是-128 ~ 127,而不是0 ~ 255。
之前做通讯协议的时候,在一篇文章上看到过,貌似很多“现代”语言都没有,做的时候要注意处理。

PS:本人没做过Java编程,所以没法给具体的处理办法。上面是问题原因,楼主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去尝试(失败不负责 )。

网友:
一直用int 转的路过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处理前转int,处理后  int转byte完事

网友B:
这和VB,C#有的一拼,自己做个判断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保证能用

static int[] auchCRCHi = new int[]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static int[] auchCRCLo = new int[]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 0xD5, 0x15, 0xD7, 0x17, 0x16, 0xD6, 0xD2, 0x12, 0x13, 0xD3, 0x11, 0xD1, 0xD0, 0x10, 0xF0, 0x30, 0x31,
                        0xF1, 0x33, 0xF3, 0xF2, 0x32, 0x36, 0xF6, 0xF7, 0x37, 0xF5, 0x35, 0x34, 0xF4, 0x3C, 0xFC, 0xFD, 0x3D, 0xFF,
                        0x3F, 0x3E, 0xFE, 0xFA, 0x3A, 0x3B, 0xFB, 0x39, 0xF9, 0xF8, 0x38, 0x28, 0xE8, 0xE9, 0x29, 0xEB, 0x2B, 0x2A,
                        0xEA, 0xEE, 0x2E, 0x2F, 0xEF, 0x2D, 0xED, 0xEC, 0x2C, 0xE4, 0x24, 0x25, 0xE5, 0x27, 0xE7, 0xE6, 0x26, 0x22,
                        0xE2, 0xE3, 0x23, 0xE1, 0x21, 0x20, 0xE0, 0xA0, 0x60, 0x61, 0xA1, 0x63, 0xA3, 0xA2, 0x62, 0x66, 0xA6, 0xA7,
                        0x67, 0xA5, 0x65, 0x64, 0xA4, 0x6C, 0xAC, 0xAD, 0x6D, 0xAF, 0x6F, 0x6E, 0xAE, 0xAA, 0x6A, 0x6B, 0xAB, 0x69,
                        0xA9, 0xA8, 0x68, 0x78, 0xB8, 0xB9, 0x79, 0xBB, 0x7B, 0x7A, 0xBA, 0xBE, 0x7E, 0x7F, 0xBF, 0x7D, 0xBD, 0xBC,
                        0x7C, 0xB4, 0x74, 0x75, 0xB5, 0x77, 0xB7, 0xB6, 0x76, 0x72, 0xB2, 0xB3, 0x73, 0xB1, 0x71, 0x70, 0xB0, 0x50,
                        0x90, 0x91, 0x51, 0x93, 0x53, 0x52, 0x92, 0x96, 0x56, 0x57, 0x97, 0x55, 0x95, 0x94, 0x54, 0x9C, 0x5C, 0x5D,
                        0x9D, 0x5F, 0x9F, 0x9E, 0x5E, 0x5A, 0x9A, 0x9B, 0x5B, 0x99, 0x59, 0x58, 0x98, 0x88, 0x48, 0x49, 0x89, 0x4B,
                        0x8B, 0x8A, 0x4A, 0x4E, 0x8E, 0x8F, 0x4F, 0x8D, 0x4D, 0x4C, 0x8C, 0x44, 0x84, 0x85, 0x45, 0x87, 0x47, 0x46,
                        0x86, 0x82, 0x42,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crc16检测支持
        public static int modbus_crc16_check(byte[] pmsg, int msglen)
        {
                int hi = 0xFF; // 高CRC字节初始化
                int lo = 0xFF;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int idx; // CRC循环中的索引

                for (int i = 0; i < msglen; i++)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idx = hi ^ (((int) pmsg[i]) & 0xFF); // 计算CRC
                        hi = lo ^ auchCRCHi[idx];
                        lo = auchCRCLo[idx];
                }
                return (hi << 8) | lo;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和VB,C#有的一拼,自己做个判断转换就可以了

C# 的 byte 是无符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