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的结电容似乎很大啊

楼主(2019-09-12):
光耦输入是一个1.5mA的100Hz脉冲,示波器波形为A和B两点波形,发现三极管基极电压反向值非常大,很奇怪,现在猜测是由于光耦导通时稳压管的结电容反向放电引起的。可是稳压管结电容达到这个量级了,以前还真是没想到啊

网友A:
为什么要加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加稳压管?

当初怕光耦CTR偏低,Vce压降大导致三极管误触发。现在测试发现可能2k和稳压管短接了也能用。
但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前一直没想到稳压管结电容这么大

网友B:
用TVS 尤其是通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VS 尤其是通讯上

我记得通信上嫌TVS电容大,然后用超快速二极管搭成一个整流桥,整流桥再接TVS。

网友C:
去掉稳压管,B和E加个电阻就可以调整门槛电压了

网友:
二极管不要 电阻分压

网友D:
为何要这样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稳压管,B和E加个电阻就可以调整门槛电压了

相当于0.7V被旁路走了多少电流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这样搭电路?

发整个的图纸您就知道了,把有脉冲和无脉冲,整形成高低电平便于处理器判断,R32的阻值可能需要调整。这是根据大家意见修改后的图,但我感觉还能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这样搭电路?

这样改行不行。虚线框内是这个电路要驱动的部分。
脉冲周期10ms,光耦导通7~8ms,关断2~3ms。我估计被驱动的光耦,LED电流4mA以上就能保证设备内部的识别

网友E:
参赛作品《光耦超频+TTL232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赛作品《光耦超频+TTL232电平转换电路》

似乎没啥关系,我只是想把10ms周期的波形整理成一个固定状态,驱动后级光耦状态改变就可以了。也就LED不导通时输出一个状态,有脉冲或者持续导通时输出另一个状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