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个LDO整蒙了,求解

楼主(2019-09-12):
tps79901,一款LDO,按照3.3V输出搭的,结果5V供电测量出来的Vout是2V。Vfb是六七百mV左右,数据手册标的是1.2V,把电阻比例调大,Vfb反而变小到0.5V都不到了,Vout也不到2V了。而且我的Vout上还有锯齿波,我的天,整个人都不好了。来个大佬拯救下我

网友:
FB布线过长?EN和5V稳定?先拆了C11

网友A:
确认输入没有锯齿波?

网友B:
使用ti那个工具计算的各种参数?

网友:
C11用103~104试试

网友:
想起来了,LDO需要正确选择输出电容的ESR,如果无过流的话

网友C:
我被假货坑过,也是vfb与文档不一致。

网友:
C12看看是什么电容,LDO可能对这个电容有要求

网友:
芯片发热吗?

网友:
R15 =249K R19=140K, C11=10PF,试一下!原厂的参数!还有问题的话!芯片真是碰到鬼了!

网友:
c11不能乱加的

网友:
原厂测试用的是10pf ,  c10和C12为2.2UF

网友:
不加电感的?

网友D:
看错了,还以为是DCDC,VFB不应该变的啊,接个假负载试试?

网友E:
楼主这俩天运气不佳呀!受TI的气呀! 先DC/DC,后LDO!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俩天运气不佳呀!受TI的气呀! 先DC/DC,后LDO!

貌似lz反馈回路有问题,直接干掉pf小电容再试试。那个电容和回路带宽有关,不能随便加,振荡绝对是大了。180k的上臂封顶10pf,给40pf绝对的不能工作。

网友:
C11看着别扭,干掉试试

网友:
Vfb不对估计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输入没有锯齿波?

都测过了输入纹波两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ti那个工具计算的各种参数?

这是看着手册搭的推荐电路,参数都是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lz反馈回路有问题,直接干掉pf小电容再试试。那个电容和回路带宽有关,不能随便加,振荡绝对是大了。 ...

恩,明天或者后天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被假货坑过,也是vfb与文档不一致。

公司存货好几个批次都这样,应该不是假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还以为是DCDC,VFB不应该变的啊,接个假负载试试?

是啊,没有坛友帮忙早挂了

网友:
C12换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
估计是用了固定输出的电源型号

网友:
假的或型号不对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感觉是负载太轻没工作,我想起来之前用过没问题

网友:
输出锯齿波,是不是振荡了,看看芯片对负载及输出电容的要求

网友G:
没问题。芯片假货。电工很大的悲哀是,如果它不懂进货渠道和来料控制,也是经常能被坑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问题。芯片假货。电工很大的悲哀是,如果它不懂进货渠道和来料控制,也是经常能被坑死的 ...

被你说对了,你怎么知道啊

网友H:
最终结论是芯片假货吗?

网友:
LDO是假货吧,这个LDO我也用过乱飞线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I:
有没有加个负载试试看,LDO有最小负载要求,负载太低芯片工作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终结论是芯片假货吗?

是啊,中发拿的片子是假货,供应商给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加个负载试试看,LDO有最小负载要求,负载太低芯片工作不正常的。

还真不是负载问题,加1K负载还是一样,最终确定是假货

网友:
我觉得 两个分压电阻太大了,不要用K级的  用百欧姆级的

网友:
我觉得是负载太轻的问题,之前用过一个LDO 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9-10-24):
会不会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肯定假货,随便飞个线都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