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市面上能跑LINUX的最便宜的芯片是哪个?性能无所谓.

楼主(2019-09-12):
现在市面上能跑LINUX的最便宜的芯片是哪个?性能无所谓.要单芯片可跑的...

网友A:
楼上+1
本月底会有300个TINY200出来,板载f1c200s和usb-ttl,点屏神器,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f1c小板之一。

网友B:
楼上的几位是说这个吧,差一个字都会影响楼主搜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几位是说这个吧,差一个字都会影响楼主搜索的

看这个封装就无爱了

网友D:
同楼上几位,这个封装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楼上几位,这个封装有什么问题?

我就觉得这封装挺好,风枪吹吹就能焊接好,比BGA方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1
本月底会有300个TINY200出来,板载f1c200s和usb-ttl,点屏神器,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f1c小板之 ...

此板是否有h264编解码/tvin out之类外设的驱动?

网友:
以前看见一个avr跑linux的,一条ls命令要运行25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1
本月底会有300个TINY200出来,板载f1c200s和usb-ttl,点屏神器,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f1c小板之 ...

卖吗,入坑linux

网友:
这也太便宜了吧?

网友:
F1C100s 确实便宜,mark

网友:
QFN封装是小事,谁能告诉我这ARM9内核的芯片能跑多大频率?集成的DDR1是多少频率的?

网友:
同问带以太网的最便宜linux芯片,最好是带PHY

网友:
同问带usbhost的最便宜linux芯片

网友:
要求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提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封装就无爱了

最喜欢QFN了,永远都不要担心引脚会弯

网友E:
那家做linux串口屏的 就是用这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家做linux串口屏的 就是用这芯片

是哪一家的屏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楼上几位,这个封装有什么问题?

我以为是BG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几位是说这个吧,差一个字都会影响楼主搜索的

f1c100s,记号备用

网友:
好像除了全志的f1c100s和200s没有更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觉得这封装挺好,风枪吹吹就能焊接好,比BGA方便太多了。

你们都手焊过BGA的,有什么心得?

网友:
应该就是全志的了

网友:
有资料就不错

网友:
不是工业场合的话,F1C100s最便宜了;遗憾是没有以太网模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几位是说这个吧,差一个字都会影响楼主搜索的

不到十块钱  果断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到十块钱  果断记好

我买的时候是7.5

网友:
记得这个资料不开放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楼上+1
本月底会有300个TINY200出来,板载f1c200s和usb-ttl,点屏神器,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f1c小板之 ...

这个能点什么屏???????

我想要做SPI驱动的 240*240 的屏
====

现在手上有个需求,正头疼呢
===

屏是240*240,RGB 16位  SPI驱动

但是目前图片太多了,用单片机处理头疼....

例如,显示手表(表盘模式)这样 12个小时,60分钟 60s  就算把分钟合并,秒钟去掉   也还有几百张图片

要什么方案好

======

网友I:
搭车问一下最便宜带以太网接口的芯片是?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能点什么屏???????

我想要做SPI驱动的 240*240 的屏

自绘表盘表针不行吗?不要贴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搭车问一下最便宜带以太网接口的芯片是?

IPC,NVR,DVR之类的芯片便宜点的20左右,估计你会觉得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哪一家的屏用这个?

唉,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直接淘宝:“linux 串口屏”
中科世为

Z6S 是全志 f1c100s
Z11S 是V3S

人家的贴子:
试一试把中科世为的HMI屏改造成开发板 https://whycan.cn/t_2429.html
买了两块中科世为的 HMI 屏 玩玩  https://whycan.cn/t_1998.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C,NVR,DVR之类的芯片便宜点的20左右,估计你会觉得贵了

谢谢,确实觉得有点小贵

网友:
nuc972,可以考虑下,工业级,LQFP封装,自带DDR,外面价格flash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自绘表盘表针不行吗?不要贴图。

不行的。。。。

一个是自绘的话,可能算法麻烦,只用了STM32F103

还一个是自绘的不好看......太山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不行的。。。。

一个是自绘的话,可能算法麻烦,只用了STM32F103

表盘不要动,一张图就好,指针一张图,旋转一下就OK,总共两张图。旋转算法网上应该很多了

网友:
新塘的,封装也比较适合

网友:
有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封装就无爱了

这封装很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表盘不要动,一张图就好,指针一张图,旋转一下就OK,总共两张图。旋转算法网上应该很多了 ...

103能做这种算法?

一般的MCU没有图片处理吧,可以对某些颜色调节透明....

网友K:
F1C100s没有网口,应该也是民用吧,目前公司准备nuc977,工业应用,且带网口。其它没有了解

网友L:
全志 f1c100s ,资料不好拿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全志 f1c100s ,资料不好拿到。

资料不好拿的基本都是要巨量单的.这种就耶熊了...都不敢用.

网友:
F1C100s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能点什么屏???????

我想要做SPI驱动的 240*240 的屏

tw8836用来驱屏

网友:
原来用过8836,

8836能驱spi屏?没这样用过,用的多是rgb或者lvds

而且8836也有点贵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K:
F1C100s没有网口,应该也是民用吧,目前公司准备nuc977,工业应用,且带网口。其它没有了解 ...

如果不带屏幕的话,建议看看980。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如果不带屏幕的话,建议看看980。

带屏的,所以选97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带屏的,所以选977了

那挺好的。

网友:
能有这么便宜的,Mark

网友:
NUC977,这颗芯片看来很多人在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