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uc980+spi nand,断电,系统里面的文件会损坏或者丢失。

楼主(2019-09-12):
1、求助大家,nuc980,外挂spi nand 型号:W25N01GVZEIG。
2、先把系统刷进板子,然后通过nfs拷贝应用程序进去,应用程序会开一个5M的空间,然后应用程序的会写运行日志,写文件的形式,写到flash。
3、系统起来后,应用程序启动,我就把电源断了,然后再打开,反复的话,大概率文件系统里面的文件或者依赖库,会损坏或者丢失。
4、我前面一直在用nuc972+并口的nand,型号:W29N02GVSIAA,随便怎么搞,都没有遇到丢文件或者文件损坏的。
5、跑的是Linux,yaffs2的文件系统。
请教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一楼焦虑置顶

网友A:
最近存储丢失的案例挺多啊。看看是不是如下原因:
1. 芯片没使用电压监控芯片?
2. 写flash的时候正好掉电?加上掉电检测,检测到掉电时停止操作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存储丢失的案例挺多啊。看看是不是如下原因:
1. 芯片没使用电压监控芯片?
2. 写flash的时候正好掉电 ...

没有掉电监测

网友:
不丢才怪 。。。

网友B:
1. 文件系统建议升级为UBI FS, 比你现在用的要可靠很多
2. 提升NAND FLASH 的ECC 纠错位, 例如之前用4 bit 的升级为8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文件系统建议升级为UBI FS, 比你现在用的要可靠很多
2. 提升NAND FLASH 的ECC 纠错位, 例如之前用4 b ...

好的,我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文件系统建议升级为UBI FS, 比你现在用的要可靠很多
2. 提升NAND FLASH 的ECC 纠错位, 例如之前用4 b ...

我看了,这个spi nand的ecc 描述:On chip 1-Bit ECC for memory array,貌似只有1bit。。。

网友C:
胆子真大, 敢把log和 系统搞到一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这个spi nand的ecc 描述:On chip 1-Bit ECC for memory array,貌似只有1bit。。。 ...

ECC 校正要靠每个页后面 64个字节的 spare 区做ECC校验 和坏块管理;

这个功能是linux 内核去处理的,linux 内核核有对应硬件(如果芯片支持)模块和软件去解决NAND 位反问题;

内核检测到NAND 数据错误时,通过spare区保存的ECC 校验数据,可以修复部分错误;

你进入linux内核编译的菜单找,找到ECC 相关部分,把ECC校验的位数 调高,

972Q群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胆子真大, 敢把log和 系统搞到一起

人傻胆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C 校正要靠每个页后面 64个字节的 spare 区做ECC校验 和坏块管理;

这个功能是linux 内核去处理的,li ...

好的,谢谢,等等我去内核配置里面看看。

网友D:
不建议使用UBIFS,UBIFS的掉电性能比jffs2和yaffs2差,这点在官方页也有说明,我前阶段也在项目中遇到了掉电文件系统损坏的问题,我们最后处理是把UBIFS换成了yaffs2,另外把系统和数据分成两个区,
我们的项目中log这些数据文件丢了是可以接受的。我们采用的nand flash 4bit硬件ECC。
另外在实时系统中用了RTEMS+jffs2,SPI NOR Flash,没有出现文件系统掉电问题。从我收集到的文档资料看yaffs2应该是这几个里面掉电性能最好的文件系统。
jffs2是在linux主线版本上的,也可以用jffs2试试。

网友E:
遇到做静电实验会导致文件系统损坏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做静电实验会导致文件系统损坏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你先看看静电,是从哪里进去的,要确定是静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使用UBIFS,UBIFS的掉电性能比jffs2和yaffs2差,这点在官方页也有说明,我前阶段也在项目中遇到了掉 ...

你好,请教下,你的文件系统和log是在一个flash上的不同分区,还是在不同的flash上?

网友:
同一flash,不同分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下,你的文件系统和log是在一个flash上的不同分区,还是在不同的flash上? ...

同一flash,不同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flash,不同分区

你好,同一个flash,搞成不同的分区,log专门一个分区,如果掉电损坏文件,是不是只会损坏Log分区里面的东西,不会损坏同一flash上另外一个分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同一个flash,搞成不同的分区,log专门一个分区,如果掉电损坏文件,是不是只会损坏Log分区里面的 ...

基本上所说的损坏应该都是指因为写入的不完整导致的文件系统结构的破坏,分区就限定文件系统的范围,实际上分两个区都可以用不同的文件系统。因此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损坏其他分区的。当然要说程序出错写到另外一个区的空间去,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程序真有BUG那也不会和断电关联到一起。

网友F:
ext4  日志模式,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所说的损坏应该都是指因为写入的不完整导致的文件系统结构的破坏,分区就限定文件系统的范围,实际 ...

好的,谢谢了,我今天把sd nand先在pc上格式化为ext4,在戳到开发板上挂载上,然后反复重启或者断电,没有出现fat32的那种说没有卸载,或者需要fsck或者挂载不上的情况,明天试试用开发板格式化sd nand为ext4。

楼主:
引用 网友F:
ext4  日志模式,可以吗

可以,我正在弄。

网友G:
坐等回复,正好入手了这个980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坐等回复,正好入手了这个980的板子

我已经开始用buildroot,自己做文件系统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开始用buildroot,自己做文件系统了。。。

我的板子到手了,准备学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板子到手了,准备学习学习了

酷客的?

网友G:
是的,谢谢,很有可能要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谢谢,很有可能要吃灰了。

我买的也是这个。

网友B(2019-11-18):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使用UBIFS,UBIFS的掉电性能比jffs2和yaffs2差,这点在官方页也有说明,我前阶段也在项目中遇到了掉 ...

UBI 的性能比YAFF2 好得多了; 就是耗费内存大点;
另外你说那个掉电后,文件系统坏的的,一般就是NAND 位反的问题;

反而YAFFS2 我才是不建议你用呢, 你可以看看大家用啥文件系统; 除了卖评估板配套的旧资料; 做项目用的都是UBI FS

文件系统性能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B:
UBI 的性能比YAFF2 好得多了; 就是耗费内存大点;
另外你说那个掉电后,文件系统坏的的,一般就是NAND  ...

谢谢建议,我说的是我们项目实际测试的情况,使用UBIFS出现好几次断电文件系统损坏的情况,换成YAFFS2就没再出现过。至于I/O性能,没有具体测过。
稳定性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位反转是会由ECC算法来修正的,和文件系统关系不大,如果不能修正,就会报错了。

网友H:
楼主你的980 uboot里可以使用网络嘛?
我的网络死活不通啊。。。

网友I(2020-03-30):
楼主,文件系统损坏问题解决没有?用的什么措施,最近也准备用NUC980,借鉴些经验。
文件系统选择:yaffs2?UBIFS?ext4?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980 uboot里可以使用网络嘛?
我的网络死活不通啊。。。

uboot下,我没用网路,我也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文件系统损坏问题解决没有?用的什么措施,最近也准备用NUC980,借鉴些经验。
文件系统选择:yaffs2 ...

用并口的nand 和sd nand  没有问题,用spi nand会有问题,文件系统yaffs2.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并口的nand 和sd nand  没有问题,用spi nand会有问题,文件系统yaffs2.

谢谢,SPI-NAND的SPI时钟多高,会不会由于硬件走线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SPI-NAND的SPI时钟多高,会不会由于硬件走线影响?

时钟多少我忘了,spi nand是断电丢数据或者损坏文件系统,这个应该和硬件走线没关系,我那个走线到CPU管脚很短的,而且是四层板。

网友J(2020-10-09):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使用UBIFS,UBIFS的掉电性能比jffs2和yaffs2差,这点在官方页也有说明,我前阶段也在项目中遇到了掉 ...

你的 rtems 用的什么芯片?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 rtems 用的什么芯片?好用吗

稳定性和实时性都是比较出色的,芯片是cortex-A9,A7的国产芯片上也试过。

网友K(2020-12-27):
楼主 您内核里配置好spi nand flash了吗?我烧了rootfs到0x1600000,用的nuc980_iot_defconfig, 跑不起来啊...
挂不上文件系统。

网友:
新唐的nuc980,用的人还蛮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您内核里配置好spi nand flash了吗?我烧了rootfs到0x1600000,用的nuc980_iot_defconfig, 跑不起来啊 ...

你检查下,那个默认配置貌似是ramfas。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检查下,那个默认配置貌似是ramfas。

已经把它去掉了,makemenuconfig里的一个配置,改成nandflash yaffs2的了。
真是服了xintang的骚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已经把它去掉了,makemenuconfig里的一个配置,改成nandflash yaffs2的了。
真是服了xintang的骚操作了 ...

这个没啥问题啊

网友L(2021-11-02):
楼主你好 看完了整篇帖子。想请教下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计划也是980+spi nand 就是担心丢数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 看完了整篇帖子。想请教下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计划也是980+spi nand 就是担心丢数据的问题 ...

我现在是980+spinand+sd nand,spi nand里面存系统,sd nand里面存数据。

网友M(2022-04-23):
西瓜哥,问题解决了没,最终用的啥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西瓜哥,问题解决了没,最终用的啥方案呢

搞好了啊呀,两种方案
1、980+spi nand+sd nand,spi nand里面存系统,sd nand里面存数据
2、980+并口nand。

网友N:
引用 楼主:
搞好了啊呀,两种方案
1、980+spi nand+sd nand,spi nand里面存系统,sd nand里面存数据
2、980+并口nan ...

存数据,也是以文件形式存储吧,数据这边的文件会损坏或丢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存数据,也是以文件形式存储吧,数据这边的文件会损坏或丢失吗?

频繁的写spi nand,异常断电,会丢文件。

sd nand和并口nand,不会。

网友N:
引用 楼主:
频繁的写spi nand,异常断电,会丢文件。

sd nand和并口nand,不会。

哦哦,所以系统不需要频繁写,单独放到spi nand就没事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哦哦,所以系统不需要频繁写,单独放到spi nand就没事是吧。

系统只写配置,单独放,没事,我们安装到室外,-40到80度现场,跑一两年没问题,还有电机和电磁阀。

网友:
MLC掉电处理比较难做,写的时候不光会目标页数据有问题,还会破坏目标页的配对页。
摘自三星手册。

网友M(2022-10-18):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今天把sd nand先在pc上格式化为ext4,在戳到开发板上挂载上,然后反复重启或者断电,没 ...

西瓜哥,开发板格式sd卡成ext4,用的什么工具,有没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西瓜哥,开发板格式sd卡成ext4,用的什么工具,有没有教程?

我用buildroot做系统,把ext4的软件包勾上,Linux系统里面就有格式化ext4的程序了。

网友O(2022-12-22):
我也用的酷客的板子

网络始终不通,连ech0设备都没有。
这是在Uboot吗?应该进系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也用的酷客的板子

网络始终不通,连ech0设备都没有。

大哥,你配置ip地址了么?

ifconfig eth0 172.31.5.170 netmask 255.255.255.0
route add default gw 172.31.5.1
echo "nameserver 61.128.114.133" >> /etc/resolv.conf
echo "nameserver 8.8.8.8" >> /etc/resolv.conf

网友O:
引用 楼主:
大哥,你配置ip地址了么?

ifconfig eth0 172.31.5.170 netmask 255.255.255.0

感谢大哥,官方好像多了个up,没配置上。

这个支持自动获取IP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感谢大哥,官方好像多了个up,没配置上。

这个支持自动获取IP 吗?

你看看你的系统有没有把dhcp命令做进去。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看看你的系统有没有把dhcp命令做进去。

谢谢!  用文档的指令,可以获取,但每次开机要执行一下。
http访问没问题,https的地址wget就不行了,wget下载文件大概1M/S,应该算是极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  用文档的指令,可以获取,但每次开机要执行一下。
http访问没问题,https的地址wget就不行了,wg ...

这个我倒没试过。。。

网友P(2023-03-10):
引用 楼主:
频繁的写spi nand,异常断电,会丢文件。

sd nand和并口nand,不会。

西瓜哥,你用的什么牌子的SD NAND

楼主:
引用 网友P:
西瓜哥,你用的什么牌子的SD NAND

MKDV4GIL-AS  买的这个。

网友Q:
引用 楼主:
MKDV4GIL-AS  买的这个。

SD nand 系统不稳定,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SD nand 系统不稳定,最后解决了吗?

spi nand里面存系统,sd nand里面存日志和数据,没啥问题。

网友M(2023-04-28):
引用 楼主:
spi nand里面存系统,sd nand里面存日志和数据,没啥问题。

西瓜哥,我这边nuc980挂载了一个sd(出厂是fat32系统)卡,可以识别到/dev/mmcblk0和/dev/mmcblk0p1,现在想把卡格式化ext4,你那边是怎么操作的,直接用命令mkfs.ext4 /dev/mmcblk0p1吗,那个/dev/mmcblk0需不需要用mkfs.ext4格式下?

楼主:
应该是格式化/dev/mmcblk0p1,另外一个你格式化不了,你试试我记不清了,等我回去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西瓜哥,我这边nuc980挂载了一个sd(出厂是fat32系统)卡,可以识别到/dev/mmcblk0和/dev/mmcblk0p1,现 ...

你先试试看。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先试试看。

格式化了mmcblk0p1,开机手动挂载报故障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你那边有没有,用的贴片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格式化了mmcblk0p1,开机手动挂载报故障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你那边有没有 ...

你格式化以后,挂载后,查看下你那个分区的文件系统的格式:df -Th | grep "^/dev"

这个问题我也有,但是我没管,这个问题应该是那个硬盘格式化分区的时候,输入的硬盘ID类型是6,是FAT16格式,后面又把分区格式化为ext4格式,然后就报那个信息,但是你查询那个分区的文件系统类型,是ext4,我感觉不影响使用,新塘这个系统有些问题我也没搞明白。

简答的说就是那个磁盘格式化的时候填的信息是fat16格式,然后磁盘里面分区被格式化为了ext4.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格式化以后,挂载后,查看下你那个分区的文件系统的格式:df -Th | grep "^/dev"

这个问题我也有,但 ...

感谢回答,那个问题的确不影响使用,我首先用到了fdisk把分区删除,再增加分区,最后用ext4格式化分区,已经测试了好几天,没有啥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谢回答,那个问题的确不影响使用,我首先用到了fdisk把分区删除,再增加分区,最后用ext4格式化分区, ...

我也试了下fdisk,但是好像还是报那个错误,我感觉好麻烦,没必要折腾,直接mkfs.ext4格式化那个分区就好了。

网友Q(2024-05-02):
引用 楼主:
我也试了下fdisk,但是好像还是报那个错误,我感觉好麻烦,没必要折腾,直接mkfs.ext4格式化那个分区就好 ...

看到网上有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最终是改内核  西瓜哥是你写的吗?
===========================================================
本次记录了我在一个项目中使用NUC980,存储使用SPI NAND flash,文件系统使用yaffs2这个方案过程中出现文件丢失等一些问题的探索记录和解决过程。

一、出现的现象

linux内核启动后,文件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自己编译后要使用的文件使用"ls"命令找不到,断电重启后文件又出现;

2.重启后部分文件里面内容被改变,且无法复原;

3.重启后某些文件名被改变,且无法复原;

以上出现问题的文件都是自己编译后复制到linux文件系统中使用的。

二、解决的过程

2.1 尝试更换过文件系统

通过搜索资料,重新编译文件系统为UBIFS文件系统,文件系统成功替换原本的yaffs2文件系统,但是最终的测试效果仍会出现文件系统丢失的情况,所以这种方法最后以失败告终。下边是我参考的重新编译UBIFS文件系统的资料,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了解一下:

NUC980挂载UBIFS文件系统

2.2 后来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论坛,里面也有人讨论遇到的相似的问题,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把原来使用SPI NAND flash存储更改为并口的NAND Flash存储。

我理解的这两种Flash的区别:SPI NAND flash硬件驱动以SPI 方式,6根线;并口的NAND flash需要用专门的接口来驱动,NUC980单片机上有对应的接口,传输数据线8根,并口的NAND flash使用的是铠侠(原东芝),大小为1Gbit。

方案更换过后,经过验证没有出现过文件丢失的情况,但是也有一些缺点:1.并口的NAND FLASH需要使用专有的接口,且占用的引脚比较多,有十几个引脚,远比使用SPI NAND flash 占用的多;2.使用的那些引脚正好占用要使用SD卡功能的引脚,导致后续没有办法使用SD卡功能。

下面是我参考的论坛,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了解一下:

求助nuc980+spi nand,断电,系统里面的文件会损坏或者丢失。 (amobbs.com 阿莫电子技术论坛)

三、最终确定的方案

后来断断续续和新唐厂商的FAE沟通,也历时比较久,最终确定了原本最初的方案使用SPI NAND Flsh文件系统丢失的具体原因:内核版本较低,里面的驱动并不完善。最开始使用的内核版本为"linux 4.4.115";后边找到新的内核,版本为"4.4.289",在新的内核上编译后烧录,最终测试使用SPI NAND flash方案文件系统没有再出现过问题。

下边是我编译使用的内核: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MC8on8ecs2WF83GNDuJSg
提取码:70wa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看到网上有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最终是改内核  西瓜哥是你写的吗?
==================================== ...

nuc980应该支持5.10内核了,另外你升级内核有用吗,yaffs2应该很久没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