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实现LORA通信的私有云端程序?

楼主(2019-09-13):
求教如何实现LORA通信的私有云端程序?

boss逼着做一套lora本地化的系统(目的是给Jun Gong用,不走互联网)。已经选定了一家lora供应商的实现,但需要编写mqtt端软件,不知道哪位做过,能给兄弟指条路子不?
如果有相关经验,可以有偿合作,谢谢。

网友A:
兄弟你这需求太模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需求太模糊了

我理解lorawan的连接是:
节点(end node),  网关(gateway),lorawan服务器(server),以及MQTT Client(客户端)

我了解目前很多lora厂商都有节点、网关和服务器的实现方案。我现在有2种选择:
1 自己开发一套lorawan server,直接把数据解析出来(这个难度好大,人力开销也很大)
2 购买厂家的lorawan server,一般都会暴露MQTT的接口,我自己实现一套MQTT Client软件(这个难度相对小一些)

就是想问一下,lorawan server的源码 或者 MQTT client软件的源码能从哪里买到不?如果有渠道,大概什么价位。

或者,还有啥更好的办法不?(通信方式制定lora;走不了互联网,这个是2个基本前提)
谢谢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B:
Jun Gong?
这套方案安全性评审过不了吧

网友C:
github上开源的lorawan ns as,直接可以搭建到本地,as上面自带完整的外部接口,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开发自己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Jun Gong?
这套方案安全性评审过不了吧

jun gong 的地面测试设备

哥们你把这个想太复杂了,这个没问题的,项目经费都有了。类似的东西以前也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github上开源的lorawan ns as,直接可以搭建到本地,as上面自带完整的外部接口,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开发自 ...

谢谢哥们,非常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lorawan的连接是:
节点(end node),  网关(gateway),lorawan服务器(server),以及MQTT Client ...

只是要MQTT的Client的话,用paho实现一个挺容易的。

网友D:
问题是lora芯片就是美国的,真要jungong就放弃吧。 私有化没啥难度的。就是节点/网关/sever这点东西,可以全部用私有协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要MQTT的Client的话,用paho实现一个挺容易的。

这个MQTT的Client还是有点要求的,毕竟所有设备的消息都要发到这里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要MQTT的Client的话,用paho实现一个挺容易的。

兄弟有成熟案例不?可以有偿合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lora芯片就是美国的,真要jungong就放弃吧。 私有化没啥难度的。就是节点/网关/sever这点东西,可以 ...

别太在意,哥们,给测试场用的,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都是为了口饭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有成熟案例不?可以有偿合作的

这个Client只是我们平台一个组件,已经做得很熟了。
不过抱歉最近很忙,没空折腾其它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