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三元电池内部短路起火前有什么征兆么?

楼主(2019-09-13):
前几天,18650PACK的电池包中有一组突然热失控,起火了,看历史数据,这组电池和其它组压差不超过10MV,在0.2C小电流充电,温度30℃,突然间这组电池电压开始降低,BMS检测到异常断开充电继电器,但这组温度开始迅速升高,十秒内到了200多度。
怀疑是电芯内部短路了,外面还有很多,准备召回有问题的,大多数电池包都有远程监控,关键是怎么知道,或预判那些会有问题的。

网友:
想靠后期监控达到预警目的基本不可行,从隔膜和卷绕工艺入手吧

网友A:
看起来是单体内部短路,造成并联整排集中短路放电,而为了保证电流,显然能通过几百a电流的电流排不会烧化,预判貌似也没用,因为锂离子短路太危险了,除非每节电池都走保险丝汇到电流排上,这样估计保险会bang一下炸掉,单体温度会上升,理论上不至于整体热失控(电池间用云母片隔开)。不过这样成本就高了,哈哈。考虑每节电池10a,要用10a的保险管一大堆,很费劲(怎么安装)。云母瓦片貌似也得专门设计。目前电池内部短路无解,都是随机事件。单个18650理论上不会炸,安全阀顶开之后很快就干了,并联排就没法说了,几百a电流还是很恐怖的,起火很正常,电池包都200度了,估计电流排得上上千度了吧。

网友B:
现在都死命的减隔膜厚度来提高容量,电池内部物理结构损坏,外面电路似乎做不到什么,检测到异常然后把电池弹射出去吗

网友:
内部短路, 放气, 前面基本无法检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单体内部短路,造成并联整排集中短路放电,而为了保证电流,显然能通过几百a电流的电流排不会烧化 ...

感谢专业的回复。
原来是想通过和其它组外部电压的变化,比如压差特别大,来预测这组有问题,从而提前召回,毕竟使用中的数据都有记录,看来也没什么明显相关性。
即使某组压差一直比较大,就是比其它组低,也不能说明会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死命的减隔膜厚度来提高容量,电池内部物理结构损坏,外面电路似乎做不到什么,检测到异常然后把电池 ...

这是好主意,不过弹哪呢?你弹大街上逮到绝对罚惨,毁坏公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单体内部短路,造成并联整排集中短路放电,而为了保证电流,显然能通过几百a电流的电流排不会烧化 ...

Tesla那种细铜丝做保险应该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好主意,不过弹哪呢?你弹大街上逮到绝对罚惨,毁坏公路啊。

那就只能把人弹射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esla那种细铜丝做保险应该足够了

铜丝没戏。tesla已经烧了好几辆了。铜丝要烧断很难。还是得上保险阵列,然后每节电池都装个指示灯,当电压差大于100mv可以认为保险坏了。

真要上铜丝,参考pcb保险宽度,你大概需要直径50um的铜丝/1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能把人弹射出去了

这主意不错

网友:
换质量有保证的电池,电池设计可以断极耳,可以泄压排气,有这两个机制在,大牌18650不至于蹦出来。电池内阻能在线测得话,估计能评估出电池的so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单体内部短路,造成并联整排集中短路放电,而为了保证电流,显然能通过几百a电流的电流排不会烧化 ...

大师,方壳或软包的铁锂会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方壳或软包的铁锂会不会短路?

没用过铁锂,不知道。方壳钴锂鼓包会挤坏东西,软包的怕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