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安卓手机,遇见过哪些诡异问题呢?

楼主(2019-09-13):
我今天就遇到一个,以前各种广告电话来电,手机都会响的。
今天京东售后来了2个电话,都不响,这是咋那么回事

检查手机配置,响铃设置没有异常,可是手机为何不响
用另一个手机给自己手机拨号,也是不响,但是屏幕能亮,显示有号播进来

之后重启安卓,用另一个手机给自己手机拨号,可以响了
但是如何找出手机不响的根本原因呢?
第一次遇见这么诡异的问题

网友A:
碰到过,次数很少,有时后台运行任务过多(20多个任务在后台),这时其实很卡,电话任务其实也是一个单独的任务,它来不及响应,就不会响,你重启后,就不卡了,电话进来也就会响了。
这是安卓系统允许后台任务导致的,国内的app比较流氓,什么app都想驻留后台,苹果不允许后台任务,就不会碰到这问题。

网友B:
手机有锁屏密码,但是夏天放裤子口袋里面,有时会自动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次数很少,有时后台运行任务过多(20多个任务在后台),这时其实很卡,电话任务其实也是一个单独的 ...

来电屏幕会亮,说明系统已经感知到来电,说明来电进程没问题?那么是响铃进程出问题了么?
来电和响铃是一般进程名叫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有锁屏密码,但是夏天放裤子口袋里面,有时会自动解锁。

是的,我也一样

网友C:
安卓疑难杂症,重启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电屏幕会亮,说明系统已经感知到来电,说明来电进程没问题?那么是响铃进程出问题了么?
来电和响铃是 ...

好像叫“拨号”任务,打电话、接电话、振铃应该都包含在它里面。很卡的时候,屏幕都显示有来电了,但就是不响,这是安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卓疑难杂症,重启就好

你遇过哪些疑难杂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叫“拨号”任务,打电话、接电话、振铃应该都包含在它里面。很卡的时候,屏幕都显示有来电了,但就是 ...

我说的是后台进程或者线程,不是你说的app任务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后台进程或者线程,不是你说的app任务界面

后台进程名字我也不清楚,其实也不用多管它,将一些不用的app卸掉,保持机器不卡,接电话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一旦发现机器不正常,重启即可

网友:
重启一下手机,把进程全部关掉就行了,还有就是你手机内存太小。

网友:
苹果还没遇到这些问题,

网友:
如何限制后台运行的程序不超过10个????

网友:
三星S8之前也遇到过,锁了放裤兜里,掏出来发现已经解锁了,还打开了各种APP……

网友:
一直在用的一个软件,前些日子升了级后用不来了。
说是安卓版本太低
手机该换了?

网友:
1,无缘无故震动,通知栏没有任何提示。 2,设定30秒关屏,回到显示桌面,永远不会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