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斯电码(电报)练习器

楼主(2019-09-13):
莫尔斯电码(电报)现在已经退出正式通讯领域,但在民间还在广泛使用。使用滴答音频信号传输字母数字信息,因带宽窄,在SSB通讯中0.5w既可以通讯半球。莫尔斯电码常用频率在40米波段,但是要发好电报可不容易,还是要多加练习才行。

下面电码练习器是经过验证的电路,纯模拟器件,制作简单,一次成功。这个练习器声音音调可调,有led信号指示,适合新手练习使用。同时很多孩子喜欢模拟谍报人员,这个也可以给孩子玩,增加一点小乐趣

网友:
加个无线发送接收更有趣

网友A:
0.5w通讯半球是真的吗,是不是对天线之类的要求超高

网友B:
LZ,你是穿越了吗?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直插瓷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是穿越了吗?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直插瓷片电容

大学时买了1000个到现在还没用完

网友C:
见过一个自动识别摩尔斯码的练习器,那个真是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一个自动识别摩尔斯码的练习器,那个真是神器

我正在做这种的,老外PIC单片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w通讯半球是真的吗,是不是对天线之类的要求超高

要求全尺寸天线或者八木

网友:
可不可以做成自动编码发码?

网友D:
对0.5W通讯达到半球感兴趣!

是指自行搭建天线都可以接收到?

网友E:
做成自动识别编码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0.5W通讯达到半球感兴趣!

是指自行搭建天线都可以接收到?

是的,40米莫尔斯电码收发信机小功率的淘宝几十一个,调试麻烦些。
高级点带液晶显示的贵,效果好要求全尺寸天线,我用鱼竿天线高度5楼,0.5w发射只通了40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成自动识别编码并显示

我在仿制牛人的练习器,能仿制成功了就在论坛里公布资料

网友F:
还是做个APP好,同步字符,知道对错,主要是现在手机电脑人人都有

网友:
能发射的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做个APP好,同步字符,知道对错,主要是现在手机电脑人人都有

我不会呀

网友F:
试试易安卓,,现在好多中文或可以快速入门的开发工具,偶尔做小东西还是不错,想做好就要专门学官方的开发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易安卓,,现在好多中文或可以快速入门的开发工具,偶尔做小东西还是不错,想做好就要专门学官方的开发工 ...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40米莫尔斯电码收发信机小功率的淘宝几十一个,调试麻烦些。
高级点带液晶显示的贵,效果好要求全 ...

400公里很有实用意义啊!能推荐个购买链接吗?

另外请教搞这种通讯违法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400公里很有实用意义啊!能推荐个购买链接吗?

另外请教搞这种通讯违法吗?

乍一看有搞头,回过神来一想,有手机,互联网,意义就不大了,当玩具玩玩还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乍一看有搞头,回过神来一想,有手机,互联网,意义就不大了,当玩具玩玩还行 ...

看用途罗,在有些地方是没有网络的。

搞技术的不要被现有方式限制了思维,不然没有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用途罗,在有些地方是没有网络的。

搞技术的不要被现有方式限制了思维,不然没有突破! ...

也是,先玩玩再说,实际应用的话,可以考虑整个折叠天线,有显示屏,输入信息后自动以电码形式发送,可能的话循环发送,直到有应答,接收端自动解码显示,报警提示并自动应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正在做这种的,老外PIC单片机做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5855636 这个完成度很高了,但是应该不是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5855636 这个完成度很高了,但是应该不是开源的

我正在仿制这个,哈哈
中秋节板厂没开工
我是电子小白,估计这个月内搞定吧。成本估计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公里很有实用意义啊!能推荐个购买链接吗?

另外请教搞这种通讯违法吗?

便宜的章鱼套件,贵的夜莺等。淘宝搜索就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乍一看有搞头,回过神来一想,有手机,互联网,意义就不大了,当玩具玩玩还行 ...

就是给孩子玩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懂,逗她开心,
毕竟这个专栏是童趣DIY嘛

网友:
强烈收藏,万一哪天可以用到

网友H:
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单片机化吧。  看着这堆直插元件就没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单片机化吧。  看着这堆直插元件就没兴趣。

单片机很简单啊,还带彩屏TFT的,但这个专栏是童趣DIY嘛,带孩子玩,外形一定要夸张,很像发报机,孩子才喜欢嘛,而且对于孩子来说,焊接插件比贴片简单,成功率基本100%

网友:
可以考虑3D打印个外壳

网友:
这个没有玩过,帮顶一下.

网友:
0.5w 通讯半个地球的年代一去不返了

现在的电磁干扰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5855636 这个完成度很高了,但是应该不是开源的

明天研究烧录下看看效果。可以的化论坛开源。

网友(2019-10-19):
有点意思,赞一个先

楼主:
仿制完成,呵呵呵

网友(2019-12-23):
距离这么远,可以作为应急通信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制完成,呵呵呵

程序是原来来源的嘛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对0.5W通讯达到半球感兴趣!

是指自行搭建天线都可以接收到?

去考个证吧, ham 世界想你打开。

除了 摩尔斯电码以外, 现在还有 FT8 等 数字通讯方式, 0.5w 同全球不是难事,FT8 我用小环天线 5w 可以连通国外很多地方.

网友:
你这个屏幕哪儿买的,有购买的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0公里很有实用意义啊!能推荐个购买链接吗?

另外请教搞这种通讯违法吗?

这个属于业余无线电的范畴,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想要架设短波电台的话,想要拥有B级别的业余无线电操作证书,同时电台需要有执照,但是因为是自己制作的设备各地的业余无线电的管理部门的具体规定有差异,楼主说的套件的话应该是在淘宝上买的皮鞋或者蛙鸣套件把,是国内引进的老外的单波段CW收发信机的套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去考个证吧, ham 世界想你打开。

除了 摩尔斯电码以外, 现在还有 FT8 等 数字通讯方式, 0.5w 同全球 ...

我是BI4TMT,你的呼号是多少?

网友:
这个有兴趣时可以玩玩,收藏

网友:
这个可以玩啊。

网友:
程序 板图 那来的,做个玩玩

网友:
mcu编个程序?,定时器+电磁铁? 电工???

网友:
这个很有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BI4TMT,你的呼号是多少?

BH1XWE

网友K(2020-01-28):
我以前是学bp机修理的,然后bp机没人用了,我就失业了!

网友:
挺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以前是学bp机修理的,然后bp机没人用了,我就失业了!

在90年代也是属于高科技行业啊,技术更新太快了,我也有一个朋友当年也是修这个,先是修电台的,然后修BP,再然后就进企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