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皮筋动力小车

楼主(2019-09-13):
老家旁边有竹林,小时候常常就地取材做些东西玩,用一段竹筒,两端串上一号电池盖(红色的那种)作为轮子,
中间穿过橡皮筋,两端有一短一长两根竹签卡住橡皮筋,短的那一头在竹筒端部削一点凹槽卡住,
长的竹签用手转动,就像上发条,然后放地上就能跑了。
现在不好找那些材料,就随便找个塑料罐子做了。

网友:
小时候玩过

网友:
小的时候是线轴加圆珠笔笔芯。

网友:
用奶粉罐子做,效果更好。

网友:
长柄端应该串入一颗算盘珠之类的东西,用来减少摩擦就更好了.小时候也玩过.

网友:
对,小时候玩过

网友:
这个不错,简单易操作

网友:
这个好,要做一个试试,赞赞赞!

网友:
我小时候是用梧桐树枝做的,两边各留5mm并且弄成齿轮状,中间5cm左右削下去5mm深度,橡皮筋和楼主的一样安装方式,长棍这边还要放块洋蜡橡皮筋穿过洋蜡中间增加润滑性,可以爬坡

网友:
同样用过竹筒和皮筋的路过

网友A:
棍子的那端应该加个中空的蜡烛头

网友:
这个确实好玩,小时候拿算盘珠子和油笔笔筒做的,棍子的接触面要搞点蜡烛蜡增加摩擦力,不然会打滑。

我们把这个叫坦克 ,转盘珠子拿刀子刻出纹路,爬坡上坎很猛的。好玩

网友:
楼主家里是采用劣质LED照明灯?
蓝光泄漏严重。

网友:
小时候用木头线轴和胶卷的铁轴做过,用胶卷铁轴做的还可以用纸盒做个车体

网友:
厉害了,噪声会不会很大呢

网友B:
小时候算盘珠子,电池盖都玩过。电池盖要用4个,最好盖上是光的没字的那种。鹅毛筒做洋芋枪,竹筒做射水枪。两根稍大点的竹管加一根细竹管配一个瓶子可以做嘴吹的喷雾器。

网友:
这个不错, 看来和楼主不在一个地区的, 没有玩过。 可以给小孩做一个玩玩。

网友:
这是要勾起多少年前的回忆~

网友C(2019-10-16):
这种的玩过

网友:
哈哈,小时也是玩这种,趣味的童年.现在的小孩都是现成生产好的,不会动手.

网友:
我玩过,满满的回忆,以前的玩具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做的,虽然简陋,但是很有乐趣。现在的小孩子的玩具都是用钱买的,玩几天腻了就扔了,不像以前,好点的都不舍得一直玩,怕玩坏了,都像宝贝似的收起来,藏好,生怕被哥哥们知道拿去玩坏了

网友:
手工很笨,学习了,做给孩子玩

网友:
看到这图,我依稀有些印象。

网友(2020-02-06):
简单易行的玩具,给小朋友玩很好

网友:
看上去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玩过

满满的回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算盘珠子,电池盖都玩过。电池盖要用4个,最好盖上是光的没字的那种。鹅毛筒做洋芋枪,竹筒做射水枪 ...

洋芋枪用圆珠笔芯筒吧,那个打人不是一般的疼,比较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玩过

我们是用蜡烛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洋芋枪用圆珠笔芯筒吧,那个打人不是一般的疼,比较危险的

鹅毛筒,翅膀上最大那种,两头剪掉。而且靠毛根一头稍小。洋芋切成片,用鹅毛筒大的那头往上插穿。用削过的筷子往小的那头推,取出筷子再插。插好了用筷子在推发射。气密性好的很。发射后筒口看得见“冒烟”。圆珠笔芯太小了没玩过。

网友:
这个好玩,明天跟着做一个

网友:
在家憋着拿出来玩玩,挺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
我们小时候也玩过,用的是线轴

网友:
学习一下 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棍子的那端应该加个中空的蜡烛头

老玩家

网友E:
那个LED倒影,是鱼缸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LED倒影,是鱼缸灯的吗?

不是,就装在天花板上的灯。家里没养鱼。
不久前给小孩买了两个乌龟,几天就玩死了。

网友:
小时候是用缝纫机的线轴做

网友:
大家都好聪明,现在宅在家可以来个才艺大比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