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dsp芯片怎么用浮点运算?求个工程或者配置示例

楼主(2019-09-14):
各种开发板的教程就没有讲怎么用浮点运算单元的。
网上搜了一圈,能找到的只有只言片语的添加*.lib,添加头文件math.h,似乎还要改CMD?
但是在哪里加,加完之后怎么用完全找不到啊。。。

网友:
改个毛啊,ccs里面设置,使能浮点运算。你用的dsp支不支持硬件dsp指令

网友:
上上周测试280045,带tmu,硬件浮点除法差不多10多个机器周期,但是ti dsp都不带整数硬件除法指令,一个除法差不多75个机器周期